FA在线 | 6月TOP10问题集锦

楼主(2024-08-03):
亲爱的菱粉们:
ATTENTION
本月在线自助搜索点击量较高的的Q&A又来了~~,赶紧看看吧!
中大型PLC
Q03UDVCPU报错3300?
诊断-系统监视-确认“智能功能模块”的起始I/O号、插槽号、模块型号与参数-智能功能模块-右击"属性"中设置的是否一致。确认无误时执行 在线-PLC数据删除-勾选"PLC参数"并执行,然后将PLC参数重新写入并将PLC复位。
Q03UDVCPU报错2400,参数号7000?
参数中指定的文件不存在。由于PLC对某些中文程序名不兼容,程序设置中的程序名建议使用英文。
小型PLC
如何通过寄存器修改FX5U的IP地址?
步骤如下:
①将IP地址保存到特殊寄存器(IP地址SD8492、SD8493;子网掩码SD8494、SD8495;路由器IP SD8496、SD8497)
②将特殊继电器SM8492置ON
③重启PLC电源或复位PLC
④在SD10050、SD10051、SD10060、SD10061、SD10064、SD10065中确认
FX5U有自带PID调节的模拟量模块吗?
有的,是温度调节模块,型号是FX5-4LC、FX3U-4LC,另外扩展FX3U-4LC时需要加FX5-CNV-BUS起连接作用。
人机界面(触摸屏)
GS系列,如何解决下载报错133?
GS系列新产品,型号-N,GOT机种需改为GS21**-W-N,软件版本需升级到1.250L以上。
GOT2000系列,安全等级认证,如何设置保护画面?
【步骤1】设置画面的安全等级
【步骤2】设置安全等级密码
【步骤3】设置注销安全等级的开关
变频器
E840变频器报警显示E.THT,如何解决?
变频器过负载跳闸。如果电流超过额定输出电流的150%,而未到过电流跳闸(E.OC□) 时,为保护输出晶体管,使反时限特性电子过热保护动作并停止变频器输出(过负载承受能力 150%60s)。通常,可以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并让客户核实电机的选型,确保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的1.1倍。
E840变频器无法通过PU/EXT按键切换外部和PU模式,如何解决?
需要在PR.79设为0的状态下才能做模式切换,另外核实PR.550,PR.551是否为默认值,是否有连接电脑或其他设备。
伺服及定位&运动控制
MR-J4- A 系列伺服放大器可以Modbus 485通讯控制吗?
不可以,满足该条件需要选择MR-J4-A-RJ类型才可以。
MR-JE-C系列伺服放大器,运行过程中有AL.16.3报警,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16.3报警是编码器初始通信接收数据异常3。
①编码器电缆脱落。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正确连接。如未连接。请正确连接。
②2线式/4线式的参数[Pr. PC22]设定错误。确认参数的设定值。若设定错误,请正确设定。
③编码器电缆存在异常。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断线或短路。如存在异常,请维修或更换编码器。
④电源电压不稳定。确认电源电压。电源瞬时停电中。请重新检查电源环境。
⑤伺服放大器发生故障。请更换伺服放大器,确认再现性。如不再现,请更换伺服放大器。
⑥编码器发生故障。请更换伺服电机,确认再现性。如不再现,请更换伺服电机。
⑦周围环境存在异常。确认噪声、周围温度、振动等。如存在异常,请根据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