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安全之双手启动功能,你还有补充的吗?(纯手敲干货 ...
设备安全之双手启动功能,你还有补充的吗?(纯手敲干货输出)

楼主(2024-08-03):
1.PLC标准化和PLC代码自动生成(OPENNESS)
2.设备机器安全(理论+方案)
3.西门子运动控制和行业解决方案
4.OIIOT盒子
<hr>
正文如下:之前,在设备安全群里看到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引起了一阵讨论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是一个双手启动的按钮装置,操作工为了省事儿,直接拿个东西把其中一个按钮固定住了,然后只操作另外一个按钮进行控制。
这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而机器设计对安全的考虑也不过多的评价了。
前几天看见朋友写了一篇关于双手启动的文章,我其实也想表达一点自己的看法,就趁着晚上娃娃睡觉的时间,自己写一下自己的想法。对或错的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今天聊一下,双手启动怎么用呢。
首先看一下双手启动时什么。
百度一下双手启动按钮盒的图片,通常,双手启动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那为什么要弄个双手启动盒呢,一句话概括,就是为了让操作员两个手同时操作,避免一些预知的和未预知的风险发生。
那该怎么使用双手按钮盒呢,是不是直接安装两个按钮,然后连接到PLC的输入点,做个逻辑就OK了呢。
我们来一点点的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聊一下什么时候使用双手启动按钮盒,根据EN60204-1:2021 第九章9.2.3.1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可以看下列截图
那么也就是说当用到了双手启动按钮盒就默认已经开始了安全设计的方案阶段,就不要考虑对风险点的PLr的分析了。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双手启动
根据EN ISO 13851:2019 chapter3有着描述
对应的国标是GB/T 19761-2022 第三章
接着,那对双手启动的设计有什么要求呢
根据第五章会有一些双手启动在操作,控制和信号采集的描述
里面包括了对双手启动装置的信号采集,控制操作等要求
好了,那是不是就能说按照上述的功能就能够实现完美的双手启动呢,好像不是的。
因为既然涉及到了安全,我们就要考虑整个回路了。
首先我先说个词叫SCS(safety-related control system )
根据IEC 62061:2021 3.2.3 有着描述,看下图
那么继续对SCS细化一下该怎么形容呢,看下图
也就是说,当聊到安全回路的时候,要聊到输入-逻辑-输出
那么输入是什么呢。
是的,就是我们的按钮盒,那按钮盒是不是就是向上文所说的,放两个按钮就行了呢。
当然不是啦。
众所周知,安全等级是和MTTFd息息相关的。而MTTFd和B10d有关系。
B10d哪里来,当然是选型的时候带的了,或者你自己评估的,例如某品牌的B10d的参数如下
所以,可不是随便扔两个按钮就可以的了。
好了,说完选型,是不是选ok之后,直接就把线接到PLC输入点就ok了?
当然不是咯。
普通PLC和安全PLC是有区别的。是选择哪个PLC,怎么接线是有讲究的。
先看一下安全PLC的参数1511F的,可以看到1511F
安全运行中可达到的最大安全等级
● 性能等级符合 ISO 13849-1
PLe
● SIL 按照 IEC 61508
SIL 3
而普通的1511,并无任何安全参数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不用安全PLC聊安全是不严谨的
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要选择安全PLC
那接线是不是就直接接上来就可以呢,我找一下安全双手启动控制的指令手册,然后再贴出两个外资企业的实际项目图纸和程序你看看
需要用到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的描述是什么样的,根据手册或F1的描述截图如下:
手册的示例是这样的
好了,手册描述就这么多了,接下来开始实操接线和写程序了(因某些原因,就不贴图组态的配置了)
外资企业1设计方式:
(图片来源于朋友分享)
外资企业2设计方式:
两个企业各有各的优势
所以,我们是不是完成了设计?
好像不是的哦,根据上面SCS的描述 要有输入-逻辑-输出
现在我们的前两个都有了,那最后的输出呢,通常来说,输出一般以电机或者阀的执行居多。所以就先拿电机执行机构来说。
既然聊到了电机的执行就要考虑驱动器的安全,驱动器安全要聊哪个呢,当然是61800-5-2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