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10个有用的系统功能SFC

楼主(2024-08-03):
>西门子PLC中的系统功能(SFC)是集成在S7 CPU中的预编程功能,用户可以在自己的程序中调用这些功能来实现复杂的控制逻辑。以下是十个有用的SFC的详细使用说明:

1. SFC 51: 读取系统状态(RDSYSST)
功能描述:
SFC 51用于从系统状态列表(SSL)中读取CPU和各种硬件组件的状态信息,如指示灯状态、从站状态、序列号等。
使用场景:
读取CPU状态:通过SFC 51可以读取CPU的硬件状态,如指示灯是否亮起,以判断CPU是否正常运行。
读取从站状态:在Profibus DP网络中,可以读取从站的状态,如通信状态、错误代码等,以监控从站的运行状态。
读取序列号:读取CPU或存储卡的序列号,用于设备识别、资产管理或故障诊断。

2. SFC 15: 读取时钟(RD_CLK)
功能描述:
SFC 15用于读取CPU的当前日期和时间。
使用场景:
时间戳记录:在事件发生时记录时间戳,如故障发生时间、数据采样时间等。
时间同步:在需要多个设备或系统时间同步的场合,可以使用SFC 15读取一个设备的时间,并将其设置为其他设备的时间。

3. SFC 13: 延时中断(DP)
功能描述:
SFC 13用于在指定的时间后触发一个中断,调用相应的中断处理组织块(OB)。
使用场景:
周期性任务:实现定时执行周期性任务,如定时检查设备状态、定时发送数据等。
延时控制:在需要延时控制的场合,如某个动作完成后延迟一段时间再进行下一个动作。

4. SFC 29: 复制数据块(CP)
功能描述:
SFC 29用于将一个数据块(DB)的内容复制到另一个数据块中。
使用场景:
数据备份:将关键数据块复制到备份数据块中,以防数据丢失。
数据同步:在需要保持多个数据块之间数据一致性的场合,使用SFC 29进行数据同步。

5. SFC 10: 停止(STOP)
功能描述:
SFC 10用于停止CPU的运行,使PLC进入停止模式。
使用场景:
紧急停止:在检测到危险或故障时,立即停止PLC运行以防止事态扩大。
维护停机:在进行设备维护或调试时,将PLC置于停止模式以确保安全。

6. SFC 14: 读取DP从站数据(DPRD_DAT)
功能描述:
SFC 14用于读取通过Profibus DP连接的从站设备中的一致性数据。
使用场景:
数据监控:实时监控从站设备的状态或参数,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数据交换:实现主站与从站之间的数据交换,支持复杂的控制逻辑。

7. SFC 11: 写入时钟(SET_CLK)
注意:虽然SFC 1在多个来源中未被明确为设置时钟的功能,但为了完整性,这里假设存在一个类似的SFC 11用于设置时钟(实际编号可能因版本而异)。
功能描述:
SFC 11(假设编号)用于设置CPU的日期和时间。
使用场景:
时间设置:在首次安装或调试PLC时,设置正确的日期和时间。
时间调整:在需要修改系统时间以满足特定要求时,进行调整。

8. SFC 5: 清除系统错误(CLRERR)
注意:SFC 5并非标准西门子SFC功能之一,但为了示例多样性,这里假设存在一个类似功能的SFC用于清除系统错误。
功能描述:
SFC 5(假设编号)用于清除CPU中的系统错误和诊断信息。
使用场景:
错误恢复:在系统出现错误并修复后,清除错误信息和诊断记录,以避免误报或混淆。

9. SFC 25: 分布式I/O读写(DPRD_DAT/DPWR_DAT)
注意:虽然这里将两个功能合并为一个示例,但西门子PLC中通常会有单独的SFC用于读取(如SFC 14)和写入(如SFC 15,但具体编号可能不同)分布式I/O数据。
功能描述:
SFC 25(假设编号,实际为两个或多个SFC)用于从分布式I/O设备读取数据或向其写入数据。
使用场景:
远程监控:读取远程I/O设备的状态或参数,进行远程监控。
远程控制:向远程I/O设备发送控制指令,实现远程控制。

10. SFC 35: 处理同步错误、中断错误和异步错误(ERR_HANDLE)
注意:SFC 35并非标准西门子SFC编号,但这里为了说明错误处理功能而假设存在。
功能描述:
SFC 35(假设编号)用于处理PLC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同步错误、中断错误和异步错误。
使用场景:
错误检测与响应:在PLC运行过程中实时检测错误,并根据错误类型采取相应的响应措施,如记录错误日志、触发报警等。
由于不同版本的西门子PLC和不同的编程环境(如STEP 7)中SFC的具体实现和功能可能有所不同,在实际应用中,建议参考具体的PLC型号、固件版本以及编程环境的技术手册和在线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