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接近开关控制PLC输入,需不需要增加中间继电器? ...
如果用接近开关控制PLC输入,需不需要增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2024-08-04):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接近开关接PLC要不要用上中间继电器?不用中间继电器行不行?
首先,接近开关分NPN和PNP型,而PLC输入既有源型又有漏型。源型输入的PLC输入端就可以直接与PNP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的输出进行连接, 漏型输入对应接的接近开关是NPN型。所以PNP想接到漏型输入的PLC中,就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总的来说,能用做工业控制用的PLC控制器,相对一般嵌入式控制器而言,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更好的稳定性。而中间继电器在PLC控制系统中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中间继电器的通断都能对PLC产生干扰,那么PLC控制的工业自动化系统早就瘫痪了。
接近开关一般直接接入PLC输入通道就可以了。
反而是有时候接近开关的信号不稳定,比如有低电压过来,会使用中间继电器转接下消除干扰,但是这样会增加响应时间。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是接入PLC,是接入伺服器。接近开关当原点感应器,接近开关信息直接接入伺服器,找原点的时候总是产生错误,监控原点感应器信息,时不时会闪烁下,明显是误感应。
后来用中间继电器转接接近开关信号,解决了问题;中间继电器会增加响应时间,但是也不会大到不能接受的地步。
来源/网络
在看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