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的故障诊断,你不得不了解

楼主(2024-08-04):
相信大家都知道,各种品牌PLC都具有诊断功用,当PLC报错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软件中的诊断功来查找问题和原因。比如当发现PLC上的错误指示灯ERROR灯出现闪烁或常亮的情况,就可以打开软件的诊断菜单,查看是什么错误,里面有错误发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这也是非常方便的。

除此之外,一般情况下,当发生错误时,8009、8060~8068其中之一的值被写入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4中(三菱PLC为例),假定这个写入D8004中内容是8064,则经过查看D8064的内容便可知道错误代码。与错误代码相对应的错误内容可以查看PLC手册的错误代码表,这样也可以查出出现错误的原因。

当然了,一般来说,当PLC出现异常时,我们首先要查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I/O端子的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松动,以及有无其他异常。然后再根据PLC上的各种LED的指示灯状况,以查看PLC本身和外部有无异常,按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排查。

下面以三菱FX系列PLC为例,以经验法来说明根据LED指示灯状况以确定PLC的出错原因。

1.电源指示([POWER] LED灯亮)

A、当有向三菱PLC供电时,PLC上的[POWER]LED指示灯会亮。假如若PLC通上电源但[POWER]LED指示灯不亮,要确认一下电源接线。另外,若同一电源有驱动传感器等时,要确认有无出现负载短路或过电流的情况。

B、若PLC通上电源后,此指示灯不亮,此时,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指示灯正常亮起,表示DC负载过大,此种情况下,请不要使用"24+"端子之DC电源,请另行准备DC24V开关电源。

C、如果不是上述原因,则可能是PLC内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其它反常状况,使根本单元内的保险丝熔断,可经过替换保险丝来解决。

2.错误指示([EPROR]LED闪烁)

当程序语法错误(如忘记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等),也有可能是参数设定出错,或有反常噪音、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原因此引起程序内存的内容改变时,[EPROR]LED会闪烁。在这种状况下,应查看程序是否有错,以及查看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和高强度噪音源。

3.错误指示([EPROR]LED灯亮)

A、如果是因为三菱PLC内部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受外部反常噪音的影响,导致CPU失控或运算周期超过200ms,则出现WDT错误,[EPROR]LED灯亮,PLC处于STOP,全部输出都变为OFF。此刻可进行断电复位,若PLC恢复正常,请查看一下有无反常噪音发作源和导电性异物混入的状况。另外,请查看PLC的接地是否符合要求。

B、假如[EPROR]LED仍然保持灯亮状况时,要确认一下程序运算周期是否过长(监视D8012可知最大扫描时间)。进行多方面检查之后,[EPROR]LED 的灯亮状况仍不能解除,应考虑是PLC内部硬件故障,请与三菱售后联络。

4.电池指示([BATT LED]灯亮 )

当这个[BATT LED]灯亮红色时,表PLC内的锂电池寿命己经快结束了(约剩一个月),此时请尽快更换新的锂电池,以免PLC内的程式(当使用RAM时) 自动消失。假若更换新的锂电池之後,此LED灯仍然亮着,那很可 能此部PLC的CPU 板己经故障,请与三菱售后联络。

5.输入指示灯

不管输入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注意查看输入信号开关是否确实在ON或OFF状况。假如使用的是光传感器等输入元器件,因为发光/受光部位粘有尘垢等,引起灵敏度改变,有可能不能变成ON状态。此外,在比三菱FX2N系列PLC运算周期短的时间内,也有可能不能接收到ON和OFF的输入。另外,再看是否在输入端子上外加了不同的电压,如果是的话会损坏输入回路。

6.输出指示灯

不管输出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假如负载不能进行ON或OFF时,主要是因为过载、负载短路或容量性负载的冲击电流等,引起继电器输出接点粘合,或接点接触面欠好导致接触不良。

那么以上就是三菱PLC的故障诊断方法,你是否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却不知道如何判断呢?这下知道了吧,可以通过以上几种方法进行排查哦~

来源:技成—蔡慧荥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习电工、plc等知识

点一下“在看”给小编一点鼓励,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