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500与Wincc7.0通讯总结

楼主(2024-08-04):
    S7-1500 PLC与WinCC之间的通信可以通过使用以太网和TCP/IP协议实现,以下是实现通信的基本步骤:
一、设置电脑网卡参数:确保电脑的以太网卡的IP地址与PLC在同一网段,并设置相同的子网掩码。测试物理连接是否正常,可以使用ping命令来测试 。
二、设置PLC通讯参数:在博途组态软件中配置S7-1500 PLC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如果使用的是固件版本为V4.0以上的S7-1200 CPU,需要在"连接机制"中勾选"允许从远程伙伴使用PUT/GET通信访问" 。
三、创建DB块:在PLC程序中创建DB块,把将要在WINCC中展显的数据全部集中到DB块中。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不同的数据块。也可以使用M区地址。
三、WinCC添加新驱动:
1、设置PG/PC接口。打开PG/PC接口设置,里面有3个相同名称的驱动,选择后面带TCPIP的,不要选带Auto的。

2、添加驱动:在WinCC项目中添加"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驱动,并进行相应的通讯参数设置 。

3、右键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S7-1500 Channel

4、右键-->连接参数

5、设置驱动的通讯参数

四、测试通讯
1、激活WinCC系统后打开变量管理。通讯成功后S7_1500握手处会有√。如果是“!”表示通讯没有成功,需要进一步检查PLC通讯参数。

2、S7_1500-->右键-->AS符号-->从AS中读取

3、WinCC会将PLC中所有变量全部读取过来。

4、可以增加更多数据块或M地址,根据需要钩选访问即可。

    通过以上操作便把S7-1500的数据同步到了WinCC中的变量管理中去了,在下一步的界面设计中便可以与其他项目一样直接调用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