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SMART附加指令库的下载

楼主(2024-08-04):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库文件是用于增强PLC编程功能的模块,它们包含了一系列的子程序、功能块和指令,可以被用于执行特定的任务,比如数据处理、通信、运动控制等。对于西门子S7-200 SMART PLC,库文件通常具有.smartlib的文件扩展名,并且可以通过西门子的官方技术支持网站下载。本期我们将跟大家分享二十二个附加指令库。
已经安装完成的指令库如下图所示。

S7-200SMART附加指令库功能说明

序号名称功能
1Toggle一个输出线圈随输入点接通而不断翻转状态
2Clock_integer可以直接读取S7-200 CPU时钟并以整数格式输出所读取的值
3Logic_operation可以添加 NEG(一个数字的二进制补码)
4modulo可以实现取模功能,可以检查一个数是否可以被另一个数整除
5 logo_function可以实现LOGO!的脉冲继电器功能
6real_compare可以准确的进行浮点数比较
7graycode可以实现怎样二进制码和格雷码之间的互转
8shutter_control可以实现不使用感光开关,使用S7-200来控制百叶窗的日出而开和日落而关
9Counter_DINT可以实现S7-200 CPU计算大于16 位的循环计数
10Frequency可以测定高速脉冲串的频率和速度
11scale可以实现S7-200模拟量值比例换算
12BCD可以实现将双整数DINT与BCD码互转
13Sign operation可以实现数值求绝对值和求反(反号)
14arc functions可以实现S7-200反三角函数arcsin,arccosin和arctan功能
15Daytime_saving_time_S7-200可以实现S7-200系统实现的夏令时开始和结束时间的调整
16LGF_arithmeticAverage可以用来实现计算任意连续地址构成的数组(建议数组长度最大为100)的算术平均值
17LGF_BubbleSort对任意数量整数/双整数/实数/无符号数据元素(最大100)的数组重新排序,可根据引脚选择排序方式为升序或降序,并将数组排序后的版本返回到同一地址区域内
18LGF_DataConvert对从起始地址存储的双精度浮点数进行转换,转换成单精度浮点数
19LGF_DateCaculatorLGF_DateDays:可以用来计算设定日期经过的天数,并且可以计算当年是否为闰年;
LGF_DateDiff:可以用来计算2个日期之间的天数,如果起始日期比结束日期早,结果为正数,如果起始日期比结束日期晚,结果为负数;
LGF_DateSum:可以计算初始日期和当前日期之间的天数,当set管脚为真时,将设定日期赋值初始定日期。
20LGF_EdgeDetector可以用来检测指定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并在输出端输出一个循环的脉冲信号。
21LGF_RandomInt可以通过start信号来生成介于lowBound和upBound之间的随机Int,该随机数是根据开始计时时间中的毫秒数来当作种子生成的,用户可以从output处得到想要得到的Int值
22LGF_SearchMinMax可实现在任意连续地址构成的数组(数组长度最大100)中搜索最小和最大值,并输出极值的值和索引号。如果在数组中有不止一个的最小或最大值,则输出第一个最小或最大值的索引号。
添加库文件
1、库文件下载好之后,需要添加到编程软件中才能使用。首先打开编程软件,在左边的导航栏展开“指令”,再找到“库”,在“库”上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打开库文件夹”。

2、把下载好的库文件的(扩展名是.smartlib)复制到默认C:\Users\Public\Documents\Siemens\STEP 7-MicroWIN SMART\Lib文件夹下面。
3、在“库”上面单击右键,左键点击“刷新库”按钮。展开库文件夹就可以看到添加成功的库文件。
库文件的使用
1、在编写PLC程序时,可以根据需要调用库文件中的程序块或功能。例如,如果你安装了Scale库,你可以在程序中调用相应的功能来实现相应转换。

2、根据库的使用方法,把输入和输出参数写到对应引角。

3、有些库运行时需要分配库存储器,可以选择建议地址。不要与其他地址冲突即可,本例中库存储器分配如下图所示,无需分配。

4、更多详细功能请参阅:STEP 7 Micro/WIN 指令库下载网址大全 (siemens.com.cn)

网友A:
感谢大佬,正在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