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缆BV、BLV、VV、VLV、KVV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一文搞懂!

楼主(2024-08-04):
 电线电缆中BV、BLV等符号含义

这些符号都是电线的一些型号,B系列归类属于布电线,所以开头用B,电压:300/500V 电线按用途分为电磁线和通用绝缘电线。绝缘电线又称为布电线。
绝缘电线(布电线)是指包覆绝缘层的电线,包括各种连接线、安装线。
V就是PVC聚氯乙烯,也就是(塑料)
L就是铝芯的代码
T就是铜芯的代码(一般省略不写)
R就是(软)的意思,要做到软,就是增加导体根数
B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BLV铝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BVR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线
以上电线结构:导体+绝缘

拿2.5mm2为例:
BV是1根直径1.78mm和7根0.68两种
BLV是1根直径1.78mm
BVR是19根直径0.41mm
R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连接软电线
它比BVR更软,还是2.5是49根0.25mm铜丝
R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连接软电线
比RV多了一层塑料护套
另外:我们最常用的“护套线”
BVVB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扁型电缆,就是2根BV线,在+一层白色的护套

什么是护套线

护套线结构示意图
护套线是指带有护套层的单芯或多芯电线,带护套的较安全。说白了,我们最常用的“护套线”,一层白色聚氯乙烯护套,里面套着几根BV线。这种线一般是铜芯导线,除了导线外面有一层绝缘层外,导线外面还有一层保护层。常用的护套线有RVV、BVV、RVVB、bvvb这几种型号。护套线的可分为硬护套线和软护套线两种。根据应用环境和形状分为圆护套线和扁护套线,圆护套线一般的是多芯,扁的一般是单芯。

YJV是什么电缆(YJV电缆含义)

YJV电缆
【全称】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Y----聚乙烯 J----交联 V----聚氯乙烯护套
【芯数】单芯、2芯、3芯、4芯、5芯、3+1、3+2、4+1等
【规格】1.5平方到240平方不等
【颜色】黑色
【铜质】国标无氧铜(紫铜)
【护套】聚氯乙烯PVC
【标准】本产品按GB12706《额定电压35KV铜芯、铝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标准生产,同时还可根据用户需要定做电缆。
【用途】适用于室内、电缆沟、管道、隧道等,也可埋在松散的土壤中,不能承受外力作用,一般为电路传输的主干道,额定电压为电力线路输配电用。
【一般额定电压】(U0/U)0.6/1---26/35kv
【使用特性】
1.电缆导体的最高额定温度为90°C,短路时(最长持续时间不超过5S),电缆导体的最高温度不超过250°C。
2.敷设电缆时的环境温度不应该低于0°C
3.敷设时允许弯曲半径:单芯电缆不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多芯电缆不小于电缆外径的10倍。

YC是什么电缆

YC橡套电缆
YC橡套电缆全称重型通用橡套软电缆,是橡套线的一 种。YC电缆适用于交流额定电压450/750V以下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各种移动式电器设备或轻型移动电气设备,或用于工地上临时施工用,能承受较大的机械外力作用。线芯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应不超过60℃。
Y代表橡胶绝缘,C代表重型电缆。里面的护套也为橡胶绝缘,导体为铜丝。橡套电缆分为重型电缆(yc电缆)、中型电缆(yz电缆)及轻型电缆(YQ电缆)。好的YC电缆的绝缘层都是纯天然橡胶制作,导体则以良好导电性能的无氧铜杆为佳品。而目前市场的大部分产品均或多或少不能达到此种质量。
YC电缆型号:
YC电缆内主要为多芯电缆,常用的有2芯、3芯、4芯、5芯,铜芯的面积0.75到几十平方不等。

BV电线电缆知识

BV电缆线:是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电缆,简称塑铜线,是电线电缆中最常用的一种线,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一种线。
导体材料:无氧铜
绝缘材料:PVC
颜色:黑,黄,蓝,红、棕、白等
工作温度:60度,70度,95度
额定电压:450/750V
敷设电缆(线)时环境温度不低于零下15度。
电缆允许弯曲半径:
电缆外径(D)小于25mm者不小于4D;
电缆外径(D)为25mm者及以上应不小于6D。
成品电缆(线)及电缆线芯须经工频火花耐压试验。
电缆(线)的标志须按GB6995标准执行,标志应清晰、耐擦。
国标bv电线电缆用于交流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或直流电压1000V及以下的电器装置、仪表、装修、电信设备、动力照明和线路,可明敷或暗敷。
产品标准:GB5023.3-1997
JB8734-98 符合IEC CCC标准,国标bv电缆生产合格证必须印有3C认证标志。

WDZR-BYJ是什么意思

BYJ: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布电线450/750V
WDZR-BYJ:铜芯阻燃无卤低烟交联聚乙烯绝缘布电线450/750V
产品用途:本产品适用于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建筑、电器、开关等动力装置固定布线。

电缆型号含义解答

1.通用电缆符号解答:
R-连接用软电缆(电线),软结构。
V-绝缘聚氯乙烯(聚氯乙烯绝缘或聚氯乙烯护套)
B-平型(扁形)
S-双绞型。
A-镀锡或镀银
F-耐高温
P-编织屏蔽
P2-铜带屏蔽
P22-钢带铠装
Y—预制型
ZR—阻燃型
NH—耐火型
WDZ—无卤低烟阻燃型
WDN—无卤低烟耐火型
2:通用各种字母代表的含义:
A:(聚)胺(脂),安(装),铝塑料护套(Alpeth)
B:扁,半,编(织),泵,布,(聚)苯(乙烯),
3、电缆常识:电缆通常分为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两种。
电缆通用符号表示的含义:
〔1〕ZR-阻燃,NH-耐火,ZA(IA)-本安
〔2〕用途
K-控制电缆
P-信号电缆
DJ-计算机电缆
〔3〕绝缘层
V-聚氯乙烯
Y-聚乙烯
YJ-交联聚乙烯
〔4〕导体。T-铜芯缺省表示,L-铝芯。
〔5〕内护层(护套)
V-聚氯乙烯
Y-聚乙烯
Q-铅包
L-铝包
H-橡胶
HF-非燃性橡胶
LW-皱纹铝套
F-氯丁胶
N-丁晴橡皮护套

电缆的型号、名称及用途

常规电缆的型号、名称及用途
序号型 号名 称使 用 范 围1VV VLV VY VLY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管道中,电缆不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VV22 VLV22 VV23 VLV23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钢带铠装电力电缆敷设在室内、隧道内直埋土壤,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VV32 VLV32 VV33 VLV33 VV42 VLV42 VV43 VLV43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钢丝铠装电力电缆敷设在高落差地区,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及相当的拉力2YJV YJLV YJY YJLY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管道中,电缆不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YJV22 YJLV22 YJV23 YJLV23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钢带铠装电力电缆敷设在室内、隧道内直埋土壤,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YJV32 YJLV32 YJV33 YJLV33 YJV42 YJLV42 YJV43 YJLV43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钢丝铠装电力电缆敷设在高落差地区,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及相当的拉力3KVV KVVR KVY KVYR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控制电缆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KVV22 KVV23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钢带铠装控制电缆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KVVP KVVP2 KVVRP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带/铜丝编织屏蔽控制电缆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电缆具有防干扰能力KYJV KYJVR KYJY KYJYR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控制电缆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KYJV22 KYJV23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钢带铠装控制电缆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KYJVP KYJYP2 KYJYRP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烯护套铜带/铜丝编织屏蔽控制电缆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电缆具有防干扰能力4JKV JKLV JKY JKLY JKYJ JKLYJ聚氯乙烯/聚乙烯/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用于架空电力传输等场所JKTRYJ软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用于变压器引下线JKLYJ/Q交联聚乙烯绝缘轻型架空电缆用于架空电力传输等场所JKLGYJ JKLGYJ/Q钢芯铝绞线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用于架空电力传输等场所,并能承受相当的拉力5LJ LGJ铝绞线及钢芯铝绞线用于架空固定敷设6227IEC01(BV) 227IEC002(RV) 227IEC05(BV) 227IEC06(RV) 227IEC07(BV-90) 227IEC08(RV-90) 227IEC10(BVV) 227IEC52(RVV) 227IEC53(RVV) BLV BVR BVV BLVV BVVB BLVVB聚氯乙烯绝缘电线用于室内布线

特种电缆的型号、名称及用途
序号型号名称使用范围1ZR-X阻燃电缆敷设在对阻燃有要求的场所,GZR电缆敷设在阻燃要求特别高的场所2GZR-X隔氧层阻燃电缆3WDZR-X低烟无卤阻燃电缆敷设在对低烟无卤和阻燃有要求的场所,GWDZR电缆敷设在要求低烟无卤阻燃性能特别高的场所4GWDZR-X隔氧层低烟无卤阻燃电缆5NH-X耐火电缆敷设在对耐火有要求的室内、隧道及管道中,GNH电缆除耐火外要求高阻燃的场所6GNH-X隔氧层耐火电缆7WDNH-X低烟无卤耐火电缆敷设在有低烟无卤耐火要求的室内、隧道及管道中,GWDNH电缆除低烟无卤耐火特性要求外,对阻燃性能有更高要求的场所8GWDNH-X隔氧层低烟无卤耐火电缆9FS-X防水电缆敷设在地下水位常年较高,对防水有较高要求的地区10H-X耐寒电缆敷设在环境温度常年较低,对抗低温有较高要求的地区11FYS-X环保型防白蚁、防鼠电缆用于白蚁和鼠害严重地区以及有阻燃要求地区的电力电缆、控制电缆12FYSZR-X环保型防白蚁、防鼠阻燃电缆
注:
1. X-表示常规的电缆型号。
2. 特种电缆型号表示方法是在常规电缆型号前加特种电缆的表示符号。
例:特种电缆低烟无卤阻燃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就表示为WDZR-YJV。

三相绝缘电线的黄、绿、红三色分别表示交流电压的A、B、C三相
220V市电相线就是火线一般用红色或棕色,因为这两种颜色是热色;零线用兰色或绿色、黑色;接地线用黄绿相间的;
一般最常用的是相线红色,零线兰色,接地黄绿
直流点红色表示正极,黑色是负极。

电线电缆术语和名词

按GB/T2900.10-1984,电线电缆定义为:用以传输电能、信息和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线材产品。为便于选用及提高产品的适用性,我国的电线电缆产品按其用途可分为下列五大类。
1)裸电线:指仅有导体,而无绝缘层的产品,其中包括铜、铝等各种金属和揽复合金属圆单线、各种结构的架空输电线用的绞线、软接线、型线和型材。
2)绕组线:以绕组的形式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感应产生电流,或通以电流产生磁场所用的电线,故又称为电磁线,包括具有各种特性的漆包线、绕包线、无机绝缘线等。
3)电力电缆:在电力系统的主干线路中用以传输和分配大功率电能的电缆产品,包括1~330kV及以上的各种电压等级、各种绝缘的电力电缆。
4)通信电缆和通信光缆:通信电缆是传输电话、电报、电视、广播、数据和其他电信息的电缆;通信光缆是以光导纤维(光纤)作为光波传输介质,进行信息传输;射频电缆是适用于无线电通信、广播和有关电子设备中传输射频信号的电缆。
5)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从电力系统的配电点把电能直接传送到各种用电设备、器具的电源连接线路用电线电缆。这类产品使用面最广,品种最多,而且大多要结合所用装备的特性和使用环境条件来确定产品的结构、性能。
电线电缆——用以传输电能、信息和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线材产品。
绝缘电缆——由下列部分组成的集合体:一根或多根绝缘线芯,它们各自的包覆层(如果具有时),总保护层(如果具有时),外保护层(如果具有时),电缆也可以有附加的没有绝缘的导体。
软电缆——使用时要求柔软,并在结构和材料上能满足这一(柔软性)要求的电缆。
软线——由多根数小截面的导体组成的软电缆。
单芯电缆——只有一根绝缘线芯的电缆。
多芯电缆——有一根以上绝缘线芯电缆
扁(多芯)电缆——多根绝缘线芯组平行排列成扁平状的多芯电缆。
电缆附件——在电缆线路中与电缆配套使用的附属装置的总称。
裸电线——没有绝缘层的电线。
单线—— 单根的导线。
绞线—— 由多根圆线或型线呈螺旋形绞合成的导体。
绕组线——亦称为电磁线,用于电机、电器和电工仪器绕组以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电线。
漆包线——具有漆膜绝缘(层)的电线,主要用作绕组线。
电力电缆——输配电用的电缆。
不滴流电缆——在最高连续工作温度下浸渍剂不流淌的整体浸渍纸绝缘电缆。
分相铅套电缆——每根绝缘线芯分别挤包铅或铅合金(护)套的三芯电缆。
充油电缆——用绝缘油作加压流体,并能使油在电缆中自由流动的一种自容式压力型电缆。
架空绝缘电缆——用于架空或户外悬挂的绝缘电缆。
通信电缆——传输电气信息用的电缆,包括市内通信电缆、长途通信电缆、局用电缆和数据通信电缆。
层绞式电缆——许多线组按同心层排列成电缆芯的电缆。
单位式电缆——许多线组以束绞或同心绞合组成单元,再将许多单元绞合成电缆芯的电缆。
对称电缆——由对称线对组成的电缆。
同轴电缆——由同轴对组成的通信电缆。
射频电缆——用作无线电台发射和接收天线的馈电线或各种射频通信及测试设备连接线的电缆。
电话软线——用作电话设备连接的软电线。
导体(导线)——电缆中具有传导电流特定功能的元件。
实心导体(导线)——由一根圆线或型线制成的导体(导线)。
单一导体——不包覆其它金属层的单线或多根金属线的导体。
金属镀层导体——每根单线都镀覆以不同金属或合金薄层的导体。
镀锡导体——镀覆锡层的导体。
金属包覆导体——由一种金属作为内部分和用冶金加工法(熔接)包覆另一种金属作为外层的导线组成的导体。
同心式绞合圆导体——多根单线以螺旋形绞合,成为一层或多层同心层的绞合导体,通常相邻层绞向相反。
束合导体——由多根单线,按同一方向,同一节距以螺旋形束合而成的导体。
复绞导体——由几个线组螺旋绞合成一层或多层导体,导体中每一组可为同心绞或束合。
扇形导体——截面形状近似扇形的型导体。
软导体——适用于软电缆由直径足够小的圆线组成的绞合导体。
紧压导体——通过机械紧压或拉伸,或适当选择单线的形状和配置,以减小绞合间隙的绞合导体。
同心导体——包覆在一根或几根绝缘线芯外的导体。
绝缘层——电缆中具有耐受电压特定功能的绝缘材料。
导体绝缘——导体或导体屏蔽层上的绝缘。
挤包绝缘——通常由一层热塑性或热固性材料挤包成的绝缘。
绕包绝缘——用绝缘带螺旋绕包成同心层的绝缘。
浸渍纸绝缘——用浸渍绝缘纸组成的绕包绝缘。
橡皮绝缘——由橡皮或橡皮带组成的密实层绝缘。
塑料绝缘——由塑料制成的密实层的或带包的绝缘。
漆包绝缘——由漆包线漆在导体上所形成的连续密实绝缘膜。
屏蔽层——将电磁场限制在电缆内或电缆元件内,并保护电缆免受外电场、磁场影响的屏蔽层。包覆在电缆外的屏蔽层通常是接地的。
导体屏蔽——覆盖在导体上的非金属或金属材料的电屏蔽层。
绝缘屏蔽——包覆在绝缘层上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的电屏蔽层。
绝缘线芯——导体及其绝缘层和屏蔽层(如具有时)的组合体。
主线芯——电线电缆中承担主要功能的绝缘线芯。
辅助线芯——电线电缆中承担辅助功能的绝缘线芯。
对称线对——由结构相同对称于纵向轴线的绝缘线芯所组成的线组。
同轴对——由同心放置的内外导体(中间全部或局部用绝缘支撑)所组成的线对。
填充物——在多芯电缆中用于填充各个绝缘线芯之间间隙的材料。
内衬层——包在多芯电缆缆芯(可包括填充物)外面放在保护层下的非金属层。
隔离层——用以防止电缆的不同组成部分间(如导体和绝缘或绝缘和护层间)相互有害影响的隔离薄层。
护套——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均匀连续的管状包层,通常是挤制成的。
金属护套——由金属制成的护套。
皱纹金属套——具有一定波纹形状的金属护套。
非金属护套——由高分子材料制成的护套。
组合护套——采用金属和塑料复合制成的护套。
外护套——包在金属套外面的作为电缆最外层护套的非金属套。
铠装层——通常用以防止外界机械影响由金属带、线、丝制成的电缆的覆盖层。
外被层——在电缆外面的一层或几层非挤出的覆盖层。
编织层——由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编织而成的覆盖层。
百分数电导率——在20℃时国际标准软的标准电阻率(IACS)与同温度下材料的电阻率之比,用百分数表示,可用重量或体积计算。
载流量——在允许工作温度下电缆导体中所传导的长期满载电流。
导体截面——组成导体的各个单线垂直于导体轴线的横截面之和。
绞距——电缆某元件以螺旋形旋转一周时沿轴向的长度。
节径比——绞合元件的绞距与其螺旋直径之比。
绞向——电缆的绞合元件相对以电缆轴向的旋转方向。
绞合常数——绞合前元件的长度与绞合后制件的长度之比。
填充系数——组成导体的单线截面总和与导体轮廓截面之比。
编织覆盖率(编织密度)——编织材料覆盖表面积与编织层总表面积之百分比。
拉线——通过模具将金属杆材或线材拉制成一定截面和形状的线材的过程。
退火——对冷加工后的金属线材连续或不连续的进行热处理,以减小或消除冷加工硬化的过程。
绞合——制造绞合导体的过程。
束合——制造束合导体的过程。
漆包——在金属线材表面涂覆漆包线漆的过程。
绕包——用带材绕制同心绕包层的过程。
重叠绕包——带状材料绕包时,带边与相邻带边相互搭压的绕包形式。
间隙绕包——带状材料绕包时,带边与相邻带边不相搭连而留有一定间隙的绕包形式。
对绞——两根绝缘线芯按一定绞合节距组成线组的过程。
成缆——由若干根绝缘线芯(或包有金属护套的线芯)或单元线组和其它元件绞合(或加绕包)成电缆芯的过程。
挤塑(橡)——将配制成的塑料或橡胶混合物,;连续均匀挤包在导体或电缆芯上的过程。
交联——借物理或化学方法,使塑料由线型结构转变为空间网状结构的过程。
纵包——带材纵向包覆的过程。
编织——用金属丝或非金属纤维在导体或绝缘层等元件上编织成有网状图形的过程。
压铅——用热压法在电缆上挤包密封、均匀、连续铅套的过程。
装铠——在电缆上包覆铠装层的过程。

YJV电缆和VV电缆三点不同

YJV电缆和VV电缆在功能上基本相同,但是他们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有三个:
一、产品的命名不同,所代表的含义也不同:YJV电缆绝缘用的是交联聚乙烯,VV电缆绝缘用的是聚氯乙烯。
二、两种线在生产设备和工艺制造上也有区别的:
VV为塑力缆,YJV即交联电缆,其绝缘层性能优于塑力缆。
YJV只是在绝缘材料上做了交联处理提高了耐热温度,而 VV没有。
YJV电缆工作温度达90度,而VV只有70度,同截面积YJV电缆载流量大。
VV类电缆导体运行最高额定温度为摄氏70度,短路时(持续时间小于5秒)最高温度不超过摄氏160度。
YJV类电缆导体运行最高额定温度为摄氏90度,短路时(持续时间小于5秒)最高温度不超过摄氏250度。
YJV从长远看比VV好(使用寿命长等),但比VV贵。从短路允许的最高度看:YJV为250度,VV为160、140。
YJV使用环境在防水方面比VV差,如果是埋地敷设应选用VV电缆,选用YJV时必须保证电缆无水浸,即保证电缆沟(井)排水良好。若是电缆桥架敷设则选用YJV。
从技术经济指标看,三芯的YJV比VV电缆的各项参数都要高。在民用建筑中推荐使用YJV,其载流量比VV的大,更为主要的是在电气火灾时,由于其绝缘材料不含氯,燃烧时不会产生有毒气体。所以也就是说VV的环保性能差些。在民用,核电等领域VV已基本被YJV取代,但是在很多的工业企业,VV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原因是它的价格便宜。
由于YJV电缆在性价比方面要优于VV电缆,所以YJV电缆有取代VV电缆的趋势。

十一、什么是BVV线?

bvv电线全称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圆型护套线,又称轻型聚氯乙烯护套电缆,俗称硬护套线。铜芯(硬)布电线,单芯的是圆的,双芯的就是扁的。常常用于明装电线。
字母B表示布电线,字母V表示塑料中的聚氯乙烯。还有铜芯符号、硬线(常见的单芯导体)符号省略没有表示。
BVV与BV线的区别就是BVV比BV就多一层护套。适用于交流电压450/750V及以下动力装置、日用电器、仪表及电信设备用的电缆电线。线芯长期允许工作温度不超过+65度。其标称截面从0.75-10平方共分0.75;1.0;1.5;2.5;4;6;10;七种规格。
适用于交流电压450/750V及以下动力装置、日用电器、仪表及电信设备用的电缆电线。

购买电线时怎样鉴别优劣好坏?

国家已明令在新建住宅中应使用铜导线。但同样是铜导线,也有劣质的铜导线,其铜芯选用再生铜,含有许多杂质,有的劣质铜导线导电性能甚至不如铁丝,极易引发电气事故。目前,市场上的电线品种多、规格多、价格乱,消费者挑选时难度很大。单就家庭装修中常用的2.5平方毫米和4平方毫米两种铜芯线的价格而言,同样规格的一盘线,因为厂家不同,价格可相差20%至30%。至于质量优劣,长度是否达标,消费者更是难以判定。
据业内人士透露:电线之所以价格差异巨大,是由于生产过程中所用原材料不同造成的。生产电线的主要原材料是电解铜、绝缘材料和护套料。目前原材料市场上电解铜每吨在两万元左右,而回收的杂铜每吨只有1.5万元左右;绝缘材料和护套料的优质产品价格每吨在8000元至8500元,而残次品的价格每吨只需4000元至5000元,差价更悬殊。另外,长度不足,绝缘体含胶量不够,也是造成价格差异的重要原因。每盘线长度,优等品是100米,而次品只有90米左右;绝缘体含胶量优等品占35% 至40%,而残次品只有15%。通过对比,消费者不难看出成品电线销售价格存在差异是材质上存在猫腻所致。

购买电线时怎样鉴别优劣呢?

(1)首先看成卷的电线包装牌上,有无中国电工产品认证委员会的“长城标志”和生产许可证号;看有无质量体系认证书;看合格证是否规范;看有无厂名、厂址、检验章、生产日期;看电线上是否印有商标、规格、电压等。还要看电线铜芯的横断面,优等品紫铜颜色光亮、色泽柔和,铜芯黄中偏红,表明所用的铜材质量较好,而黄中发白则是低质铜材的反映。
(2)可取一根电线头用手反复弯曲,凡是手感柔软、抗疲劳强度好、塑料或橡胶手感弹性大且电线绝缘体上无龟裂的就是优等品。电线外层塑料皮应色泽鲜亮、质地细密,用打火机点燃应无明火。
(3)截取一段绝缘层,看其线芯是否位于绝缘层的正中。不居中的是由于工艺不高而造成的偏芯现象,在使用时如果功率小还能相安无事,一旦用电量大,较薄一面很可能会被电流击穿。
(4)一定要看其长度与线芯粗细有没有做手脚。在相关标准中规定,电线长度的误差不能超过5%,截面线径不能超过0.02%,但市场上存在着大量在长度上短斤少两、在截面上弄虚作假(如标明截面为2.5平方毫米的线,实则仅有2平方毫米粗)的现象。

PS:因为添加小编的人数众多,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小编会挨个同意的,这次小编真的是拼了,分享了很多我的私货,更多干货资源可私信免费领取。需要进【技术交流微信群】的,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