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Intouch 与 S7-200 Smart 通过TCP/IP连接, ...
手把手教你,Intouch 与 S7-200 Smart 通过TCP/IP连接,一次解决通讯难点

楼主(2024-08-04):
1、打开 System ManagementConsole
2、展开 DAServer ManageràDefault GroupàLocalàArchestrA.DASSIDirect.3àConfiguration
3、选中ConfigurationàAdd PortCpS7 Object
4、右键New_PortCpS7_000àAdd S7CP_200 Object
5、选中New_S7CP_200_000 设置右边参数
Network Address: 输入PLC的IP 地址,如192.168.10.244
Local TSAP: 1.0
Remote TASP: 2.0 (PLC TASP, S7-200 Smart 的TASP只能是 02.00、02.01、03.00、03.01四个)
其他参数默认
选择Device Groups,新增加访问名,该名字在Intouch中将会用到
6、右键ArchestrA.DASSIDirect.3àConfigure As ServiceàAtuo Service
7、右键ArchestrA.DASSIDirect.3àActivate Server,选择完之后,左边的红x将变成绿√
8、打开Intouch,并新建一个项目
9、双击访问名,并新建一个访问名,访问名需与第5步中的名字一致
10、新建一个标记名
11、新建一个窗口,并新建一个模拟量输入
12、最后连接PLC,测试效果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