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控制伺服/步进电机循环定位如何编程?

楼主(2024-08-04):
控制要求:
①按下回原点按钮,设备开始回原点
②回完原点后,按下启动按钮,往复在0-50mm位置

组态步骤省略
Ø两点往复程序(方法二)
程序段1是实现轴的使能,只有使能了才能实现定位

程序段2是实现轴的回原点功能,按下启动后,MW2的值为1,按下停止后则为0,使用不同的值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程序段3是判断状态步的值等于1时,调用绝对定位指令 ,将位置数据和速度数据填写好,然后延时一段时间触发定位指令,定位完成后,完成位M0.4则会接通,接通了之后延时一段时间将状态步骤的值修改为2。
注意:这里的定位触发一定要延时,否则会出现无法循环的现象!初学者往往容易犯这个错误找不到原因,当然您也可以错开扫描周期,关于错开扫描周期的方法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写了,大家可以参考。

程序段4和程序段3类似,分析过程也差不多,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