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 PWM 功能配置与编程步骤

楼主(2024-08-04):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脉冲宽度调制(PWM)技术广泛应用于电机控制、照明调节、温度控制等多个方面。西门子S7-1200 PLC作为一款功能强大的紧凑型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其内置的PWM功能为用户提供了灵活的控制手段。本文将详细介绍S7-1200 PLC的PWM功能配置与编程步骤,帮助读者快速掌握这一关键技术。
一、西门子S7-1200 PWM功能概述
西门子S7-1200 PLC的PWM功能允许用户通过软件配置和编程,实现精确控制脉冲的宽度和周期,从而调节外部设备的运行状态。每一款S7-1200 CPU均内置了最多4路PWM控制(CPU + 信号板),支持高频率的PWM输出,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1.1 PWM功能的硬件支持
本体支持
:对于DC/DC/DC类型的CPU,如S7-1215C,本体即可实现最高100kHz的PWM源型输出,最小输出宽度10μs。CPU 1217C则可以通过差分信号实现最高1MHz的PWM输出,最小输出宽度1μs。
信号板支持
:即使是AC/DC/RLY或DC/DC/RLY的CPU,也可以通过信号板SB1222实现最高4路200kHz的PWM输出,最小输出宽度5μs;通过SB1223实现最高2路200kHz的PWM输出。
1.2 PWM功能的软件支持
S7-1200 PLC的PWM功能需要通过TIA Portal软件进行硬件组态和编程。用户可以在“设备视图”中配置PWM参数,并在程序中调用CTRL_PWM指令来实现PWM输出。
二、西门子S7-1200 PWM功能配置步骤
2.1 硬件准备
S7-1200 CPU
:以DC/DC/DC类型的S7-1215C为例。
PC
:安装TIA Portal软件,版本建议V16或更高。
以太网电缆
:用于连接PLC和PC。
2.2 软件配置
2.2.1 插入CPU并设置脉冲发生器
打开TIA Portal软件,创建新项目并插入S7-1200 CPU(DC输出类型)。
在“设备视图”中,双击CPU图标进入其属性设置界面。
在“常规”属性中,找到“脉冲发生器”设置项,启用脉冲发生器。用户可以自定义脉冲发生器的名称和注释说明。
2.2.2 组态PWM参数
在“设备视图”中,选择“PWM”选项卡进行参数配置。
信号类型:选择“PWM”。
时基:设置PWM脉冲周期的时间单位,可选择毫秒或微秒。
脉宽格式:定义PWM脉冲的占空比档次,包括“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和“S7模拟量格式”。每种格式对应不同的分辨率和脉冲宽度范围。
循环时间:设置PWM脉冲的周期时间,范围值1~16777215。可勾选“允许在运行时修改循环时间”,以便在程序运行时调整周期。
初始脉冲宽度:设置PWM脉冲周期中高电平的脉冲宽度,范围值由“脉宽格式”决定。
2.2.3 硬件输出设置
选择S7-1200 PLC上的某个DO点作为PWM输出。注意,该点只能是CPU上的DO点或SB信号板上的DO点,S7-1200SM扩展模块上的DO点不支持PWM功能。
设置PWM的I/O地址和周期更新方式。
起始地址:设定PWM通道地址。
结束地址:由起始地址决定,每个PWM通道占用一个Word的长度。
组织块:设置PWM I/O地址的更新方式,通常选择“自动更新”。
过程映像:设置PWM I/O地址的过程映像更新情况,默认选择“自动更新”。
三、S7-1200 PWM功能编程步骤
3.1 编写程序块
在TIA Portal软件中,打开程序块编辑器。
在“指令选件”中找到“扩展指令”下的“脉冲”文件夹,双击或拖拽CTRL_PWM指令到程序编辑区。
配置CTRL_PWM指令参数。
PWM:脉冲发生器的硬件ID号,即之前设置的“硬件标识符”。
ENABLE:PWM脉冲的使能端,为TRUE时CPU发出PWM脉冲,为FALSE时不发脉冲。
BUSY:标识CPU是否正在发出PWM脉冲。
STATUS:PWM指令的状态值,STATUS=0表示无错误,非0值表示PWM指令错误。
3.2 监控与调试
在TIA Portal软件的“监控与强制表”中插入一个新的监控表。
在监控表中输入PWM的I/O地址(如QWx),并选择“带符号十进制”作为显示格式。
点击监控按钮,查看PWM的当前状态。
通过修改I/O地址中的Q字地址(如QWx),实时调整PWM的脉冲宽度和循环周期。
3.3 注意事项
确保在修改PWM参数或监控PWM状态时,PLC处于停止状态或安全模式下,以避免意外发生。
PWM的占空比和周期对外部设备的运行状态有直接影响,需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合理设置。
在进行PWM功能调试时,应逐步调整参数并观察外部设备的响应情况,确保控制效果符合预期。
四、应用实例
4.1 电机速度控制
通过S7-1200 PLC的PWM功能,可以实现对直流电机或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通过调整PWM的占空比和周期,改变电机驱动电压的平均值,从而调节电机的转速。
4.2 照明调节
在LED照明系统中,可以利用S7-1200 PLC的PWM功能实现灯光亮度的无级调节。通过调整PWM的占空比,改变LED灯的通电时间占比,从而控制灯光的亮度。
4.3 温度控制
在温度控制系统中,PLC内部的PID算法可以根据当前温度与设定温度之间的差异,计算出合适的PWM占空比,并通过PWM信号控制加热元件的通断时间,实现温度的精确控制。
五、结语
西门子S7-1200 PLC的PWM功能为工业自动化控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通过本文的介绍,读者可以全面了解S7-1200 PLC的PWM功能配置与编程步骤,掌握PWM技术在电机控制、照明调节、温度控制等领域的应用方法。希望本文能对广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提供帮助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