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1200 CPU接线图介绍

楼主(2024-08-04):
CPU 接线图
CPU 1211C 接线图
CPU 1211C AC/DC/继电器 (6ES7211-1BE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1C DC/DC/继电器 (6ES7211-1HE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1C DC/DC/DC (6ES7211-1AE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2C 接线图
CPU 1212C AC/DC/继电器 (6ES7212-1BE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2C DC/DC/继电器 (6ES7212-1HE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2C DC/DC/DC (6ES7212-1AE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4C 接线图
CPU 1214C AC/DC/继电器 (6ES7214-1BG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4C DC/DC/继电器 (6ES7214-1HG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4C DC/DC/DC (6ES7214-1AG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5C 接线图
CPU 1215C AC/DC/继电器 (6ES7215-1BG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5C DC/DC/继电器 (6ES7215-1HG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5C DC/DC/DC (6ES7215-1AG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CPU 1217C 接线图
CPU 1217C DC/DC/DC (6ES7217-1AG40-0XB0)
① 24 VDC 传感器电源
② 对于漏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如图示);对于源型输入将负载连接到“+”端
③ 5V 差分信号输入
④ 5V 差分信号输出
常见问题
问:1217C的 5V差分信号能不能当普通的DI/DO点使用?
答:不能。详情可见《S7-1200 系统手册》的附录 A
问:S7-1200 CPU 自带模拟量输入通道能否接入 0-20mA 电流信号?怎么接线?
答:S7-1200 自带模拟量输入通道支持 0-10 V 电压信号。如果需要接 0-20mA 电流信号,可并联 1个 500Ω 的电阻。
注意:使用 500Ω 电阻时,必须注意这种测量方式的功率消耗。并确保电阻两端外加 DC 24V 电压时,电阻功率消耗至少为 1.16 W。 同时,此方法精度无法保证。
以 S7-1200 自带模拟量输入通道接入常用的两线制传感器 4-20mA 电流信号为例,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