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 S7-1200基本组态常见问题

楼主(2024-08-04):
1. 在时钟同步功能中如何实现使用S7-1200 PLC作为时钟同步的 SNTP sever (服务器)端?
答:S7-1200 只可作为NTP的client(客户)端进行时钟同步,如要实现SNTP sever(服务器)端功能,可以通过下方链接下载相应的库。
链接(请复制后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82203451/library-for-sntp-server-functionality-in-simatic-s7-cpus?dti=0&dl=en&lc=zh-CN

2. 为什么在组态了系统存储器后, "常 1"信号在程序中却不生效?
答:组态或修改了系统存储器后,要确保将配置重新下载到 CPU,否则组态不生效。

3. CPU 属性的"启动"特性中, 设置的"比较预设与实际组态匹配",这里的"匹配"或者"兼容"是什么含义?
答:匹配(兼容性)是指与当前的模块的输入和输出数量相匹配,而且电气和功能特性也相匹配。兼容模块必须能够完全替换已组态的模块;功能性可以更多,但不能比替换的模块少。
举例说明,16 个通道的数字量输入模块可作为8个通道的数字量输入模块的兼容替换模块。反之则不兼容;16 个通道的晶体管数字量输出模块不可作为 16 个通道的继电器数字量输出模块的兼容替换模块。
所以,如果设置“仅在兼容时,才启动 CPU”并且插入组态的模块兼容时,CPU 启动;如果插入的模块不兼容,则 CPU 无法启动。
如果选择“即使不兼容也启动 CPU” 的设置,此时如果插槽中插入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或不插入任何模块,则与实际的 16 个通道数字量输入的信号模块完全不兼容。
虽然无法访问所组态的输入,但 CPU 仍可启动。

4. 为什么 CPU 上电后无法启动?
答:若 CPU 上电后无法启动进入到 RUN 模式,可按如下步骤确认:
1). 在如图 1 所示的 CPU 硬件组态中确认“启动”项中上电后启动是否为“暖启动-RUN模式”,若不是此时应修改组态为“暖启动-RUN模式”,并重新编译、下载硬件组态。

  • 若设置为“暖启动-断电前的操作模式”,此时如果是断电前 CPU 因故障停止,那么再上电后即使没有故障,CPU也会延续断电前的状态,保持 STOP 模式。
  • 若设置成“不重新启动”,则 CPU 上电后直接进入 STOP 模式。

图 1 组态启动模式

2). 如果此时 CPU 仍然无法启动,需要在线查看 CPU 的诊断缓冲区,查看导致 CPU 无法启动的具体原因,如图 2 所示。
例如,诊断中报错“没有可用于中央设备选件处理的数据记录或无效”。

图 2 诊断缓冲区

这是因为在 CPU 属性的“组态控制”中已激活“允许通过用户程序重新组态设备”,如图 3 所示,但启动 OB 未传送一个有效的组态数据记录,则 CPU 从启动模式返回到 STOP 模式。

图 3 组态控制

3). CPU 还有可能因如下故障进入 STOP 状态

  • 中央机架上的硬件模块出现故障
  • 中央机架的模块进行热插拔
  • CPU 供电不稳定或供电线路上受到干扰
  • CPU 插入存储卡
  • 同一程序循环中出现两次“超出最大周期时间”情况且没有复位循环定时器

5. 为什么 CPU 读取的本地时间与当前实际时间相差 7 小时或者 8 小时?
答:因为当前的实际时间是中国的北京时间,而CPU属性中"时间"的默认时区为东一区:UTC+01:00,并且有些版本默认激活夏令时,在 CPU 属性中,必须先将本地时间的"时区"设置为中国所在的东八区:UTC+08:00,然后取消夏令时设置,并将配置下载到 CPU 后,才能读取到正确的本地时间。

6. 为什么在 CPU 的属性中,"保护/防护与安全"页面的"连接机制"中,无法激活"允许从远程伙伴(PLC,HMI,OPC...)使用 PUT/GET 访问",显示为灰色?
答: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已经将CPU的保护等级设置为最高"不能访问(完全保护)"(如图 4 所示)必须设置成其他保护等级,才能激活该选项。

图 4 保护设置

7. 如何解决 CPU 诊断缓冲区报错“伙伴错误——错误的伙伴端口”?
答:如下图 5 所示,CPU 诊断缓冲区报错“伙伴错误——错误的伙伴端口”,如图 6 所示,因为 CPU 组态了拓扑视图,但实际物理拓扑与组态拓扑不一致。
类似的错误,如:“伙伴错误——检测不到相邻方”,也因组态的拓扑与实际不一致。
解决方法:修改为正确的拓扑,或者删除拓扑视图中的连线。

图 5 诊断缓冲区

图 6 拓扑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