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 S7-1200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常见问题

楼主(2024-08-04):
S7-1200 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阻抗指标是多少?答:详情可见《S7-1200 系统手册》的附录 A。
CPU 模拟量输入阻抗:

  • 电压型信号:≥ 100 kΩ
信号模板模拟量输入阻抗:

  • 电压型信号:≥ 9 MΩ
  • 电流型信号:250Ω
信号模板及信号板模拟量输出阻抗:

  • 电压型信号:≥ 1000 Ω
  • 电流型信号:≤ 600 Ω

S7-1200 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信号传输距离?
答: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信号传输距离,从接线方面考虑,使用双绞屏蔽电缆最大可以连接 100 m 的长度,还要考虑现场电磁干扰等现实状况。一般电压信号易受现场干扰且长距离传输也会造成信号的衰减,建议尽量近距离传输;电流信号相比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好些,相对电压信号传输距离可适当加长。

S7-1200 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过冲及溢出数值分别是多少?
对于电压测量范围,S7-1200 模拟量模块的电压输入值与模块通道显示数值对应关系如下表 1 所示:
过冲范围为 27649 至 32511;下冲范围为 -27649 至 -32512
上溢范围为 32512 至 32767,下溢范围为 -32513 至 -32768

表 1. SM1231 电压测量范围数值

对于电流测量范围,S7-1200 模拟量模块的电流输入值与模块通道显示数值对应关系如下表 2 所示:
过冲范围为 27649 至 32511;下冲范围为 -1 至 -4864
上溢范围为 32512 至 32767,下溢范围为 -4865 至 -32768
注意:当开路时,模拟量模块通道显示数值是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