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1200数据日志常见问题

楼主(2024-08-04):
当S7-1200 CPU使用数据日志时,记录次数会影响CPU的使用寿命吗?
答:
会影响。装载存储器的使用寿命受写装载存储器的次数限制。如果使用CPU内部装载存储器,则记录次数会影响CPU的使用寿命,CPU写入数据记录的使用寿命为5亿次;如果使用存储卡,其记录次数会影响卡的使用寿命。
一个数据日志最多可包含256个元素,尽量将多个数据元素记录在一个数据日志中,不建议程序使用多个数据日志,每个数据日志只记录少量的数据元素。
注:
需要注意写入记录的频率,如果需要高频率写入数据记录,请考虑使用存储卡,以便于更换。
✦
•
✦
S7-1200 系列所有型号的 CPU 是否都支持数据日志功能?
答:
S7-1200 CPU 版本为V2.0以上及编程软件版本为 STEP 7 V11 以上才支持数据日志功能。
✦
•
✦
使用S7-1200 CPU 是否就能实现数据日志功能?是否还需要增加其余的硬件?
答:
使用S7-1200 CPU 能实现数据日志功能,数据日志文件存储在 S7-1200 CPU 装载存储器中。
也可以增加 S7-1200 SIMATIC 存储卡,将其设置为“程序”卡类型,也能实现数据日志功能;此时,数据日志文件存储在 S7-1200 SIMATIC 存储卡中。
✦
•
✦
调用“DataLogCreate”指令创建的数据日志文件个数是否有限制?
答:
调用“DataLogCreate”指令创建的数据日志文件个数没有限制。如果仅使用 S7-1200 CPU,数据日志文件的个数受限于 S7-1200 CPU 装载存储器大小的限制;如果使用“程序”卡类型的 S7-1200 SIMATIC 存储卡,数据日志文件的个数受限于 S7-1200 SIMATIC 存储卡大小的限制。
✦
•
✦
对每个数据日志文件写入的最大数据日志条数是否有限制?
答:
“DataLogCreate”指令的“RECORDS”输入参数是“UDINT”数据类型,限值是4,294,967,295。RECORD 参数的实际限值取决于单个日志的大小、其它数据日志的大小及装载存储器的可用资源。 此外,Microsoft Excel 对Excel 工作表中允许的行数限制为65536行。
✦
•
✦
对每个数据日志文件声明的最大数据元数个数是否有限制?
答:
所声明数据元素的个数与标题参数中指定的列数相对应。可以分配的最大数据元素个数为253(带时间戳)或 255(不带时间戳)。 这一限制使日志始终处于 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的256列限制范围内。
✦
•
✦
如何打开数据日志文件?打开的数据日志个数是否有限制?
答:
执行“DataLogCreate”和“DataLogNewFile”操作后会自动打开数据日志文件。此外,对于已经关闭的数据日志文件,执行“DataLogOpen”指令可重新打开数据日志文件。
最多可同时打开8个数据日志文件。 可能存在8个以上数据日志文件,但必须关闭一些数据日志文件,使打开的文件数不超过8个。
✦
•
✦
如何关闭数据日志文件?
答:
S7-1200 PLC执行RUN-STOP切换或PLC循环上电后会自动关闭数据日志文件。此外,执行“DataLogClose”指令可关闭已经打开的数据日志文件。
✦
•
✦
如何清除数据日志文件中的数据记录?
答:
可采取以下两种方法之一清除数据日志文件中的数据记录:
注:
以下方法是用于清除数据记录,不是数据日志文件!
1. 设置“DataLogOpen”指令输入参数 MODE=1,并且需要在数据日志关闭情况下,执行“DataLogOpen”指令,触发输入“REQ”可清除数据日志文件的数据日志。如下图1所示:
图1.执行“DataLogOpen”指令清除数据记录
2. 使用“DataLogClear”指令,清除指定ID对应数据日志文件内的数据记录。如下图2所示:
图2. 执行“DataLogClear”指令清除数据记录
✦
•
✦
如何删除已经建立的数据日志文件以减小 S7-1200 CPU 装载存储器空间的占用?
答:
可采取以下两种方法之一删除数据日志文件:
1.登录 PLC内置 Web 服务器,直接删除数据日志文件。如下图3所示:
图3. 通过Web 服务器删除数据日志文件
2. 使用“DataLogDelete”指令,DelFile置1,删除数据日志并删除数据记录。如下图4所示:
图4. 执行“DataLogDelete”指令删除数据日志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