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数据

楼主(2024-08-05):
为什么PLC数据的最大值是32767

网友A:
因为PLC寄存器是16位的,16位 有分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
有符号数16位系统中,‌能够存储的数据范围是-32768到32767。‌这是因为有符号数使用一个bit来表示数字的正负,‌其中最高位(‌符号位)‌为1表示负数,‌为0表示正数。‌这种表示方法允许有符号数存储正数和负数,‌因此其数值范围是对称的,‌涵盖了从最小负数到最大正数的完整范围。‌
无符号数16位系统中,‌能够存储的数据范围是0到65535。无符号数没有符号位,‌所有位都用于表示数值大小,‌因此其数值范围仅包含正数

网友B:
你弄个32位的 就有更大的数字了,比如倍福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