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归类吐槽会 | 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归类问题

楼主(2024-08-05):
Hi!大家好!我是今天归类吐槽会的话题分享者——陌酒。今天我要分享的话题是可供电动汽车充电的充电桩的归类。
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以及人们对有限资源的保护,目前电动汽车可谓是随处可见,那么充电桩应该归在哪里呢?
根据国家的标准,充电桩分为交流桩和直流桩两大类。在刚知道这两个商品的时候,陌酒首先想到的是将其归入品目85.04项下的充电装置。毕竟充电桩不就是给电动车充电的吗,但是我仔细一想就觉得稍显不对,于是火速去查了《税则》,发现85044099.92子目条文为“纯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用车载充电机”这个“车载”的意思不就是指汽车内部的充电机吗?那跟外置的充电桩可以说毫无关系。显然是不能将充电桩归在85044099.92项下的。
于是,陌酒只能重新查资料进行研究。
首先,直流充电桩,是与交流电网连接,主要含有整流模块、DSP数字控制器、谐振软开关、其他的配套元件主要包括继电器、直流电表、断路器、浪涌保护器、辅助电源、熔断器、风机、线缆等。
用于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输出,根据汽车BMS系统给汽车电池输送指定的电流和电压给电池充电。
充电桩充电模块主要作用是将交流电转成直流电。主要起控制、保护、计量、散热等功能。
直流充电桩采用功率模块,实现整流功能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通过充电枪连接车载电池充电。
其主要功能符合《税则注释》品目85.04项下:
“...二、静止式变流器...此类装置用于变换电能,以便进一步利用。它们装有不同类型的变流元件(例如,电子管),还可装有各种辅助器件(例如,变压器、感应线圈、电阻器、调节控制器等)。这种装置利用变流元件可交替作为导体与绝缘体的原理进行工作。...静止式变流器常装有辅助电路,以调节新生电流的电压,这种装置有时称为电压或电流调节器,但都不影响其归入本品目。...此类装置包括:...(一)整流器,用于把交流电(单相或多相)变成直流电,通常电压也随之改变。...(二)逆变器,用于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
中关于整流器的商品描述。
因此陌酒认为应将直流充电桩归入税号85044099.99项下。
直流充电桩到此就结束了,我们继续接着看交流充电桩。
交流充电桩同样也是与交流电网连接,是为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提供交流电源的供电装置。
交流充电桩只提供电力输出,需连接车载充电机为电动汽车充电。通常交流充电桩主要由主控板、信号灯、按钮、人机界面、小型断路器、电能表、交流接触器、交流充电枪、线缆、4G模块等组成。交流桩单相220V/三相380V交流电输入。功率一般较小,所以与直流充电桩相比,交流充电桩的充电速度一般较慢。
交流充电桩通过车载充电机转换成直流电给车载电池充电,交流充电桩无变流功能,是通过车载充电机将交流电转变成直流电,不符合品目85.04的要求,所以交流充电桩,我们是不能与直流充电桩一样归在品目85.04项下的。
到这里我没有什么好的归类思路,于是参考了相关的归类预裁定(R-2-3100-2023-0059)的归类思路:
交流充电桩主要由主控板、信号灯、按钮、人机界面、小型断路器、电能表、交流接触器、交流充电枪、线缆、4G模块等组成,主要实现状态指示、信息显示、保护及报警、计量等多项功能,符合《税则注释》关于品目85.37项下
“本品目包括前面两个品目所列装置(例如,开关及熔断器)的组合体,装在盘、板、台上面或柜子里。这类装置一般还配有仪表,有时还配有辅助装置,例如,变压器、电子管、电压调节器、变阻器或发光电路图。...”
的条文描述,并且该交流充电桩单相220V/三相380V交流电输入,交流电通过车载充电机转换成直流电给车载电池充电,是用于电压不超过1000伏的电路上的。
根据归类总规则一及六,应将其归入税号85371090.90项下。
然后经过这两个商品的探究,同样都是给电动汽车充电的充电桩,最后的归类结果却是不同的。所以在我们进行归类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商品的结构,功能等方面,在没有很好的归类思路时,也可以适当地参考海关出具的归类预裁定和归类决定书来确认商品的归类税号。
今天的归类吐槽会就到此结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