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拆解报告:比亚迪7kW壁挂式交流充电桩

楼主(2024-08-05):
这是你阅读的充电头网第3081篇拆解报告。

前言

充电头网采购了BYD比亚迪7kW壁挂式交流充电桩,这款充电桩型号为KDNT/BYD-GA7,最大充电电流为32A。充电桩支持刷卡充电和即插即充两种使用方式,适合不同环境安装。充电桩自带5米长充电线,并在充电桩机身上设有插座,用于收纳充电枪。

充电桩机身上设有充电和故障指示灯,用于指示充电状态以及故障信息,便于用户了解情况。充电桩侧面设有急停按钮,在紧急情况可以立刻断开充电桩电源输出。下面就带来比亚迪这款7kW壁挂式交流充电桩的拆解,一起看看内部的用料和做工。

比亚迪7kW壁挂式交流充电桩外观

购买比亚迪7kW壁挂式交流充电桩,除了产品本体外,还有背部安装钣金、M4螺钉、膨胀胶塞、NFC卡片、合格证等。

比亚迪7kW壁挂式交流充电桩包括充电盒、线缆以及充电枪头。

充电盒为前后合封结构设计,主体采用PC防火材质,前后外壳白、灰配色,整体样式不规整,但做了对称设计。

机身正面上方印有BYD品牌。

下方设有充电指示灯、故障指示灯以及刷卡区标识。

充电枪座特写。

机身一侧设有急停按钮。

侧面红色急停按钮特写。

另一侧贴有产品铭牌。

产品铭牌特写

产品型号:KDNT/BYD-GA7

输入电压:220V~

输入电流:Max. 32A

输出电流:220V~

输出电流:Max. 32A

输出功率:7kW

频率:50/60Hz

防护等级:IP55

重量:3.6kg

使用环境:室内或室外

机身底部设有电网输入接口和充电枪接口。

机身背面设有接线仓,盖板使用螺丝固定。

接线仓内一览。

充电枪头符合人体工学设计,机身流线型过渡,显得更加圆润。

前端外壳亮面处理,并印有BYD品牌。

充电枪头前端一览。

充电枪持握场景一览。

由于充电盒机身为不规则造型设计,这里进行大体测量,让大家有基本了解,非精确测量。大体测得充电盒机身长度约为37cm。

机身宽度约为22.5cm。

机身厚度约为11.7cm。

测得线缆直径为14.57mm。

线缆长度约为4.9m。

最后测得比亚迪7kW壁挂式交流充电桩重量约为3.3kg。

比亚迪7kW壁挂式交流充电桩拆解

看完了比亚迪这款壁挂式交流充电桩的外观,下面就进行拆解,一起看看内部的设计和用料。

首先拧开机身背面的固定螺丝,拆开充电桩外壳,在壳体边缘设有密封圈用于防水。

在外壳内部设有指示灯小板和NFC小板,通过排线连接到PCBA模块。

PCBA模块通过螺丝固定在壳体内部,连接输入输出导线和信号线。

NFC小板通过排线连接。

NFC小板使用螺丝固定。

指示灯小板也通过螺丝固定。

连接NFC小板和指示灯小板的连接器特写。

零序电流互感器采用插接件连接。

另一个电流互感器线圈也采用插接件连接。

充电桩连接导线通过螺丝接线柱固定。

充电桩壳体接线柱特写。

急停按钮固定在壳体内部。

急停按钮来自江阴长江电器。

连接急停按钮的插接件特写。

CP线通过螺丝接线柱固定。

输出导线通过螺丝压板固定。

充电桩内部PCBA模块通过螺丝固定。

充电桩内部NFC小板和指示灯小板以及连接线特写。

NFC小板正面焊接NFC通信芯片,MCU,蜂鸣器和稳压芯片。

小板边缘为印刷NFC天线。

连接插座用于通信和供电。

1117 3.3V稳压芯片用于为NFC芯片和MCU供电。

NFC芯片来自wisesun维晟,型号WS1850S,是一颗符合ISO/IEC4443A/B标准的超低功耗非接触式读写卡芯片,工作频率为13.56MHz,具备SPI接口,I2C接口和UART接口,采用QFN32封装。

贴片晶振频率为27.120MHz。

芯片外置的两颗R56绕线电阻特写。

MCU来自灵动微,型号MM32F0010,芯片内置ARM cortex M0 32位处理器,最高工作频率为48MHz,内置16KB FLASH和2KB SRAM,具备I2C,SPI和两个UART接口,采用TSSOP20封装。

MCU外置时钟晶振特写。

用于指示工作状态的贴片LED特写。

用于刷卡提示的蜂鸣器特写。

指示灯小板焊接电阻和LED指示灯和连接器。

小板采用铝基板便于散热。

贴片连接器特写。

指示灯采用贴片焊接。

PCBA模块左侧焊接EMI滤波电路,左下角焊接辅助电源电路。在上方中间位置设有接线柱和继电器,右侧设有MCU用于充电桩整机控制。

PCBA模块背面焊接电压比较器,降压转换器以及漏电保护器芯片。

输入端与输出端接线柱特写。

输入端设有气体放电管用于吸收过压浪涌。

压敏电阻规格为14D561K,用于吸收过压浪涌。

保险丝规格为3.15A250V。

NTC热敏电阻用于抑制上电的浪涌电流。

蓝色压敏电阻用于吸收过压浪涌。

安规X2电容规格为0.22μF。

共模电感采用绝缘框架绕制。

安规X2电容来自KYET科雅电子,规格为0.1μF。

蓝色Y电容来自JK-ET建坤电子。

另一颗蓝色Y电容同样来自建坤电子。

整流桥来自SEP威旺电子,型号DB307S,规格为3A 1000V。

两颗高压滤波电容来自红宝石,为BXW系列长寿命电解电容,规格为450V22μF。

色环差模电感特写。

电源芯片来自艾创微,型号ICW206,是一颗内部集成700V高压功率管的电源芯片,支持18W连续输出功率,峰值输出功率为24W。芯片具有低输出降频功能,待机功耗低于0.1W。芯片采用DIP-7封装,适用于适配器和开关电源应用。

蓝色高压电容用于RCD吸收电路。

100μF50V电解电容用于为电源芯片供电。

电源变压器采用EF20磁芯,磁芯缠绕胶带绝缘。

蓝色Y电容特写。

亿光EL817光耦用于输出电压反馈。

两颗输出滤波电容规格为1000μF16V。

隔离电源模块来自AIPULUNION爱浦电子,型号NN2-12D12C3NA,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均为12V,最大输出功率为2W。

黄色自恢复保险丝用于过流保护。

2.2μH电感用于输入滤波。

输出滤波电感特写。

充电桩主控芯片来自国民技术,型号N32G457VEL7,芯片内置32位ARM Cortex-M4内核,最高主频144MHz,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集成512KB FLASH和144KB SRAM,集成UART,I2C,SPI,QSPI,USB,CAN和SDIO等通信接口,内部集成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采用LQFP100封装。

主控芯片外置8.000MHz时钟晶振特写。

热敏电阻用于检测充电桩内部温度。

1117稳压器用于为MCU供电。

在PCB上还预留显示屏接口。

电量计量芯片来自合力为,型号HLW0832,是一颗单相计量IC,支持有功功率、视在功率,电压和电流有效值测量。芯片内置振荡器,电压参考和电源监控电路,支持UART通信方式,采用SOP8封装。

电压互感器来自择明朗熙电子,ZMPT107-1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用于采集输入交流电压送至计量芯片。

复旦微FM2147是高性能漏电保护器专用电路。内部包括稳压电源、放大电路、比较电路、跳闸控制器以及跳闸驱动电路。用于检测输出是否存在漏电进行保护。

两个电流互感器来自南京圳恒通电子,型号分别为ZHT360-2P和ZHT181G-2P,分别用于充电电流检测和零序电流检测。

降压芯片来自TI德州仪器,型号TPS54331,是一颗28V输入,3A输出电流的降压转换器,芯片内部集成80mΩ开关管,采用8-pin SOIC封装。

6.8μH合金电感特写。

四路电压比较器来自ST意法半导体,型号LM239,是一颗低功耗四路电压比较器,支持-40~105℃工作温度,采用SO14封装。

电压比较器来自TI德州仪器,型号LM2903AVQ,为车规级双路电压比较器,符合AEC-Q100标准,采用SOIC8封装。

亿光EL3H7光耦用于隔离通信。

继电器来自美硕,型号MPQ1-S-112D-A,内置一组常开触点,线圈电压为12V,触点容量为40A 250V,两颗分别用于火线和零线通断控制。

接下来拆解充电枪,拧下外壳固定螺丝,拆开充电枪外壳。

充电枪内部导线直接连接到插头。

充电枪内部导线固定压板特写。

导线通过扎带固定。

用于检测锁扣闭合的微动开关特写。

锁扣打开时的状态特写。

全部拆解一览,来张全家福。

充电头网拆解总结

最后附上比亚迪壁挂式交流充电桩核心器件清单,方便大家查阅。

比亚迪壁挂式交流充电桩为单相220V供电,支持7kW充电功率,充电桩内置NFC读卡器功能,支持刷卡使用,满足个人家庭使用。在充电桩机身上设有红绿指示灯,用于指示充电状态和故障信息,并且设有急停按钮,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立刻断开充电桩输出。

充电头网通过拆解了解到,比亚迪壁挂式交流充电桩内置NFC读卡器模块,采用维晟WS1850SNFC读卡器芯片搭配灵动微MM32F0010用于通信。采用国民技术N32G457VEL7 MCU用于整机控制,使用合力为HLW0832电能计量芯片用于电压和电流检测,复旦微FM2147进行漏电保护。

充电桩内部电源芯片采用爱创微ICW206,内部高压电容来自红宝石,输入端设有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进行过压保护。充电桩壳体内部设有热敏电阻进行过热保护,控制充电输出的两颗继电器来自美硕电子,PCBA整体涂三防漆进行保护,内部做工用料扎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