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最全充电桩及芯片企业名录!

楼主(2024-08-05):
1、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总部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是一家从事计算机、光电产品、军工特种装备、新能源及智能控制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的综合性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519)。公司前身始创于1975年,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净资产超二十亿元。

业务领域:数字电视智能家居终端 、军工装备、新能源汽车、精密结构件、智能安防装备等

网址:www.yinhe.com

2、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21)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96年,于2007年3月在深圳证交所挂牌上市。现注册资本39969.3万元,员工接近3000人,拥有超过700人的技术研发团队,在深圳建有近3.6万平方米的研发基地和近10万平米生产基地,并在成都、南昌、昆山等城市建有智能电网大型工业园。

业务领域:智能电网、电测仪器系列、电力仪器仪表、节能减排、新能源、物联网、电动汽车充电站、电源系列等

网址:www.szclou.com

3、北京和信瑞通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北京和信瑞通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内技术领先的智能配用电、新能源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仪器仪表及充换电设备供应商。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核心示范区,辖一个子公司和一个分公司。

业务领域:架空型故障指示器、线缆型故障指示器、配电自动化终端、弧光保护系统等

网址:www.hxrtdl.com

4、深圳市金宏威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简介:深圳市金宏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金14763.6万人民币,公司运营总部位于深圳,常驻销售机构遍布全国,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业务领域:绿色能源、电网智能化、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网址:www.jhw.com.cn

5、南京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南京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研发、制造,充电站整体解决方案、充电设施承建运营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的企业。公司紧随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积极参与新能源汽车行业标准的制定、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及推广。

业务领域:充电桩类

网址:www.nengruidianli.com

6、深圳市思特克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主要针对国内信息产业界的大型电信运营商、电力系统、广电系统、光伏领域、电源行业以及相关的配套设备生产商。既能为大型电信运营商提供相关电源系统设备,又能为相关生产商提供配套电源。

业务领域:逆变电源系列、高频开关电源系列、直流变换器系列、电动汽车充电桩及模块、蓄电池检测维护设备等

网址:www.setec.com.cn

7、上海追日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充追日电气(集团)成立于1997年,股票代码为833832,主要成员单位包括湖北追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追日电气有限公司及追日澳大利亚分公司。产品广泛用于光伏发电、金融数据中心、通讯、光电子、汽车、航空航天以及国防军工、轨道、冶金、石化、电力、水利、采矿、轻工、机械、造船、市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并出口到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业务领域:光伏发电EPC及设备、动力电源系列、电能质量优化系列、软起动及节能系列、变配电成套系列、海德瑞(HIDRY)产品系列

网址:www.ssechina.com

8、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8,517万元注册地点在北京市房山工业园区。是一家以智能技术为基础,为工业企业提供节能增效与智能制造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设备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

业务领域:传动电控、智能配电、能源管理

网址:www.nancal.com

9、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简称首钢机电设研院),在职员工79人,拥有工程技术人员 71人,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21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

业务领域:升降路桩、充电桩、自动卸车设备、焦化设备、盾构机及管片模具

网址:www.sginst.com.cn

10、北京基业昌达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北京基业昌达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是北京基业达电气全资子公司,以研发新能源技术为主,公司年产值2亿,注册资金3010万。是中国首批成立的以研发新能源汽车充电技术为主的公司。其母公司基业达电气成立于1995年,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为主导产品的民营企业,名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已获得北京市著名商标。

业务领域:交流电充电桩系列产品、直流电充电机系列产品、充电站组网系列产品、充电器车载充电机

网址:www.jiyechangda.com

11、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大功率直流设备整体方案解决商,是直流操作电源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成立于1998年,位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于2008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公司的销售业绩一直位居同行前列,并负责起草或参与制定了多项国家及电力行业标准。

业务领域: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交直流电源成套设备、核安全级交直流电源系统、电能质量综合治理系列、智能微网、网络能源系列、在线监测系列

网址:www.atc-a.com

12、普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介:普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普天新能源”)是以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建设、运营和服务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是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依托于中国普天在信息通信和电池电源等领域积累的产业优势,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运营、配套产品制造与服务产业平台。

业务领域:充电设施、充电站监控管理系统、动力电池等

网址:www.ptne.cn

13、珠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珠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港股代码:2188)下属全资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8日, 注册资金2亿元人民币, 占地面积12000多平方米。

业务领域:直流电源、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微网储能、电能质量、电池化成

网址:www.titans.com.cn

14、北京华商三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北京华商三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是响应国家新能源电动汽车推广相关政策而成立的专业公司。2011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利润5000万元。

业务领域:充电桩、充电机等

网址:www.huashangsanyou.com

15、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28日,由南京南瑞集团公司作为主发起人,2003年9月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A股股票并于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内的首家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国电南瑞”,证券代码“600406”。国电南瑞分设三个中心、八家分公司、一个事业部,拥有七家全资子公司和五家控股子公司。

业务领域:智能电网领域、轨道交通控制及工业控制领域、新能源控制领域、节能环保领域

网址:www.naritech.cn

16、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知名电气设备品牌,始于1946年,是国家电网公司直属产业单位,中国电力装备行业的大型骨干和龙头企业。拥有1家上市公司、14家主要子(分)公司,形成了许昌、北京2个公司级研发中心,珠海、上海、哈尔滨、福州4个研发分中心以及许昌、珠海、厦门、福州、济南5个制造基地。

业务领域:特高压输电及电力电子、智能变配电、、电动汽车智能充换电设备、新能源并网及发电、智能工业供用电及节能、轨道交通智能牵引供用电

网址:www.xjgc.com

17、特斯拉汽车公司

公司简介:Tesla(Tesla Motors, Inc.)汽车公司,一家生产和销售电动汽车以及零件的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设在了美国加州的硅谷地带。Tesla汽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锂离子电池的电动车公司。其推出的首部电动车为Roadster。2013年6月8日 电动汽车制造商Tesla高开高走,收盘涨4.82%,报收102.04美元;重回100美元上方。公司市值约118亿美元。

业务领域:电动汽车、充电桩等

网址:www.tesla.cn

18、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6日,是中德合资的股份制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09年10月成功上市,成为创业板第一股,股票代码:300001。公司注册资本金8.8176亿元人民币,总资产30.3亿元,6家全资子公司、16家控股子公司,4家参股子公司集团总部占地面积800亩,总部员工人数1800人,13个集团职能部门,7大事业部,全国20个营销及售后服务大区。

业务领域:电动汽车群智能充电系统、110KV新一代配送式城市中心变电站

、110(66)kv智能移动式箱变、110(35)10KV车载智能箱式变电站、DC600V地面整流电源箱变、LISA-12金属铠装移开式开关柜

网址:www.qdtgood.com

19、深圳市瀚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瀚美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高端电源产品科研开发、生产经营、质量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瀚美特创立于2012年,拥有一支多年从事电力电子技术、变频器技术研发的高端人才队伍,已成功研发出多款高技术产品。

业务领域:高压直流模块系列、电力电源模块、电机驱动模块系统、电源及充电系统监控模块、变电系统

网址:www.heimt.com

20、江苏万帮充电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江苏万帮充电设备有限公司---星星充电,在江苏省率先提出“三模式一平台”的创新理念,并且以极快的速度投入实践。公司用互联网思维,在常州率先发起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建设的“众筹”建桩活动,3个月完成建设千余个桩,并已正式进入上海、武汉、南京、芜湖、苏州,2015年度将覆盖苏皖沪区域内所有新能源推广城市,打造覆盖整个华东、华中地区充电设施网络,完成建设30000个桩,计划3年内滚动投资45亿,在全国建设25万个充电设施。

业务领域:互联网钣金智能交流充电桩、互联网版智能交流充电桩系列

网址:www.ccchong.com

21、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易事特集团(股票代码:300376)创立于1989年,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能源网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优秀上市公司,历经20多年的艰苦创业和睿智经营,现已发展成为行业领域的龙头企业,拥有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近50家,在全球设立268个客户中心,产业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业务领域:新能源、不间断电源、应急电源、稳压电源、蓄电池、IDC数据中心、电力电源系统、通信电源系统

网址:www.eastups.com

22、上海鼎充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介绍:上海鼎充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创立于1994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上海、南京、扬州设有多个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业务领域:直流充电桩、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桩整体解决方案、充电电源

网址:www.cdz360.com

23、北京恒昌国泰电线线缆厂

公司简介:北京恒昌国泰电线电缆厂是电线电缆产品的专业厂家。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完善的生产、试验、检测设备和良好的环境,以及一整套科学的管理体制。

业务领域:BV线系列、软线系列、安防线系列、低压电缆系列、高压电缆系列、铝合金电缆系列、低烟无卤产品

网址:www.bjhcgt.com.cn

24、福建通宇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福建通宇电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集团,技术力量雄厚,质量管理先进,并获得国家CCC认证,产品质量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正在按照ISO-9002国际标准体系实施全面管理,并在2010年获得福建省质量协会的“讲诚信、重质量,福建省质量协会团体会员”。

业务领域:电线电缆等

网址:www.fjtyjt.cn

25、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是由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276)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是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位于杭州青山湖畔的临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业务领域:交流充电桩、有源电力滤波器、直流充电机、车载充电机

网址:wmxny.china3e.cn

26、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前身为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22日。随着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本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家立足江苏并逐步向全国范围扩张,能够提供全方位综合性电力应用解决方案,在电能质量改善设备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电力设备产品供应商。

业务领域: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电工器材、电力滤波装置、无功补偿装置、电力存储装置、环保节电装置

网址:www.cuheshun.com

27、福州守源充电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福州守源充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总部位于福州。

业务领域:快速充电站、蓄电池修复仪、手机充电站、小区多路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桩、充电站配件

网址:www.sycd88.cn.china.cn

28、广州百科尔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州百科尔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专业从事电动汽车充电桩研发、设计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科研、技术人员,大多来自国际国内著名电气设备研发机构,具有多年电气自动化、智能充电软件开发等工作经验,拥有电动汽车充电领域核心技术和持续创新能力。

业务领域:交流充电系列、直流充电系列、专用充电系列

网址:www.gzbker.com

29、广东爱普拉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东爱普拉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源自德国ABL-SURSUM的技术, 国际上最早专业从事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研发、制造,充电站整体解决方案、充电设施承建运营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的企业。公司紧随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积极参与新能源汽车行业标准的制定、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及推广。

业务领域:挂式充电、立式充电、便携式充电、直流充电

网址:www.aipower.com.cn

30、深圳市金壹佰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金壹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工厂占地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是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电源学会会员单位,并与台湾金壹佰知识产权、技术共享,共同开发欧洲与亚洲市场。

业务领域:高频变压器、低频变压器、灌封变压器、环型变压器、音频变压器、电感磁环类、设备系列、滤波器

网址:www.kamyeepak.com

31、苏州和顺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介绍:由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电气”)及其控股子公司艾能特(苏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能特”)共同投资、研发、建设、运营和管理。

业务领域:电动汽车分时租赁、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电动汽车O2O充电综合运营平台

网址:www.cuheshun.com

32、广东南缆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东南缆电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电线电缆生产企业。公司于2004年创立至今,凭借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众多客户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产品入选《中国质量万里行》优质产品之列,赢得了客户广泛的认可和信任。

业务领域:特种电缆、轨道交通电缆、充电桩电缆、耐高温矿物质电缆、电力电缆、PVC绝缘电线、控制电缆

网址:www.linegiant.com

33、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属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是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软件企业。

业务领域:直流电源、充电系统、电源管理系统、换电系统、运营管理系统、微网储能系统、无人机巡检

网址:www.lnznxny.com

34、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专注于电能质量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电力电子技术,我们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双软企业,盛弘电气是业内领导品牌,目前营销和技术服务的网络覆盖中国、亚洲、大洋洲、欧洲以及北美洲。

业务领域:电能质量产品、新能源产品

网址:www.sinexcel.com

35、深圳市兴中科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兴中科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源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电源学会会员单位。公司已拥有一批专门从事电源产品开发经念丰富的高级技术人才,厂房面积达8000平方米,拥有一批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现代化生产流水线。。

业务领域:充退磁电源、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蓄电池充电机系列

网址:www.xzkpower.com

36、京瑞恒诚电气(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京瑞恒诚电气(北京)有限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及完善的检测仪器,采用计算机网络控制系统从事管理和开发,参与生产和经营,技术力量雄厚。与世界知名电力设备生产企业及行业组织进行技术交流,并与各大院校及科研单位长期合作。

业务领域:新能源节能产品、配电产品、智能电器产品

网址:www.jrhc-electric.cn

37、深圳市吉泰鑫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介绍:深圳市吉泰鑫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工厂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和平村高新开发区松发工业园。现有职工500人,其中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18人,品管人员10人,管理人员68人,占公司总人数的14%,生产人员430人,占公司总人数的80%。公司设2个车间,2个技术中心,1个实验室,占地总面积的6000平方米。

业务领域:充电桩变压器、逆变焊机变压器、电力电源变压器

网址:www.szjtxdz.com

38、江苏东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江苏东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常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是一家专业从事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公司是常州市第一批"龙城英才"计划领军型创业企业。

业务领域:太阳能移动电源、太阳能光伏照明、太阳能光伏监控、光伏智能控制器、光伏逆变器、光伏离网发电系统

网址:www.eastpv.com

39、深圳市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深圳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聚电”),是一家内生“互联网+”基因的智能硬件企业。从2014年起在全国 铺设电动汽车充电点和充电站,并依托强大的互联网技术将这些充电点连成全方位立体网络,是为电动车主提供便捷充电服务的专业充电网络建设和服务运营商, 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通过软件App实现一站式充电服务的企业。

业务领域:充电桩、快速直流广告桩、移动充电车、双充广告机、壁挂直流桩、缆式单枪、交流桩、落地直流机、壁挂单枪、国欧转换头、国转单/双插座、安装座

网址:www.ueee.cn

40、深圳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研、产、销一体化的服务型全球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生产节能环保的低碳高效产品, 被广泛运用于电动汽车、风能、太阳能、智能电网等新能源产业。

业务领域:叠层母排、电动汽车充电连接器、充电设备、高压大电流连接器、金属连接器

网址:www.ebusbar.net

41、广东天虹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东天虹电缆有限公司创办于1996年,公司坐落于广州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开发区。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占地面积4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0平方米,年生产能力25亿元,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的大型港资企业。

业务领域:电源线、汽车线、控制电缆、低烟无卤电线电缆、同轴电缆、计算机电缆、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等

网址:www.tianhongcable.com

42、德柔电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德柔电缆(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型企业,依托国外先进的技术、成熟的工艺,和多名国内电缆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致力于特种电缆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主要应用于电厂、港口、矿井、冶金、船舶以及工业制造装备等行业。

业务领域:拖链电缆、柔性电缆、斗轮机卷盘电缆、吊具电缆

网址:www.dorou.com.cn

43、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股票简称:远程电缆,股票代码:002692。远程电缆创建于2001年,位于在电线电缆行业中有重要影响的“中国电缆城”之称的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公司“远程”牌电线电缆享有“全国用户满意产品”、 “江苏省名牌产品”、“江苏省重点保护产品” 、“江苏省著名商标”等荣誉称号。

业务领域:低压、中压、高压电力电缆、矿用电缆、防火电缆、安全清洁电缆、特种电缆

网址:www.yccable.cn

44、深圳市柯耐特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柯耐特(SZCNT)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2年,是国内研制,生产电连接器的专业制造商,自创建至今,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国际先进的电连接器技术,拥有雄厚的产品研制技术力量,独特的加工工艺及科学的管理手段,精密的制造和测试设备。

业务领域:推拉连接器、圆形卡扣连接器、圆形螺纹连接器、矩形连接器

网址:www.szcnt.com

45、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电源行业首家上市企业,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权的能源审计师和能源管理培训单位;也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并第一批公布、面向全社会的节能服务公司之一。公司总部坐落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区,旗下拥有全资子公司北京迪赛奇正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动力聚能科技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领域:通信电源、交流电源、高压变频器、光伏发电产品、电子空气净化机、动力及环境集中监控系统、智能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系统

网址:www.dpc.com.cn

46、东莞市冠格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东莞市冠格电子有限公司坐落于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世界工厂之称东莞市电子名镇石碣镇,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

业务领域:电源插座、开关、电源线、电流过载保护器、电子线束

网址:http://gcj73129015.cn.gongchang.com/  www.onegol.org

47、西部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西部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电线电缆行业的骨干企业。公司地处十三朝古都——西安,位于国家级开发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尚苑路,占地近20万平方米,注册资本13239万元。公司现有员工近600人,其中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120余人,年生产能力可达20亿元。

业务领域:电缆、钢芯铝绞线、塑铜铝线、无卤、低烟电线等

网址:www.xbdl.com.cn

48、深圳市银宝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白狐工业设计有限公司2005年,作为银宝山新的产品开发部而成立,为总公司制造类的客户提供服务。2013年白狐设计公司才正式成立。

业务领域:消费电子、医疗器械、通讯终端、家用电器

网址:www.bifoxs.com

49、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85年,2008年2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2010年10月完成了再融资。公司总部设在汕头,现有3家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香港南洋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年生产能力约5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型的生产电线电缆的企业。

业务领域:低压电缆、中压电缆、超高压电缆、特种电缆、电线产品

网址:www.nanyangcable.com

50、深圳市佳日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佳日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日丰”)成立于2010年、累计投资超过100万元,公司座落于交通便利的深圳市龙华镇龙大高速龙华西出口处。

业务领域:导热石墨膜、高导热硅胶片、导热矽胶布、导热陶瓷片

网址:www.jrfcl.com

51、广州市君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州市君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2006年起主要从事高效开关式充电器、充电机、充电桩的研发、生产、销售,年产20万台,年销售额约3000万。公司获得ISO9001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具有CE、PSE、UL、C-Tick、RoHs、REACH等安规证书,并获得外观专利6个、实用新型专利31个、发明专利6个。海外客户遍及欧洲、北美、东亚(日韩)、澳洲等。

业务领域:通用型、防水车载、大功率机

网址:www.kingpan.cn

52、深圳市铭硕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铭硕达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电连接器产品的研发、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顾客满意为决策原则,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全面的电连接器技术解决方案.

业务领域:强电流抽屉式电连接器、连接器线束、插片式板对板电连接器、PCB电源连接器(金手指)、插针插孔、绝缘柱、接线柱、Isolator、高压绝缘子

网址:www.szminsoda.cn

53、深圳市瑞根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瑞根科技有限公司始创于2009年,在深圳特区及广西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设立多个研发和生产基地。瑞根全面推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ERP内部管理系统,依靠一流的进口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确保产品质量。产品覆盖珠三角、长三角区,并出口香港、台湾、韩国、日本、欧美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业务领域:高频变压器、电感线圈、LED电源变压器、充电桩、充电器

网址:www.szruigen.cn

54、扬州戎星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扬州戎星电气有限公司(原扬州龙鑫螺旋电缆有限公司)坐落于千年古镇瓜洲的北侧,依傍润扬长江公路大桥,是邗江区工业园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1100万美元,注册资本588万美元,占地面积近三万平米。

业务领域:螺旋电缆、弹簧线、汽车电缆、尼龙护套线、控制电缆、线束、海洋电缆、石油勘探电缆、钢尺电缆、拖链电缆

网址:www.yzrxcable.com

55、河南澳玛特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河南澳玛特电气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多家电气公司强强联合,率先在国内运用全新的节能理念和节电技术为中国企业界推出全面的能源管理服务,针对企业的电网及电力设备,为企业提供科学、合理、经济、全面的能源解决方案,从而实现节能降耗,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业务领域:家电待机强制自动断电转换插座、节能插座、节电插座

网址:www.aomt.cn

56、衡阳恒飞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介:衡阳恒飞电缆有限责任公司(原衡阳电线电缆厂),位于五岳衡山之南——湖南衡阳,是中国大型综合性电线电缆制造企业;是电线电缆行业最早通过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和“3C”国家强制性认证企业之一,并通过ISO14000: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业务领域:电力电缆、架空导线、军用特种电缆、石油平台电缆、硅橡胶电缆、光伏电缆、风电电缆、轨道交通车辆用电缆、船用电缆、矿用电缆等

网址:www.hengfeicable.com

57、深圳市华舜连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华舜连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各种连接线和连接器的生产型企业。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镇,周围青山环绕,环境优美,交通便利。

业务领域:汽车诊断设备线、医疗监护设备线、美容理疗设备线、通讯网络设备线、工业配套设备线、成套线材线束系列、汽车诊断连接器系列

网址:www.obd3link.com

58、天津广麒电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天津广麒电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天津圣纳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天津唯一一家电动汽车充电桩的生产企业,坐落于天津市西青区中北工业园区。广麒电源所处领域为国家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首----新能源产业

业务领域:新能源汽车交流充电桩、直流充电桩、非车载充电机

网址:www.tjguangqi.com

59、深圳市致力昇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致力昇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致力昇科技)是从事电子开发和运营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以产品方案开发为发展方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产品技术更新服务及多层次产品方案解决方案。

业务领域:测量工具、平衡充电器、移动电源

网址:www.zlskj.com

60、开开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开开电缆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专业化电线电缆企业,公司位于美丽的东海之滨浙江省台州市。公司创建于1989年,经过20余年的锐意进取,现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两大制造基地,一个原材料加工基地,一个产品研发中心的大型、高科技、专业化的电线电缆企业。

业务领域:电力电缆、电气安装线、钢芯铝绞线及铝绞线、橡套电缆、通信电缆、特种电缆

网址:www.cn-cable.com

61、深圳市凯曼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介绍:深圳市凯曼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锂离子电池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应用领域涵盖了消费电子、医疗设备、数码、IT、仪器设备、便携式测试仪、安防监控设备、仪器仪表、电动工具、电动车、军工设备、通信设备、通信基站、储能电站等产品。所有产品已通过CCC及CE和UL认证。同时公司具备完善的销售与服务网络,产品远销美国、欧洲、南美、东南亚等地区。

业务领域:锂电池组

网址:www.kmdbattery.com

62、深圳市费思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介绍:深圳市费思泰克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费思),创立于2002年,具有深厚国防和航天技术背景,致力于向电子、电力、科研和教育等行业用户提供:可以替代进口产品的、精确、可靠的仪器产品。费思是深圳市政府认定的“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软件企业”。

业务领域:电子负载、直流电源、数字万用表、交流变频电源

网址:www.faithtech.cn

63、北京凯源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介绍:北京凯源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2009年通过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认证,2011年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管理认证。公司核心人员来自哈佛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具有丰富的管理和研发经验。依托清华等科研单位,通过自主开发、联合研制等多种模式确保了公司产品在业界的技术领先地位,公司研发的谐振式PFC高频开关电源效率高达96%以上,处于领先水平。

业务领域:充电机系列产品、直流可调开关电源、充电桩、充放电机、高压电源、非标电源定做、DC/DC变换器

网址:www.kenergy-tech.com

64、优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优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优科科技”(原北京优科利尔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6日,公司总部位于北京,是北京市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拥有包括普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多家参股公司。公司员工68人,其中博士2人,研究生10人,其余均为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人才。

业务领域:一体式快速充电机、分体式快速充电机、充电桩

网址:www.bjutek.com

65、深圳市佳源磁电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佳源磁电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源适配器.电源。高低频变压器.滤波器.电感.线圈.磁环等电子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能开17%的增值税.

业务领域:电源适配器、高频变压器、低频变压器

网址:www.szjycd.com

66、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注册资金2000万,总部位于洛阳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创新创业园,并于2015年成立分公司洛阳嘉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拥有总资产6000余万元,场地面积约万余平方。公司注重团队建设,拥有一支高起点、高素质、高学历、年轻化的员工队伍。

业务领域:大功率充电机、智能车载式充电机、直流充电柜、DC/DC变换器、智能逆变电源、电池修复均衡充电机

网址:www.grasenpower.com

67、青岛华强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青岛华强电缆有限公司 是生产电线电缆的专业厂家,它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胶州。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公司生产设备齐全,技术先进,已形成年产30亿元的生产能力。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且稳定的员工队伍,现有员工中有高工12名,工程师16名,各类技术人员23名,检测手段完善、质保体系健全,生产经营机制科学、高效。

业务领域:合金电缆、低烟无卤电线电缆、架空绞线、交联聚乙烯电力电缆

、聚氯乙烯绝缘电线软线、聚氯乙烯电力电缆、控制电缆、耐火电缆、农用防湿直埋电缆、同轴电缆、计算机电缆

网址:www.huaqiangdianlan.cn

68、上海易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上海易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浦东、旗下分布有各地办事处,因公司多年的发展壮大,于2010年再次投入3亿元在江苏昆山成立“易初特种电线电缆(昆山)有限公司”,总面积30000平方米。

业务领域:UL电线电缆、电梯电缆、拖链电缆、起重机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视频电缆、伺服电缆

网址:www.echu-cable.com

69、北京富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上海富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电科技”)拥有5年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运营经验,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地区能为特斯拉、沃蓝达(VOLT)、东风日产、雪佛兰赛欧等电动汽车充电的公司之一,也是唯一一家通过美国UL安全认证、欧盟CE认证和中国CQC认证的充电桩制造商。富电科技有限公司是TellusPower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也是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充电网络建设、投资、运营的民营高科技公司。

业务领域:交流、直流充电桩、壁挂式交流充电桩、光伏充电站

网址:www.telluspower.cn

70、深圳市瑞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Smdfuse Co., Ltd贴片保险丝有限公司成立於1992年,1999年進入大陸市場,成立瑞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注冊資金6500,000港元,

业务领域:保险丝、保险管、ESD静电抑制器、FWP全系列熔断器

网址:www.smdfuse.com

71、深圳市佳美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佳美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重载接插件、连接器组装、电缆保护等电气配套相关产品以及高精密模具开发、生产、加工及商贸的高科技企业集团,具有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及长远宏伟的发展战略目标。通过努力已经成为国内多家著名企业的首选供应商!

业务领域:德国ABL断路器和工业插座、佳美能圆形防爆防水大电流连接器、接线端子、电动汽车充电桩、行星减速机、IGBT功率器件

网址:www.camenon.com

72、广东华达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东华达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原广东华达电缆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东莞市松山湖工业园旁,工厂始建于1992年,并于1996年和1999年分别创办了丰华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和广东环兴电力器材有限公司。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梅州建立了生产基地,生产基地占地面积360000平方米,年产值达50多亿元人民币,是广东省生产电线电缆和电力器材的骨干企业之一。

业务领域:圆形电缆、铝绞线、聚氧乙烯绝缘电线电缆、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架空绝缘线

网址:www.dg-huada.com

73、特变电工南京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特变电工是为世界能源事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商。26年里,通过自强不息,创新求变,从一个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街道小厂,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能源装备制造企业、世界输变电制造行业的骨干企业,其中变压器产年能达到2.5亿kVA,居中国第一位,世界前三位。

业务领域:变压器、电线电缆、新能源、新材料

网址:www.tbea.com.cn

74、上海汇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上海汇柴实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国内独资公司,位于中国大都市商业旅游于一体的城市---上海,本司长期代理和销售世界品牌产品,并与国内外品牌厂商与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业务领域:工作灯、蜂鸣报警器、继电器、开关、插头、插座、LED报警灯

网址:www.yongyush.com

75、深圳广鼎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广鼎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现位于深圳宝安区西乡黄麻布金岗山第三工业区。工厂职工人数200人,技术人员8人,业务人员12人。

业务领域:适配器、充电器、智能充电器

网址:www.gdypower.com

76、郑州昌原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郑州昌原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原郑州文艺广播电台电子设备厂),产品按国家GB4706.18-2005和相关行业标准生产,已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企业严格执行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并完善了质量保证体系。

业务领域:电池充电机、全自动充电机、充电柜、汽车启动电源、电动车快速充电站

网址:www.cy366.com

77、上海秀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上海秀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艾力高ERICO、玛堡MBI、伊顿EATON(穆勒)、沈阳斯沃SIWO、德力西新纪元产品一级代理商。

业务领域:断路器、工业插座、电力电容器、有源滤波器、低、中压绝缘子、隔离、转换开关

网址:www.showtechsh.com

78、上海文顺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上海文顺电器有限公司位于中国.上海闵行浦江镇工业圈,公司2001年成立以来,十多年专注于“WS-LOADANKS” 负载和变阻器的研发和制造。WENSHUN始终坚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集成创新、自主研究、合作开发的发展战略,面向各领域客户的不同要求,我司提供多元化的设计方案为诸多领域提供完善的负载测试解决方案。

业务领域:变阻器、智能负载、交流负载、直流负载、非线性负载

网址:www.sh-wenshun.com

79、河南博纳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河南博纳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物联网设备研发、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部分模块产品已被国内多家知名公司选用集成。公司汇集了一批优秀的科技精英, 走在数字监控技术的前沿, 细心聆听客户需求,结合物联网安防领域的实际需要,开发最先进、最实用的系统。

业务领域:安防视频监控设备、电动车智能充电管理系统、智能家居系统、门禁系统

网址:www.bnwt.cn

80、北京富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上海富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电科技”)拥有5年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运营经验,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地区能为特斯拉、沃蓝达(VOLT)、东风日产、雪佛兰赛欧等电动汽车充电的公司之一,也是唯一一家通过美国UL安全认证、欧盟CE认证和中国CQC认证的充电桩制造商。富电科技有限公司是TellusPower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也是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充电网络建设、投资、运营的民营高科技公司。

业务领域:交流、直流充电桩、壁挂式交流充电桩、光伏充电站

网址:www.telluspower.cn

81、合肥和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和轩是致力于建设一站式锂电解决方案供应商。 我们拥有热诚的员工和强大的研发能力,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供一站式客户化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全力帮助客户实现锂电产品解决方案的提供,并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不断丰富人们更美好的生活。

业务领域:电池芯、保护板、电池盒、锂电池组

网址:www.hfgxhx.com

82、年锋电缆(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年锋电缆(苏州)有限公司于2003年在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成立,这是年锋(香港)有限公司继上海年锋传输线有限公司之后在大陆独资的第二家企业,公司注册资金2200万美元,总投资2998万美元,占地面积260亩。公司作为江苏省重点侨港资企业,并与世界电缆行业前五位的电缆公司及世界500强企业进行长期合作。70%以上的产品遍及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东南亚、香港等国家及地区的市场,是目前中国出口通信电缆至欧盟销量最大的公司之一。

业务领域:建筑用布电线、通讯电缆、控制电缆、UL认证电线、工业用电线、欧标电线

网址:www.nianfeng.com

83、深圳索瑞德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索瑞德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于电力能源领域产品研发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索瑞德作为UPS电源生产厂家通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现已成为国内电源行业产品种类最多、最具规模的领军型高科技企业之一,是广东UPS电源厂家排名领先企业。在国内电源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公司产品已达到国内、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业务领域:交流不间断电源UPS、工业电源、直流电源系统、新能源产品线、通信行业解决方案、电能质量产品

网址:www.soroups.com

充电桩主要电源管理芯片品牌介绍:

TI(德州仪器):

TI 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 (IC) 覆盖范围从标准 IC 到集成解决方案,包括电源模块、数字电源、电池管理和高性能的 MOSFET 和门极驱动器。TI 的产品选择范围非常广泛,从隔离式 AC/DC 和 DC/DC 电源控制器和非隔离式电压稳压器(如开关 DC/DC 转换器和线性稳压器)直到 PMIC 和 LED 驱动器和显示解决方案。TI 广泛的电源管理产品系列、设计工具和支持资源可以帮助您构建创新、高效、价格实惠的解决方案,让您更快地进入市场.

ST(意法半导体):

作为世界领先的集成式与分立式电源转换半导体供应商之一,意法半导体的电源管理器件可以提供节能、大功率密度和低待机功率设计解决方案。产品包括高集成度AC-DC转换器、开关DC-DC转换器、线性稳压器、电池管理IC、LED驱动器、光电IC、MOSFET和IGBT驱动器、电机驱动器等。这些集成式解决方案缩短了设计周期,并且意法半导体的eDesignSuite让您能够迅速选择最符合您的电源管理设计要求的配置并对其进行仿真,从而加快了面市步伐。

ROHM(罗姆):

ROHM的电源管理IC包括线性调节器、开关调节器、电源管理开关IC、系统电源等多个品种。ROHM的电源管理开关IC系列产品把低导通电阻MOS FET开关和各种保护电路内置于单芯片中。可以在小型化的同时,实现损失较少、效率较高的电力供给和更加安全而稳定的系统设计。最适合于配备USB接口、存储卡、各种扩充模块等的PC、数字信息设备的电源管理。

ON(安森美):

安森美半导体为内部和外部电源应用提供交流-直流(ac-dc)控制器和稳压器,直流-直流(dc-dc)控制器、转换器和稳压器,电压和电流管理,二极管和整流器以及MOSFET。安森美半导体提供的产品和方案在从交流电到负载的转换的每一个电源链环节提升电源工作效率、降低待机能耗及提供功率因数校正。

Fairchild(仙童):

Fairchild 提供涵盖高、中和低功率范围的全系列功率半导体器件,是功率半导体的领导者和专家。 提供最广泛和最具深度的功率产品组合,产品在电源、照明、计算、移动、汽车、工业电源、便携式医疗和家用设备等几乎每个功耗敏感型应用中都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节能。Fairchild 解决方案能在提升能效的同时简化系统设计、节省电路板空间、提高系统可靠性并加快上市时间。

Infineon(英飞凌):

在Infineon丰富的德国品质半导体解决方案产品组合中,您可以找到最佳产品、演示板及开关电源的参考设计。Infineon是唯一一家能提供这些详细信息的供应商,可为您的应用提供一系列的半导体产品。此外,Infineon的专家团队还对您的电源系统和需求具有深入的了解。让我们来助您实现更大的成功。

Infineon为开关电源(SMPS)应用提供丰富的高端产品组合,例如服务器电源、通信电源、不间断电源、PC电源、充电器电源、适配器、笔记本电脑电源和TV电源。

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桩国家标准最新公告:

12月28日,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国家能源局、工信部、科技部等部门,在京发布新修订的电动汽车充电接口及通信协议5项国家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电动汽车充电用接口及通信协议作为实现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的基本要素,其技术内容的统一和规范,是保证电动汽车与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技术基础。此次5项标准修订全面提升了充电的安全性和兼容性。

目前,我国电动汽车直流接口、控制引导电路、通信协议等国家标准与美国、欧洲、日本并列为世界4大直流充电接口标准,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充换电领域的影响力。据统计,目前全国已建成充换电站3600座,公共充电桩4.9万个,较去年底增加1.8万个,同比增速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