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ID的无扰动切换

楼主(2024-08-05):
求助:

200smart完成一个燃烧加热温度控制回路,编程调试一切正常。温度控制回路采用PID控制,基本功能均正常。为控制器添加了无扰动切换功能,但是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当PID从“自动”→“手动”后,手动改变了反馈输出值(此时SP正常跟踪这个输出值一同改变),当重新将PID从“手动”→“自动”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不管这个时候的反馈输出值是多少,会立刻自动调回到之前第一次切换“自动”→“手动”的时候“记忆”的输出值。
想请教大神,已经正常跟踪的输出值,怎么样才能不会被“记忆”值替代?

网友A:
200smart有示波器 状态图标,可以观察到数据走向,才能判断,另外你的PID是系统自带还是自己写的,如果条件复杂的话,建议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