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充电桩用与普通用线路板仅有这三点区别吗?

楼主(2024-08-05):
一、题目中所说的线路板是指的什么?
题目中所说的线路板其实指的是PCB板,是一种光板,而并非是控制板,两者的区别在于控制板是PCB板经过SMT上件,将元器件贴上之后而形成的具有多功能的板。
图 亚太电子PCB线路板
PCB板:
PCB板即为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板或印制板,以绝缘板为基材,切成一定尺寸,其上至少附有一个导电图形,并布有孔(如元件孔、紧固孔、金属化孔等),用来代替以往装置电子元器件的底盘,并实现电子元器件之间的相互连接。
在充电桩产业的蓬勃发展下,同样带动了国内PCB制造行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重要的PCB板生产基地。
PCBA板:
其实是PCB板装配制程,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制程。我们所说的充电桩控制板其实是PCBA板。
图 充电桩控制板
二、充电桩用与普通用线路板的区别?
1. 铜材质厚度的区别
充电桩板线路要宽一些,大多是厚铜板,要比普通板厚很多,厚度通常内层为(1.6mm-5.0mm)。之所以有此区别是基于两个原因:
A、充电桩板通过的电流较大、电压较高,如果是薄板,很容易发热烧断;
B、充电桩板需耐高压,绝缘层厚度要大些,且SMT后电子元器件较多且重,厚板不易变形损伤。
2. 铜板材等级的区别
由于充电桩板为高压电源板,在材料上虽然都为铜材质,但在等级上也有一定的区别,普通的板材料在普通TG140以下,充电桩线路板板材料一般为中TG150以上,高TG为170。数据为等级的参数,等级越高,耐温效果越好,板材的质量越高。
3.外观方面的区别
充电桩属于汽车周边配套类型产品,不允许线路缺损,或者线路边残铜,孔边阻焊路黄等问题。有的客户执行IPC III级标准,实行零缺陷验收规范,比一般消费类PCB严格得多。
图 普通PCB线路板
图 州旭电路科技充电桩PCB板
小节:
充电桩线路板与普通板虽然只有两点区别,看似简单,但是实际上要求较高,并不是每家板厂都可以做。板本身要过高电流高电压,可以为电池做冲放电测试标准,线路板的设计尤为重要,不仅需要考虑充电桩,还要考虑汽车的需求电压,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引起线路板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