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拆解报告:大疆512Wh 1000W户外电源POWER 500

楼主(2024-08-05):
这是你阅读的充电头网第3080篇拆解报告。

前言

前不久充电头网拆解了大疆DJI POWER 1000户外电源,本期拆解带来的是另一款容量较小的DJI POWER 500户外电源。这款户外电源内置512Wh磷酸铁锂电池,整机重量约7.2kg,侧面设有提手便于携带。

大疆DJI POWER 500户外电源支持1000W输出功率,并具备UPS功能。户外电源支持540W快充模式和270W普通模式充电,并且还支持USB-C接口和SDC接口充电。两个USB-C接口均可为户外电源充电,单个接口输入功率为100W,两个接口充电输入功率为200W。

USB-C接口支持100W快充输出,USB-A口支持24W快充输出,各个接口均为独立设计。SDC Lite接口支持300W充电输入和240W放电输出。机身屏幕具备输入输出功率显示、电池百分比显示和剩余时间显示。下面就带来大疆DJI POWER 500户外电源拆解,一起来看看内部的用料和设计。

此前充电头网还拆解过大疆2200W 1024Wh户外电源Power 1000,欢迎查阅。

大疆户外电源POWER 500开箱

产品采用牛皮纸箱包装,正面印有DJI POWER 500以及产品外观简图。

侧面贴有产品参数贴纸,详细信息我们到产品实物展示环节再介绍。

户外电源延续了大疆DJI POWER 1000相同设计语言,不过尺寸更小一些,同时顶部提手为单侧配置,整体也有自己独特辨识度。

机身顶部一侧设有一体式提手,方便用户进行搬运。

顶部中心设计有DJI品牌。

顶面右下角开关键与指示灯二合一设计,方便用户直观了解产品启动与否。

机身前端配置数显屏、2A2C四个USB接口、两组3+2新国标AC交流插孔、SDC Lite以及AC充电接口。

数显屏可实时显示剩余电量、输入输出功率,AC输出功能模块配置有独立开关键,同时每组AC插孔都配置有对应指示灯,方便观察。SDC Lite以及AC充电接口设有保护盖,此外AC输入支持540W和270W两种充电模式,并可灵活切换。

另一端上方斜面设计,并设有格栅散热孔。

下方外壳贴有产品铭牌

AC输出(x2):CN:220V-,50/60Hz,1000W max;

                     EU:230V-,50/60Hz,1000W max;

                     UK:230V-,50/60Hz,1000W max;

                     AU:230V-,50/60Hz,1000W max;

AC输出(旁路)(x2):220-240V-,50/60Hz,1000W max(total);

USB-A输出(x2):5V3A、9V2A、12V2A 24W max;

USB·C输出(x2):5/9/12/15/20V5A,100W max;

AC输入:220-240V-,50/60Hz,5A max;

SDC Lite输入:22.4-29.2V,10A max,300W max;

USB-C输入:5/9/12/15/20V5A,100W max;

SDC Lite输出:9-27V,240W max;

额定容量:20Ah,25.6V,512Wh;

放电环境温度:-10-45℃

充电环境温度:0-45℃

制造商: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通过了CCC、CE、EAC、UKCA、KC认证。

底部两侧设有防滑垫,起到防滑和缓冲保护产品的作用。

测得户外电源机身长度约为31.5cm。

高度约为17cm。

厚度约为20.5cm。

产品整体重量约为7.195kg。

使用ChargerLAB POWER-Z KM003C测得USB-C口支持SCP、QC3.0、PD3.0、PPS、QC5、DCP、Apple 2.4A充电协议。

PDO报文显示USB-C口还具备5V5A、9V5A、12V5A、15V5A、20V5A五组固定电压档位,以及3.3-21V5A一组PPS电压档位。

测得USB-A口支持Apple 2.4A、Samsung 5V2A、DCP、QC2.0/3.0、SCP充电协议。

测得AC输出插孔电压为219.5V。

输出频率为50Hz。

使用570W快充模式给户外电源充电,通过显示屏了解到输入功率为593W。

使用270W标充模式给户外电源充电,通过显示屏了解到输入功率为293W。

使用单个充电器通过户外电源USB-C口给产品进行PD快充,测得输入功率为91W。

使用两个充电器通过两个USB-C口同时进行充电,功率可叠加,输入功率为179W。

大疆户外电源POWER 500拆解

看完了大疆 DJI POWER 500户外电源的开箱和展示,下面就进行拆解,一起看看内部的设计和用料。

在机身侧面设有通风散热格栅。

拆下通风散热格栅,在格栅上设有防尘网,内部为散热风扇。

拧下机身侧面的固定螺丝。

拆下机身侧面盖板。

在侧面盖板上设有出风口,并配有防尘网。

另一侧盖板同样设有出风口。

户外电源机身为上下外壳,通过螺丝固定。

固定上下外壳的螺丝特写,贴有防拆标签。

拆下上盖,在内部为双向逆变模块。

壳体内部粘贴泡棉缓冲。

泡棉中间粘贴铜箔屏蔽。

机身内部一览,底部为电池组,上方为双向逆变模块,右侧为快充面板。

壳体内嵌金属螺母。

拧开固定螺丝,拆下电池组和逆变模块的连接线。

逆变模块交流输出和输入线直接焊接连接,导线焊点打胶加固。

拆下侧面面板,输入插座和输出插座通过导线连接。

从机身内部取出散热风扇。

散热风扇来自AVC,型号DS06025B12UPT02,规格为12V0.7A,采用滚珠轴承。在风扇上下设有胶垫,起到缓冲密封作用。

双向逆变模块采用螺丝固定在壳体上。

拧下固定螺丝拆下逆变模块,下方为支撑铝板。

拧下电池组的固定螺丝。

从壳体中取出电池组。

电池组侧面设有保护板,保护板整体涂白胶绝缘,保护板通过螺丝连接固定。

电池组另一侧使用白胶粘贴绝缘盖板,并设有接线连接器。

电池组侧面设有接线,用于电池单体电压检测。

拆下电池组正面铝合金盖板,观察电池组电池。

户外电源内置磷酸铁锂电池来自鹏辉,型号GPHN IFR40135-20AH,电池电压3.2V,容量为20Ah,能量为64Wh。

使用万用表测得电池组电压为26.3V。

电池保护板与电池通过接线柱连接。

电池保护板正面整体涂胶密封,保护元件。在两侧为电池组连接端子,中间端子用于连接双向逆变模块,右上角连接导线用于连接快充面板。

清理掉密封胶水,在保护板左侧上方为电流取样电阻,下方为电池保护芯片,下方为电池均衡电阻。中间位置为主控MCU,右侧设有驱动芯片,存储器,电池保护管和保险丝。

保护板主控MCU来自兆易创新,型号GD32L233RCT6,是一颗Cortex-M23的低功耗32位处理器,内置256KB FLASH和32KB SRAM,具备两个UART接口,两个USART接口,一个LPUART接口,三个I2C接口,两个SPI接口和一个I2S接口。

电池保护芯片来自德州仪器,型号BQ7695202,是一颗支持3-16串电池的高精度监控器和保护器,支持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应用。

电池保护管来自新洁能,型号NCEP40T15GU,NMOS,耐压40V,导阻1.09mΩ,采用DFN5*6-8L封装,使用四颗并联,对向串联,共计八颗,用于电池输出控制。

八颗47欧姆电阻用于八串电池均衡。

0.5mΩ取样电阻用于电池组电流检测。

两颗60A贴片保险丝并联,用于过流保护。

连接逆变器的接线端子特写。

存储器来自华邦,型号W25Q128JVSQ,容量为16MB,右侧为电池保护管驱动器。

MOS管驱动器来自TI德州仪器,型号BQ76200,用于电池保护管驱动。

MOS管来自新洁能,型号NCEP40T15GU,NMOS,耐压40V,导阻1.09mΩ,采用DFN5*6-8L封装。

贴片保险丝规格为6.3A。

在保护板上设有一颗贴片按键。

保护板上还焊接有一颗蜂鸣器。

保护板预留的按键触点特写。

保护板背面同样被白色胶水覆盖。

双向逆变模块正面一览,底部左侧为直流端,焊接滤波电感,右侧焊接滤波电容,上方焊接主控MCU,右侧设有谐振电感,散热片。散热片上固定升压开关管,在散热片下方设有变压器,谐振电容。

中间位置设有散热片用于高压开关管散热,在逆变模块上方为高压滤波电容,滤波电感,薄膜滤波电容,继电器和压敏电阻等元件。

在PCBA模块背面焊接电流检测电阻,隔离驱动器芯片,隔离通信芯片和电流检测芯片。

输入端两颗滤波电容规格为35V220μF。

输入滤波电容来自丰宾,为PD系列固态电容,规格为220μF35V,使用八颗并联。

两颗0.5mΩ电阻并联用于检测逆变器直流端电流。

主控芯片来自SPINTROL旋智科技,型号SPC1168APE48,芯片内置200MHz主频的Cortex-M4高性能CPU,128KB Flash和64KB SRAM,芯片内置16通道14位ADC,内置可编程增益放大器,模拟比较器。

SPC1168APE48具备12路PWM信号输出,波形生成支持相位超前/滞后控制。具备40个GPIO引脚,具备UART接口,SPI接口。I2C接口和一个SIO接口,SIO接口可配置成CAN,SPI,I2C或者UART接口。

初级开关管小板焊接四颗开关管和驱动器,使用螺丝固定在散热片上。

PCB与散热片之间填充粉色导热凝胶。

初级开关管来自AOS万国半导体,型号AOTL66610,NMOS,耐压60V,导阻1mΩ,采用TOLLA封装。

半桥驱动器来自英飞凌,型号IRS21867,是一颗耐压600V的半桥驱动器,支持逻辑电压输入,采用SOIC-8封装。

谐振电感采用利兹线绕制。

在散热片下方设有变压器。

谐振电容焊接在垂直小板上。

另一颗主控芯片同样为旋智SPC1168APE48。

散热片两侧固定开关管和热敏电阻。

两颗MOS管来自新洁能,型号NCE65TF099T,NMOS,耐压650V,导阻89mΩ,采用TO-247封装。

另一侧设有四颗IGBT,同样来自新洁能,型号NCE60TD65BT,规格为650V 60A,采用TO-247封装,用于逆变输出调制。

热敏电阻通过螺丝固定,用于检测散热片温度。

高压滤波电容来自丰宾,规格为330μF500V。

薄膜电容规格为1μF630V。

两颗磁环电感特写。

薄膜滤波电容来自TDK,规格为9μF 310VAC。

在滤波电容侧面设有一颗继电器。

输出端滤波电感特写。

薄膜电容规格为0.68μF。

继电器来自宏发,型号HF152F /012-1ZT,为超小型大功率继电器,线圈电压12V,内置一组转换触点。

一颗继电器信息被遮住。

两颗水泥电阻打胶固定,其中一颗规格为10W75Ω。

交流输入端保险丝规格为10A。

蓝色压敏电阻用于输入浪涌保护。

共模电感采用磁环绕制,内部设有电木板绝缘。

安规X2电容规格为2.2μF。

另一颗共模电感特写。

安规X2电容规格为2.2μF。

同步降压转换器来自芯洲科技,型号SCT2A22,是一颗100V输入电压的同步降压转换器,输出电流为1A,芯片采用恒定导通时间控制,采用ESOP8封装。

贴片电解电容来自松下,规格为100μF50V。

RS485收发器来自思瑞浦,型号TPT75176H,芯片具备15kV ESD保护,10Mbps传输速率和全故障保护。

辅助电源滤波电容来自万裕。

电容规格为10μF550V。

辅助电源变压器特写。

隔离通信芯片来自纳芯微,型号NSi8262,是一颗高可靠性六通道数字隔离器,内置四个正向通道和两个反向通道,采用SOW16封装。

隔离放大器来自TI德州仪器,型号TLA7312,用于电流信号采样放大。

另一颗纳芯微NSi8262数字隔离芯片特写。

四颗钽聚合物电容规格为100μF20V。

隔离驱动器来自数明半导体,型号SLMI8233BD,是一颗具有5kVRMS隔离能力的隔离驱动器,峰值输出电流为4A,芯片内置两个驱动器之间隔离电压为1500V。芯片内置驱动器支持40V输入电压,并支持3-18V工作电压。

另一颗SLMi8233驱动器特写。

霍尔电流采样芯片来自MagnTek麦歌恩,型号MT9522,是一颗具有4800Vrms耐压的高精度低温漂电流传感器芯片,采用SOP-16W封装。

另一颗MT9522电流采样芯片特写。

双运放来自思瑞浦,型号TP2412,是一颗低噪声双运放,支持轨对轨输入输出。

在双向逆变模块的PCB背面粘贴缓冲胶带。

另一个缓冲胶垫特写。

在侧面面板内部固定快充面板,交流输入输出插座,SDC Lite插座和指示灯按键小板。

拆下快充面板,下面为屏幕模块。

在逆变输出小板上焊接两颗蓝色Y电容。

拆解取下按钮,SDC Lite接口,指示灯和按键小板。

电源开关按键设有泡棉缓冲,内部为透光设计。

SDC Lite插座特写,两侧为正负极,中间为通信针脚。

交流输出按键和指示灯小板特写。

充电模式切换开关小板特写。

机身顶部的电源按键小板特写。

滑动开关内部阻尼机构特写。

电源输入插座通过插接件连接。

在快充面板背面设有为开关管散热的铝制散热片,周边设置滤波电感,滤波电容,升降压电感和降压电感,在胶水下面还设有协议芯片和开关管。

背面元件也全部被胶水覆盖,设有MCU,存储器,同步降压控制器,MOS管等元件。

快充面板采用XT60连接器连接到电池组。

10A贴片保险丝用于USB-C接口过流保护。

主控MCU来自兆易创新,型号GD32F305VCT6,是一颗主频达120MHz的MCU,内置Cortex-M4内核,具备256KB FLASH和96KB SRAM,具备3个USART、2个UART、3个SPI、2个I2C、2个I2S、2个CAN2.0B和1个SDIO接口。

存储器焊接在MCU背面,来自华邦,型号W25N02KVZEIR,是一颗256MB的SLC存储器。

纳芯微NSi8262用于快充面板通信。

户外电源内部使用三颗南芯科技SC8815A双向同步升降压控制器,其中两颗用于USB-C接口双向快充,一颗用于SDC Lite接口。

SC8815是一颗集成了I2C接口的双向同步升降压控制器,支持2.5-36V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支持为电池充电,其中电池充电电流和电压,反向放电输出电压,输入输出电流限制均可由I2C总线控制,芯片具备欠压保护、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并且支持短路保护和过热关断保护。

充电头网拆解了解到,南芯科技的快充方案被广泛应用于移动电源、充电器、车充等领域,并被安克PowerHouse II 400户外电源、羽博300W便携式储能电源、紫米20号200W PD快充移动电源、征拓100W双向快充移动电源SuperTank Pro、三星10000mAh 25W PD快充移动电源、小米20000mAh移动电源 50W超级闪充版等数十款产品采用。

用于USB-C接口同步升降压的四颗MOS管来自万国半导体,型号AON6264E,NMOS,耐压60V,导阻7.7mΩ,采用DFN5*6封装。

两颗4.7μH合金电感以及对应的滤波电容特写。

USB-C接口快充协议芯片采用南芯SC2151A,该芯片已经获得USB-IF PD3.0认证,TID:4869。其采用16-pin QFN 4*4mm封装,是一颗支持PD和DP/DM快充协议的控制器,内部集成反馈环路,支持最新的Type-C和PD3.0标准,同时还支持专有快充协议,适用于各类适配器应用。

南芯SC2151A内部集成了32位高性能MCU内核,集成24kB单次编程存储器和2kB RAM。该控制器针对各类快充协议集成了USB PD物理层、Type-C检测、DP/DM快充协议物理层,VCONN供电。

充电头网了解到,南芯SC2151A协议芯片还被绿联30W PD快充氮化镓充电器、古石科技30W PD快充氮化镓充电器、安克30W迷你氮化镓快充、努比亚30W氮化镓快充充电器等知名品牌的数十款产品采用,产品质量获客户一致认可。

两颗南芯科技SC2021A分别对应两个USB-C接口。

用于两个USB-C接口的VBUS开关管来自AOS万国半导体,型号AON7140,NMOS,耐压40V,导阻1.9mΩ,采用DFN3.3*3.3封装。

USB-C母座采用过孔焊接固定。

用于SDC Lite接口同步升降压的四颗MOS管来自英飞凌,型号BSC066N06NS,NMOS,耐压60V,导阻6.6mΩ,采用SuperSO8封装。

连接SDC Lite接口的XT30连接器特写。

两颗PMOS来自威兆半导体,型号VSP007P06MS,PMOS,耐压60V,导阻7.5mΩ,采用PDFN5060X封装。

威兆半导体 VSP007P06MS 资料信息。

USB-A接口降压输出的控制器来自南芯科技,型号SC8002,是一款同步降压控制器,可配置为双输出或单输出。SC8002通过设置分压电阻将输出电压调节到一个5V或其他电压。还提供了高精度的输出限流。当两个输出通道中的任何一个达到设定的电流限流时,SC8002进入恒流(CC)模式。总输出功率可由电阻设置,便于恒功率控制。

SC8002可对频率设置并选择PWM或PFM工作模式。通过最小的BOM,可以为用户的不同应用实现最大的功能。SC8002还支持全功能保护,包括欠压保护、过压保护、短路保护和自动重启、过温保护。SC8002主要应用于车载充电器,多组接口适配器,Hub ,工业电压转换等。

充电头网通过拆解了解到,南芯科技SC8002还被vivo X Fold原装80W双C口氮化镓闪充、阿卡西斯300W便携式储能电源、科讯65W 1A1C氮化镓快充、Aukey 100W氮化镓快充、摩米士65W 2C1A氮化镓快充等产品采用。

用于同步降压的MOS管采用AOS万国半导体AON7140。

USB-A母座采用橙色胶芯,正负极加宽支持大电流快充。

全部拆解一览,来张全家福。

充电头网拆解总结

最后附上大疆户外电源POWER 500核心器件清单,方便大家查阅。

DJI POWER 500户外电源采用低调的灰黑色壳体,配合单侧提手,日常携带收纳方便。在户外电源侧面设有显示面板和连接接口,机身两面设有排风口配合风扇为逆变模块散热。户外电源内置512Wh磷酸铁锂电池,双向逆变模块支持1000W输出功率,USB-C接口支持100W充放电,SDC接口支持300W充电。

充电头网通过拆解了解到,这款户外电源内部为模块化设计,采用快充面板,电池保护板,电池组和双向逆变模块组成。双向逆变模块使用铝板固定在电池组塑料框架上,并设有散热风扇为发热元件散热。快充面板设有同步升降压电路,支持USB-C接口和SDC接口充放电。

户外电源内置8串磷酸铁锂电池,并通过绝缘框架固定。电池保护板采用德州仪器保护芯片,搭配使用兆易创新主控芯片,并设有保险丝用于过流保护。双向逆变模块使用旋智主控芯片,显示面板使用南芯同步升降压控制器和协议芯片用于快充输出。内部PCBA模块涂有导热胶和三防漆,防止异物造成损坏。内部器件均为知名品牌,整体做工用料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