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直流充电桩的充电流程之一:物理连接【科普系列之十五】

楼主(2024-08-05):
在《GB/T 18487.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的附录B和 《GB/T 27930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中,对充电流程做了很多详细说明。在27930中定义了充电总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将充电过程定义为六个阶段。在18487中定义了充电过程的控制时序,从T0到T21。只有透彻理解了六个阶段的硬件和软件配合关系,逻辑和时序,才能系统性地深刻理解充电过程。我们将分开多篇文章详细讲解这六大阶段。

继2017年我在学习充电流程写出下面这几篇文章后,我经过了几年沉淀,决心对充电流程的理解进行重新总结。

直流充电桩充电过程详述(下•专业版-001):充电控制时序从T0到T3,物理连接完成,低压辅助上电︱“充电桩之芯及其它”系列之七

直流充电桩充电过程详述(下• 专业版-002):充电握手,绝缘检测和电压泄放,从T4到T11︱“充电桩之芯及其它”系列之八

直流充电桩充电过程详述(下• 专业版-003):充电参数配置-充电-充电结束,从T12到T21︱“充电桩之芯及其它”系列之九

图1  充电总体流程图

物理连接

物理连接,通俗地讲,就是将充电枪连接到插枪座上,牢固连接,拔不动了。

判断完成物理连接的依据是:1,CC1端口电平为4V;2,充电枪头和枪座锁止。

物理连接阶段的话题将涉及到的关键词有:充电枪、机械锁、电子锁;CC1&CC2电平变化;特斯拉的预约充电。
充电枪、机械锁、电子锁

国标的充电枪是一种奇葩的存在——有16根枪线。9+7,9孔枪头,再加上7根枪线内的线缆。

9孔枪头的9个信号的定义见《GB/T 20234.3-2015,电动汽车传导式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3部分:直流充电接口》,如图2示意。

图2   充电连接界面示意图

7根线是4+3。将枪头和枪座锁止的功能交给了充电桩,多出了电子锁的4根线; 将枪头温度检测功能交给了充电桩,又多了3根线。

枪头和枪座的尺寸由《GB/T 20234.3-2015,电动汽车传导式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3部分:直流充电接口》定义。如图3所示。

图3  充电枪头和充电枪座

枪头和枪座之间是怎么锁止的,在标准上看不出来。在充电枪的枪头上有一个机械锁,标准上约定为S开关。用手按住枪头的机械锁(就是充电枪上的那个按钮,如图4所示),S开关就从“常闭”变成“常开”状态,对应的连杆的头部翘起,翘起后,就可以将枪头从枪座上拔出。图4的上图是标准上定义的枪头尺寸,而且也能看到上面有个钩子。图4下图,用手按住得位置就是机械锁组件的一部分,按住这个部位,枪头钩子部分就会翘起,枪头才能插进枪座; 手松开后,钩子就钩住了下图标识的枪座的卡位、那个小方孔。不按住,也就拔不动。

图4  机械锁的实质

标准上要求充电接口具备锁止功能,防止充电过程中意外断开,而且要做到施加200N的外力也拔不动,也不会搞坏枪头。只有机械锁没有办法做到锁止功能;需要有专门设计的电子锁来实现锁止,而且锁止了之后要提供反馈信号。充电桩识别到有反馈信号,才认为是实现了锁止,定义为完成了物理连接。

电子锁的故障率很高。车企朋友们“谈枪色变”。充电枪没有电子锁,质量都没问题,一旦有了电子锁,问题就一堆。而电子锁的最大问题点之一就是,充电桩控制器接收不到反馈信号,但实际上电子锁已经锁止了。微动开关极容易出问题,在电子锁上这样,在接触器上也是。但是,18487.1-2015的附录C上明确指出(如图5所示),电子锁的反馈信号是判断电子锁是否锁止的依据。

图5  18487.1的附录C

电子锁是怎么实现锁止的?  实现方案五花八门。大家可以查查,有很多专利了,在此不作展开。(随着小功率直流的普及,很多车企为了追求更好的用户体验,在枪头上增加了一个开关、一键停止充电的开关。按下这个键,就中断充电流程。多了一个按键后,充电枪枪头的设计和可靠性更难。)

总之,将充电枪的枪头插到枪座里面,再通过充电桩控制器控制电子锁锁止并能接收到电子锁反馈信号,才能确认完成物理连接。
CC1&CC2电平变化

将摘枪-插枪的动作流进行“慢镜头”分解:

1. 充电前,枪头插在挂枪座上

2.  将手按住枪头

3. 从挂枪座上取下枪头

4. 按住枪头,并将枪头插进枪座

5. 松开手,也即松开枪头

根据这5个动作,我们画出对应的系统框图中等效电路的标注,简化等效电路就很容易得到CC1电平值。

    充电前,枪头插在挂枪座上

如图6所示,U1是经过R1和R2、S开关及设备地连通。这时车身地没有和设备地连接。S开关是常闭状态。CC1检测点的等效电路的简化如图7所示,容易计算出CC1电平是6V。这时,车辆还没参与充电过程,CC2电平是12V。

图6   “充电前,枪头插在挂枪座上” 状态时的等效电路图示意

图7   “充电前,枪头挂在挂枪座上”状态时的等效电路简化

    将手按住枪头

用手按下S开关,S开关断开,U1通过R1电阻连接到了CC1。CC1电平是12V。CC2电平也是12V。

    从挂枪座上取下枪头

CC1电平值维持不变,12V。CC2电平也是12V。

    按住枪头,并将枪头插进枪座

如图8所示,U1是经过R1和车上的R4、车身地。车身地和设备地连接在一起。S开关是常开状态。CC检测点的等效电路的简化如图9所示,易算出CC1电平为6V。

图8  “按住枪头,并将枪头插进枪座”  状态时的等效电路图示意

图9    “按住枪头,并将枪头插进枪座”状态时的等效电路简化

充电枪头的电阻R3接入车辆,车辆CC2对应的等效电路示意如图10所示,等效电路简化如图11所示。U2 12V连接R5、R3,和车身地、设备地连接在一起。   CC2电平从12V变为6V。

图10     “按住枪头,并将枪头插进枪座”状态时CC2对应的等效电路示意

图11     “按住枪头,并将枪头插进枪座”状态时CC2对应的等效电路简化

    松开手,也即松开枪头

如图10所示,U1是经过R1后,再通过并联的R2和R4连接到车身地。车身地和设备地连接在一起。S开关是常闭状态。CC检测点的等效电路的简化如图11所示。CC2电平维持在6V。

图12  “松开手,也即松开枪头  ”  状态时的等效电路图示意

图13    “松开手,也即松开枪头”状态时的等效电路简化
CC1电平的采样,业内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比较器,一种是通过ADC采样电路。要关注干扰信号对采样结果的影响。

总之, 物理连接的过程,在充电时序上从T0到T2,CC1电平从6V-12V-6V-4V ,CC2电平从12V-6V,S开关从常闭到常开再到常闭。

特斯拉的预约充电

特斯拉的预约充电很麻烦。我的同事给了我一份很长的报告。我无意完整呈现这个报告,给出几个工程师得出的结论。可能这个结论不对,分享出来,期与业界交流。

1.  完成物理连接后,3分钟内没有启动充电,车辆就会进入通信超时状态,此后不再响应充电流程。但是,可通过CC1和CC2同时断开再闭合的方式重新发起充电流程。

2.  完成物理连接后,10分钟内没有启动充电,充电桩的CC1电平将从4V变成6V!可能是特斯拉车端在R4电阻支路加了开关器件,车辆可控制R4支路的通断,从而改变了CC1电平值。这种状态下,同时断开CC1和CC2后再闭合也无法重新发起充电流程。只能通过车辆钥匙或APP对车辆进行解锁激活,才能恢复车端枪座中CC1的 R4电阻连接。

3. GBT18487.1-2015上规定CC2上拉电压U2为12V供电,实测特斯拉U2上拉供电为5V,没有与国标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