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桩电路学习--继电器选型

楼主(2024-08-05):
最近的交流充电桩在设计时,有四款继电器去选择评估,因此需要先了解继电器选型需要参考的原则。

从网上找了一个图表,详细列出了继电器选型需要考虑的点。对照图表逐个确认充电桩继电器的选型:

1、触点

1) 触点负载:不同负载有不同的稳态值,因此需确定负载的大小和种类。

交流充电桩的负载,应为阻性负载;

2)触点材料:触点材料的选择应考虑实际的电流值;

交流充电桩的额定电流为32A,因此材料应能满足要求;

3)电耐久性:指额定负载、一定温度、负载比和动作频率下测得的标称值;

交流充电桩里应选用电耐久性高的,保障用寿命;

2、线圈

1)电压:需保证工作线路能给继电器线圈提供额定电压以保证继电器可靠工作。可以通过加大电压缩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但要确保继电器不会发热损坏。确认线圈极性。

交流充电桩选型时,确认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和供电电压是否匹配,考虑线路压降;

2)线圈电阻:保证工作线路能给继电器供给标称的线圈功耗,要选择合适的线圈电阻;
线圈功耗是用来做什么的?

3、性能

1)封装方式:不同封装方式对继电器后加工要求不同;

交流充电桩可以选用塑封型或者密封型的封装方式,性能最优。

2)介质耐压和绝缘电阻:需确认满足参数要求,不会发生击穿、短路等情况;

交流充电桩的冲击耐压为2.5kV,绝缘电阻要求为不小于10MΩ;

3) 抗振动和抗冲击性:保证运输和使用过程中不会发生失效;

4、使用环境

交流充电桩的使用环境一般为:

环境温度-20~50℃;

相对湿度5%-95%;

海拔小于2000m;

周围不含有有害气体及导电介质;

5、外形及安装

以交流充电桩的实际布板方案进行选择;

6、安全认证

安全认证一般 UL/CUL 认证适用于北美洲, VDE 和 TüV 认证适用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