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机组启动命令重复下发故障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4-08-07):
摘 要: 调度控制中心通过SCADA系统远程控制天然气增压站设备向下游持续输送天然气。某天然气增压站压缩机组在调度控制中心下发启动命令后,若启动失败,机组再次满足启动条件时,出现无启动命令下发机组自启动故障。本文针对故障现象对启动控制程序展总结故障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 SCADA系统;锁存指令;解锁指令
中图分类号:T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041(2017)02-0036-03
0 引言
调度控制中心通过 SCADA 系统远程控制现场设备实现天然气管道的正常运行,压缩机组作为管道增压核心设备,其控制稳定可靠自然是重中之重。某增压站在中心远程启动命令下发后,当机组由于某种原因不满足启动条件启动失败时;若机组再次满足启动条件,出现没有人为下发启动命令机组自动启动的情况。这种自动启动情况非人为预期,同时也可能对现场检修人员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本文通过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提出解决方案,以确保机组安全平稳运行。
1 机组启动命令重复下发原因分析
1.1 机组启动命令数据流向
压缩机组作为复杂程度较高的设备自带1套控制系统,UCP(机组控制盘)系统。调度控制中心下发的启动命令通过 SCADA 系统发送至 UCP,UCP 执行相应逻辑,完成机组启动进程。机组启动命令下达数据流向如图 1 所示。当机组就地启动时(UCP 启动),机组启动失败,再次满足启动条件时,机组未出现自动启动的情况。当机组远程启动(调控中心人机界面下发命令)时,机组启动失败再次满足启动条件时,则会出现机组自动启动的现象。由于机组就地不会出现故障现象,机组启动失败后自启动故障原因主要集中在 SCADA 系统 PLC 的启动控制逻辑。
1.2 SCADA 系统 PLC 启动控制逻辑分析
该天然气增压站 SCADA 系统 PLC 使用的 Rockwell 公司 Controllogix5000系列 PLC,机组启动逻辑使用梯形图(LAD)语言编程。主要控制逻辑如图 2 所示。梯级 6:当机组处于允许启动、远控、停止、外部启动条件满足状态时,中心 / 站控下达命令,输出 RYONS.0(机组启动中间变量)为“1”(TRUE)。RYONS.0 输出为 OTL 指令(输出锁存)。梯 级 7: 机组启动成功或启动失败可以解锁RYONS.0。梯级 20:RYONS.0 置“1”(TRUE),机组准备启动状态反馈置“1”(TRUE),机组厂房通风条件满足后,输出一个 60s 的计时器。梯级 21:计时器使能后,XSA 置“1”(TRUE),输出 60s。程序中 XSA 对应 PLC 的 DO 模块通道,XSA 置“1”(TRUE)时,输出信号至 UCP 系统,UCP 启动机组。梯级 23、24:机组启动命令下发 45min 后(2.7×106ms),若没有收到成功信号,则输出机组启动失败。
图 1 机组启动命令下达数据流向
Fig.1 Unit start command data flow direction
图 2 SCADA 系统 PLC 机组启动控制逻
Fig.2 SCADA system PLC unit start control logic
1.3 命令重复下发原因分析
RYONS.0 程序中为OTL 指 令。AB PLC 中,OTL 如果被使能,数据位会保持置位(TRUE)状态直到被清零(FALSE), 通常用输出解锁(OTU) 指令来完成清零(FALSE) [1,3]。若没有 OTU 指令解锁 OTL,即使梯级条件由“1”(TRUE)变为“0”(FALSE),OTL 仍然保持为“1”(TRUE) [2]。因此,机组启动命令下发后,RYONS.0会一直置“1”(TRUE),直到机组启动成功(机组硬线信号反馈)或机组启动失败(机组启动计时器 45min 计时)信号解锁 RYONS.0。若机组启动失败,程序中 RYONS.0 仍会在启动命令下发后的45min 内保持““1””(TRUE),直到机组启动失败 (45min 计时完成 ) 解锁 RYONS.0。压缩机组作为一个复杂的受控设备,启动包括机组状态检测、工艺设备吹扫、润滑油站启动、启动电机启动、点火、提速、启动电机脱扣、升速等多个过程。若在启动命令下发的 45min 内,由于某种原因机组不满足启动条件(此时启动失败),此时 RYONS.0 作为输出锁存在控制程序中仍然保持为“1”(TRUE)。若此时机组启动条件再次满足时,XSA 会重新输出一个 60s 的信号,机组 UCP 系统会自动再次启动机组(此启动非人为预期,同时可能对现场检修人员造成伤害)。
2 解决方案
通过启动程序分析,发现造成机组无命令自启动的原因是 RYONS.0 在启动的 45min 内锁存,若机组在 45min 内启动条件由不满足变为满足,由于 RYONS.0 一直处于置位状态(TRUE),机组会再次自动执行启动逻辑。检查分析机组 UCP 控制程序,机组正常启动只需接收SCADA 系统的脉冲信号即可完成启动过程。因此,需要对SCADA 系统机组启动程序进行相应修改,修改逻辑如图 3所示。
图 3 机组启动逻辑修改部分
Fig.3 Unit startup logic modifi cation
程序中 RYONS.0 作为中间变量,不仅涉及启动命令输出,而且也关系到机组启动失败计时器计时。考虑程序修改尽量不改变程序的原有结构,因此仍保持 RYONS.0 为锁存信号。梯级7中新增 RYTIME[3] 计时器,计时器预设 值 3s。 梯级21中, 通过RYTIME[3] 的计时位 3s触发RYTIME[7] 计时器,RYTIME[7] 预设值 3s,该计时器的计时位触发 XSA 输出 3s 脉冲信号至 UCP 控制系统,完成机组启动过程。通过使用计时器计时器计时位完成启动信号 3s 脉冲信号输出,避免信号锁存在通道中导致机组启动命令重复下发的情况,同时也保证机组启动失败计时器在启动过程中正常计时。
3 结语
程序修改下装至 PLC 后,经实际检测机组启动正常,在机组启动失败情况下,不会出现机组自动启动的现象。PLC 控制程序编制时,应掌握被控对象接收信号类型。使用锁存变量时,应关注受控对象控制过程解锁是否存在纰漏,避免非预期情况下工艺设备动作,保障生产安全平稳。
参考文献:
[1]邓李 . ControlLogix 系统实用手册机 [M].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8,01.
[2]钱晓龙 . ControlLogix 系统组态与编程功能:现代控制工程设
计 [M].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6.
[3]Rockwell Automation《Logix5000 通用指令集》[Z].2006.
作者简介: 葛芸芸(1986-), 女,乌鲁木齐人,助理工程师,本科,研究方向:输油气管道自动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