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FT VIEW | SE/ME建立数据连接的N种方式,干脆一次性写完算了

楼主(2024-08-07):
前言:上位机软件和触摸屏的用途,毋庸赘言,它们工作在前端,与操作人员进行交互,但交互的数据来自哪里,又去往哪里呢?答案就是工作在底层的控制器或其他设备。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上位机软件和触摸屏是如何与控制器等连接起来呢?今天,本文就来分享一下AB人机交互软件FactoryTalk View Studio与自家控制器或设备建立连接的几种方式。
测试环境
1. 操作系统:Windows7 旗舰版 SP1 64位
2. HMI软件:FactoryTalk View Studio v8.0/11.0
3. 编程软件:RSLogix/Studio 5000 v20.01/30.00
4. 选型软件:PSTInstallLite_2018_09_Signed
关于FactoryTalk Linx
1. 上位机组态软件、触摸屏要与控制器或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互,需要建立数据通道,而FactoryTalk View Studio(下简称:FT VIEW,其包含SE和ME)在建立通道之前,首先需要添加FactoryTalk Linx设备服务器,详见下图.
2. 添加设备服务器以后,双击Communication Setup,进入创建数据通道的页面.
3. 当创建数据通道以后,在SE/ME画面连接标签时,需要右键刷新文件夹,创建的数据通道才能显示出来,这一步很重要.
连接在线Logix5000控制器
(Processor)
1. FT VIEW连接在线LOGIX 5000控制器,包含:CompactLogix、ControlLogix、仿真控制器,本文以1769-L18ERM-BB1B为例.
2. 在设备路径窗口,新建一个路径plc,路径类型默认为Processor,指向CPU 1769-L18ERM-BB1B,点击应用,最后点击OK按钮,这样SE/ME与Logix 5000控制器的连接就创建了,详细步骤见下图.
3. 在SE/ME画面,按钮、指示灯等连接标签时,找到plc路径里的在线标签即可.
连接Logix5000离线标签
(Offline Tag File)
1. 很多时候,在项目前期,工程师就需要开发上位机界面,连接数据标签,而实体PLC还未到货,这时,就需要用到离线标签,本文以连接《myDemo.ACD》程序为例,这种方式只适用于LOGIX 5000控制器(含仿真CPU)离线程序.
2. 在设备路径窗口,新建一个路径DemoPlc,路径类型默认Processor,在Offline Tag Flie(离线标签文件)那栏,点击浏览按钮,找到程序《myDemo.ACD》打开,这样SE/ME就连接上了LOGIX 5000控制器离线程序.
3. 在SE/ME画面,数据显示、数据输入等连接标签时,找到DemoPlc路径里的离线标签即可,这样就可以脱离在线的实体PLC进行人机界面开发.
连接在线MicroLogix控制器
(Processor)
1. FT VIEW如何连接在线MicroLogix系列控制器,本文以MicroLogix 1400为例.
2. 在设备路径窗口,新建一个路径Mic,路径类型默认为Process,指向CPU 1762-L32BXBA,点击应用,最后点击OK按钮,这样SE/ME与MicroLogix控制器的连接就创建了,详细步骤见下图.
3. 在SE/ME画面,按钮、指示灯等连接标签时,找到Mic路径里的在线标签即可.
连接在线Micro800控制器
(Symbolic)
1. FT VIEW如何连接在线Micro800系列控制器,本文以Micro850为例.
2. 在设备路径窗口,新建一个路径Mic850,路径类型选择Symbolic,指向CPU 2080-LC50-24QWB,点击应用,最后点击OK按钮,这样SE/ME与Micr800系列控制器的连接就创建了,详细步骤见下图.
3. 在SE/ME画面,按钮、指示灯等连接标签时,找到Mic850路径里的在线标签即可.
连接ControlLogix冗余CPU
(Redundant CLX Controller)
1. FT VIEW如何连接在线ControlLogix系列冗余控制器,本文以1756-L72冗余系统为例.
2. 在设备路径窗口,新建一个路径RCC,路径类型选择Redundant ControlLogix Controller.
3. 这时,在路径RCC下面会出现两个分支路径, 将其中的Primary Controller路径指向1756-L72主CPU.
4. 将分支路径Secondary Controller,指向1756-L72备用CPU
连接冗余控制器路径
(Redundant Controller Path)
1. FT VIEW可以通过冗余控制器路径连接控制器,比如通过双以太网接口连接到控制器,本文以1756-L85E + 1756-ENBT为例.
2. 在设备路径窗口,新建一个路径RCP,路径类型选择Redundant Controller Path.
3. 这时,在路径RCP下面会出现两个分支路径,其中Path1指向1756-L85E
4. 分支路径Path2,指向1756-ENBT.
直接连接无控制器设备
(EDS Parameter)
1. FT VIEW 7.0及以上版本支持直接连接无控制器的设备,比如Power Monitor 5000、第3方设备,这种方式主要有两种,分别为:EDS Parameter、CIP Object.
2. 先来说说EDS方式,在设备路径窗口,新建一个路径EDS,路径类型选择EDS Parameter
3. 在SE/ME画面,按钮、指示灯等连接标签时,找到EDS路径里的标签即可.
直接连接无控制器设备
(CIP Object)
1. FT VIEW通过CIP Object直接连接无控制器设备,支持这种方式的设备有Power Monitor 5000、E300、PowerFlex 755等.
2. 在设备路径窗口,新建一个路径CIP,路径类型选择CIP Objcet
3. 在SE/ME画面,数据显示、数据输入等连接标签时,找到该路径里的标签即可.
连接LOGIX5000控制器
(Unsolicited Message)
1. FactoryTalk View ME 8.0以后增加了Unsolicited Message方式,控制器通过MSG指令在需要时发送数据到ME,这样,降低了网络繁忙程度.
2. 在设备路径窗口,新建一个路径UMSG,路径类型选择Unsolicited Message.
3. 在RSLogix 5000编写MSG指令,将数据发送至UnSol2.Data标签
4. 在ME画面,就能显示控制器发送过来的UnSol2.Data数据信息.
结语:综上所述,本文较详细的介绍了AB上位机软件SE、触摸屏软件ME如何与自家MicroLogix、Micro800、Logix5000系列控制器建立数据通道,从而实现两者的数据交互。另外,还谈到另外几种方式,比如连接冗余控制器、直接连接无控制器的设备。在全面了解FactoryTalk View Studio建立数据连接的方式后,当遇到相应的控制器或设备,可以快速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