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千呼万唤始出来--Logix平台下Studio5000 V36 OPC UA Server功能

楼主(2024-08-07):
前面一篇我们介绍了在Studio5000 V36版本下,Logix控制器的OPC UA功能简单介绍,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如何在Logix控制器中使用OPC UA Server功能!
—
测试软硬件平台
软件平台:UA Expert V1.4.4
Studio5000 V36.00.00中文版
硬件平台:5069-L310ERS2
—
建立测试程序
1、创建测试标签
创建OPC_UA测试程序,将CPU网口模式设定为单IP模式(Linear/DLR),自定义一个名为OPCUA_OBJECT的自定义结构体标签,如下图所示:
这个标签有什么作用,我们请看下表:
对于5580 CPU来说只有单IP,对于5380CPU可以有单IP或双IP两种模式,如果CPU是5380双IP模式,那这个结构体标签需要修改一下长度,我们通过给标签赋不同的值来Enable或Disable控制器的的OPCUA功能。
注意当使能OPC UA SERVER功能时,ENABLE_SERVER标签需置为1,ENABLE_CLIENT标签也必须置为1.
再自定义一个名为OPCUA_Structure的自定义结构体标签用于OPC UA通讯测试:
在控制器标签中新建标签用于OPC UA测试:
不仅仅是控制器标签支持OPC UA,Program下的标签同样也是支持OPC UA功能的。按照上一篇中介绍的计算方法,从上面标签我们可以计算出OPC UA标签节点数为:3+1+3+1+4+1+100=113,后面我们来验证一下。
2、创建使能程序
如何Enable或Disable控制器的的OPC UA功能呢?在Logix控制器里,我们通过MSG指令来实现,MSG指令配置如下:
通讯路径按如下选择,选择确认后,会自动变成“THIS”:
当Enable或Disable控制器的的OPC UA功能后,我们可以通过MSG指令读取CPU的 OPC UA状态来确认是否Enable或Disable成功:
具体程序逻辑编写这里不再详述,大家可以下载官方例程导入,后面视频里可见。
3、使能控制器网功能
在CPU属性--保密(Security)菜单下,勾选启用Controller网页(Enable Controller Web pages):
使能之后,我们才能通过网页去浏览控制器的状态信息。
—
功能验证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232984152967266309
OPC UA Server功能就简单介绍到这,后面我们继续分享OPC UA Client功能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