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组态系统诊断的报警

楼主(2024-08-07):
>操作步骤
要在 STEP 7 中设置项目的系统诊断报警,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项目树中打开“公共数据”(Common data) 文件夹。
2. 双击“系统诊断设置”(System diagnostics settings) 条目。
现在, 可以进行报警设置。默认情况下, 将启用系统诊断功能。SIMATIC S7‑1500 产品系列的 CPU 不能禁用系统诊断功能。
3. 在设置中, 指定待显示的报警类别以及是否需要进行确认。
系统默认选中“激活”(Activation) 列中的各个复选框。禁用所有复选框时, 仍然可以通过“信息报告”(Info Report) 功能更新 HMI 系统诊断视图中的各个状态。
系统诊断设置:
错误示例
CPU 程序错误
模块故障
传感器和执行器断线
报告进入 STOP 模式的原因
选中此复选框以在显示设备(编程设备或操作员面板)上显示 CPU 切换到“STOP”模式的原因。
同时在诊断缓冲区中输入报警。
由 ALARM 扩展指令应答而触发的报警
此参数与用于过程控制系统的 CPU 相关。启用此功能后,扩展指令“ALARM”、“ALARM_8”和“ALARM_8P”(SFB 33 至 35)仅在对前一个信号变化(即前一个到达的报警)应答的情况下才会继续报告信号变化。这样可以避免累计无法处理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