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ET200SP-时间同步

楼主(2024-08-07):
>所有 CPU 都配有内部时钟。该时钟会显示:
• 精度为 1 毫秒的日时钟
• 日期和星期
CPU 会考虑夏令时引起的时间变化。
可在 NTP 模式下将 CPU 与 NTP 服务器的时间同步(NTP:网络时间协议)。
在 NTP 模式下, 设备定期将时间查询(客户端模式) 发送到子网 (LAN) 中的 NTP 服务器。根据服务器的响应, 来计算最可靠、 最准确的时间, 并同步 CPU 的日时钟。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它能够实现跨子网的时间同步。可最多同步四台 NTP 服务器的日时钟。例如, 通过 IP 地址寻址通信处理器或 HMI 设备, 作为时间同步的源。
更新时间间隔定义各时间查询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时间间隔的值范围在 10 秒到一天之间。在 NTP 模式中, 通常传递 UTC(世界协调时间)。UTC 对应于 GMT(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ET 200SP CPU 的 NTP 服务器
可将 ET 200SP CPU 分配给多达 4 个 NTP 服务器。
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复位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基于 STEP 7 组态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通过“T_CONFIG”指令设置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通过 DHCP 获取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基于 STEP 7 组态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要基于 STEP 7 组态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STEP 7 中选择 ET 200SP CPU。
2. 在 CPU 的属性中,导航到“日时钟 > 时间同步 > NTP 模式”(Time of day > Time synchronization > NTP mode)。
3. 对于“时间同步:”(Time synchronization:),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在项目中设置 NTP 服务器”(Set NTP server in the project)。
4. 对于“服务器 1”(Server 1) 到“服务器 4”(Server 4), 最多输入四个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5. 为“更新间隔”(Update interval) 设置时间查询的时间间隔。将更新时间间隔设置为介于 10 s和 86400 s 之间的值。
组态和更改 NTP 服务器
通过“T_CONFIG”指令设置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要求:
• 已基于 STEP 7 在“时间同步”(Time synchronization) 下拉列表中选择了选项“直接在设备上设置 NTP 服务器(如 PLC 程序、 显示屏)”(Set NTP server directly on the device (e.g. PLCprogram, display))。
要设置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请使用“T_CONFIG”指令的以下块参数:
• Req:块参数“Req”的上升沿可启动“T_CONFIG”指令的作业。
• “接口”(Interface):在块参数“接口”(Interface) 中输入 CPU PROFINET 接口 1 的 HW ID。在本例中, 硬件 ID 为“64”。
• Conf_Data:保存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的区域。为此, 请使用数据类型“IF_CONF_NTP”。
步骤
要在用户程序中将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设为“192.168.1.15”,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项目树的“程序块 > 添加新块”(Program blocks > Add new block) 下创建一个全局数据块。将全局数据块命名为“NTP”。
2. 在该全局数据块“NTP”中, 创建一个数据类型为“IF_CONF_NTP”的变量。
3. 在用户程序中创建“T_CONFIG”指令。
4. 按下图所示连接“T_CONFIG”指令。
5. 在用户程序中, 为“IF_CONF_NTP”数据类型分配 IP 地址 192.168.1.15:
"NTP".NTP_Server.NTP_IP[1].ADDR[1] := 192;
"NTP".NTP_Server.NTP_IP[1].ADDR[2] := 168;
"NTP".NTP_Server.NTP_IP[1].ADDR[3] := 1;
"NTP".NTP_Server.NTP_IP[1].ADDR[4] := 15;
6. 在用户程序中生成“change_NTP-Server”变量的上升沿:
"NTP"."change_NTP-Server" := true;
结果
CPU 使用 NTP 服务器 192.168.1.15 进行时间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