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在第一个电源段中使用系统电源的特殊注意事项

楼主(2024-08-07):
通过 CPU/接口模块进行供电
通过 CPU/接口模块馈电通常可满足中小型硬件配置的需要。所连接模块的功耗不能超过由 CPU/接口模块提供的功率。
在这种配置方式中,将通过负载电流电源向 CPU/接口模块提供 24 VDC 电压。
操作步骤
要通过 CPU/接口模块供电,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STEP 7 中打开 CPU/接口模块的“属性”(Properties) 选项卡,然后在导航窗口中选择“系统电源”(System power supply)。
2. 选择选项“连接到电源电压 L+”(Connection to supply voltage L+)。

通过 CPU/接口模块和系统电源进行供电
对于较大型的硬件配置,单独通过 CPU/接口模块为背板总线供电已不能满足需求。如果模块消耗的总功率超出 CPU/接口模块可提供的功率,则需安装额外的系统电源。
为系统电源提供指定的电源电压,并为 CPU/接口模块提供 24 VDC 电压。
系统电源和 CPU/接口模块同时为背板总线供电。总功率为两种方式所提供功率之和。
电量总合为:“系统电源的输入功率”+“CPU/接口模块的输入功率”

操作步骤
要通过 CPU/接口模块以及系统电源供电,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STEP 7 中打开 CPU/接口模块的“属性”(Properties) 选项卡,然后在导航窗口中选择“系统电源”(System power supply)。
2. 选择选项“连接到电源电压 L+”(Connection to supply voltage L+)。

仅通过系统电源进行供电
也可以只使用一个系统电源(在插槽 0 中)为背板总线提供所需的电量。此时, CPU/接口模块不提供 24 VDC 电压,而由背板总线为其供电。为此,系统电源必须插入 CPU/接口模块的左侧。
通常,可组态一个 AC 或 DC 供电的系统电源。
如果未插入 24 V DC 电源(如, CPU 旁仅插入 CM/CP),则可使用 230 V AC 系统电源。
这是因为, CM/CP 由背板总线进行供电。

操作步骤
如果设置为仅通过系统电源供电,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STEP 7 中打开 CPU/接口模块的“属性”(Properties) 选项卡,然后在导航窗口中选择“系统电源”(System power supply)。
2. 选择选项“不连接到电源电压 L+”(No connection to supply voltage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