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组态访问级别

楼主(2024-08-07):
>要为固件版本 V3.0 及以下版本的 S7-1500 CPU 组态访问级别,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巡视窗口中,打开 S7-1500 CPU 的属性。
2. 在区域导航中打开“保护和安全”(Protection & Security) 条目。
将在巡视窗口中显示一张列有各种访问级别的表格。

3. 激活表格第一列中所需的保护等级。此列中相应访问级别右侧的绿色复选标记将指示如不输入密码仍可执行的操作。在上例中(图:可能的访问级别),如果没有密码,将无法进行访问。
4. 在“输入密码”(Enter password) 列中, 在第一行指定“完全访问权限”(Full access) 的密码。在“确认密码”(Confirm password) 列中,再次输入所选密码以免输入错误。
5. 根据需要为其它访问级别分配密码。
6. 下载硬件配置以使访问级别生效。
CPU 会通过条目将以下操作记录到诊断缓冲区中:
• 输入正确密码,或可能输入错误密码
• 访问级别组态的更改

操作期间受密码保护的 CPU 的行为
将设置下载到 CPU 后,对固件版本 V3.0 及以下版本的 S7-1500 CPU 的保护才会对在线连接生效。如果设置较高的访问级别且将其下载到 CPU,其它所有在线连接都将中断。随后必须建立新的在线连接。
在执行在线功能之前, STEP 7 检查所需的权限,必要时将提示用户输入密码。在任何时刻,只能在一个 PG/PC 执行受密码保护的功能。其它 PG/PC 无法登录。
会在在线连接持续时间内或 STEP 7 打开的时间段内应用对受保护数据的登录权限。菜单命令“在线> 删除访问权限”(Online > Delete access rights) 会取消访问权限。
在 RUN 状态下,可在显示屏本地限制对受密码保护的 CPU 的访问。这样,即使输入密码也无法进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