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带有 PS 60W 24/48/60VDC HF 的 S7-1500 的 ...
西门子博途:带有 PS 60W 24/48/60VDC HF 的 S7-1500 的连接、结构和组态

楼主(2024-08-07):
• 系统电源 PS 60W 24/48/60VDC HF 必须插入到插槽 0 中。
• 如果正在使用 PS 60W 24/48/60VDC HF,则预计供电量计算中将不考虑 CPU 的 24 V电源。
说明
只能将 24 V DC 电源电压直接连接到系统电源,而非 CPU。
因此,在组态 CPU 期间,参数“系统电源”(System power supply) 需设置为“不连接电源电压 L+”(No connection to supply voltage L+)。STEP 7 在编译组态时检查设置。
• 组态 PS 60W 24/48/60VDC HF 期间,参数“启动 > 比较预设模块与实际模块”(Startup >Comparison preset to actual module) 需设置为“仅兼容时启动 CPU”(Startup CPU only if compatible)。原因:仅当插入 PS 60W 24/48/60VDC HF 时,才可确保整个 CPU 工作存储器(数据)的保持性。
插入 PS 60W 24/48/60VDC HF 时, STEP 7 将自动设置参数。
说明
组态中的其它电源段
PS 60W 24/48/60VDC HF 只能插入到 CPU/接口模块的左侧。
在 CPU/接口模块右侧的组态中,为其它电源段使用不同的系统电源 (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