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将 IO 设备分配给 IO 控制器

楼主(2024-08-07):
>PROFINET IO 系统
PROFINET IO 系统由一个 PROFINET IO 控制器和其分配的 PROFINET IO设备组成。这些设备在网络或拓扑视图中就位后, STEP 7 会为其分配默认值。最初只需考虑将 IO 设备分配给 IO 控制器。

操作步骤
要将 IO 设备分配给 IO 控制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将鼠标指针移动到 IO 设备的接口上。
2. 按住鼠标左键。
3. 移动鼠标指针。
指针此时将使用联网符号来指示“联网”模式。与此同时, 可以看到指针上出现锁型符号。指针移到有效目标位置上时, 该锁型符号才消失。
4. 现在, 将指针移动到 IO 控制器的接口上。执行该操作时, 鼠标左键可以一直保持按下状态, 也可以松开鼠标左键。
5. 现在松开鼠标左键或再次按住它(取决于上一个动作)。

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

为了使 PROFINET 设备可作为 PROFINET 上的节点进行寻址, 以下内容必须满足:
• 唯一的 PROFINET 设备名称
• 相关 IP 子网中的唯一 IP 地址
STEP 7 在硬件和网络编辑器中排列 PROFINET 设备期间分配设备名称。IP 地址通常由 STEP 7自动分配, 并根据设备名称分配给设备。
可以手动更改名称和 IP 地址

可以在巡视窗口中 PROFINET 接口的属性中的“以太网地址”(Ethernet addresses) 下找到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

设备名称

IO 设备必须具有设备名称, 才可通过 IO 控制器寻址。在 PROFINET 中, 使用名称比使用复杂的 IP 地址更为简单, 因此, 将选择使用名称。
为具体的 IO 设备分配设备名称可与设置 DP 从站的 PROFIBUS 地址进行比较。
出厂时, IO 设备没有设备名称。在 IO 控制器对 IO 设备进行寻址前(如, 在启动过程中传输组态数据或循环交换用户数据), 必须先为设备分配一个设备名称。如, 通过 PG/PC 为 IO 设备指定设备名称。
具有可移动存储介质插槽的 IO 设备允许将设备名称直接写入编程设备的可移动存储卡介质中。

设备编号
除设备名称之外, 在分配 IO 设备时, STEP 7 还分配设备编号(从“1”开始)。
设备编号显示在巡视窗口的 PROFINET 接口属性内 PROFINET 区域中的“以太网地址”(Ethernet addresses) 下。

使用该设备编号可在用户程序中识别 IO 设备(例如, 使用指令“LOG2GEO”)。

更改 IP 地址
要更改 IP 地址,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STEP 7 的硬件和网络编辑器的网络视图或设备视图中, 选择 PROFINET 设备的 PROFINET接口。
2. 在巡视窗口中, 转至“IP 协议”(IP protocol) 区域中的“以太网地址”(Ethernet addresses)。
3. 检查是否选中“在项目中设置 IP 地址”(Set IP address in the project) 选项。
4. 在相应域中输入新的 IP 地址。

将已组态的设备名称下载到 IO 设备
要将所组态的设备名称加载到 IO 设备中,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将 PG/PC 连接至相关 IO 设备所在的网络。PG/PC 的接口必须设置为 TCP/IP 模式。
2. 在 STEP 7 中, 根据 MAC 地址在“可访问设备”(Accessible devices) 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 IO设备。
3. 单击“分配名称(Assign name)”, 将已组态设备名称下载至 IO 设备。
IO 控制器将根据其设备名称识别 IO 设备, 并自动为其分配组态的 IP 地址。

识别 PROFINET 设备
要从控制柜中的多个相同设备中清晰识别某个设备, 则可闪烁 PROFINET 设备对应的 LED 指示灯。
为此, 在 STEP 7 中选择菜单命令“在线 > 可访问的设备...”(Online > Accessible devices...)。
在“可访问的设备”(Accessible devices) 对话框中,设置用于连接设备的“PG/PC”接口。STEP 7 将自动搜索可访问的设备并显示在“目标子网中的可访问设备”(Accessible devices in targetsubnet) 表格内。选择所需的 PROFINET 设备并单击“闪烁 LED 指示灯”(Flash LED) 按钮。此时, PROFINET 设备将基于 MAC 地址进行识别。

使用其它方法为 IO 设备分配 IP 地址
如果多个 IO 设备(如 SCALANCE X、 S7‑300 CP)都不在启动过程中由 IO 控制器分配 IP 地址, 则采用其它方式分配 IP 地址。更多信息, 请参见 SIMATIC 设备系列中相应 PROFINET 设备的手册。

允许在设备上直接更改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

操作步骤
1. 在 STEP 7 的“硬件和网络”(Hardware and Network) 编辑器的网络视图或设备视图中, 选择IO 控制器的 PROFINET 接口。
2. 在巡视窗口中浏览到“以太网地址”(Ethernet addresses)。
3. 在“IP 协议(IP protocol)”区域中, 选择选项“在设备中直接设置 IP 地址”(IP address is set directly at the device)。
4. 在 "PROFINET" 区域中, 选择复选框“在设备中直接设置 PROFINET设备名称”(PROFINET device name is set directly at the device)。

通过通信表指定设备名称

“在线分配”(Online assignment) 选项卡
在 I/O 通信表格中, 可查看选项卡“离线组态”(Offline configuration)和“在线分配”(Online assignment)。在“在线分配”(Online assignment) 选项卡中, 可将离线分配的 PROFINET 设备名称在线分配给相应 IO 设备。为此, 可点击按钮“检查设备”(Check devices) “立即分配”(Assign
now)。

“在线分配”(Online assignment) 选项卡中, 表格中所显示的对象取决于过滤器功能的设置。如果只显示所选择的对象, 则将根据网络视图中的选择显示符合条件的对象。
• PROFINET 子网:使用连接的设备及其 PROFINET 接口
• 所有相关的 IO 系统设备及其 PROFINET 接口
• 同步域:所有相关设备及其 PROFINET 接口
• 设备:设备以及所有 PROFINET 接口
• 其它子网或接口如 MPI 或 PROFIBUS) 则不显示
如果在过滤器功能中设置为显示所有设备, 则将显示带有 PROFINET 接口的所有设备, 而不会考虑这些设备通过 PROFINET 子网连接或是已包含在 IO 系统中。不带 PROFINET 接口的设备(如仅带 DP 或 MPI 接口), 则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