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通过 STEP 7 在线诊断

楼主(2024-08-07):
>对于 PROFINET, 可通过 STEP 7 中的以下选项来评估诊断。
• 在线与诊断 - 设备与网络
• 在线与诊断 - PROFINET 端口诊断
在线与诊断网络视图
在硬件和网络编辑器中(通过双击“设备与网络”(Devices & networks) 从“项目树”(Project tree)启动), 通过单击“转至在线”(Go online) 按钮, 可以获得系统当前状态的概述。它还显示了组态信息(例如未组态的模块)。此选项还以类似的格式在拓扑视图中提供。
网络视图(在线) 的示意图
在线与诊断设备视图
在 STEP 7 中, 可以显示发生故障的模块的概述。要执行此操作, 请选择菜单命令“在线 > 在线与诊断”(Online > Online & diagnostics)。连接后, 您可以在项目树中看到可访问设备的状态。
双击显示有报警消息的设备, 直接访问故障模块, 将在工作区中打开设备视图。在报告故障的设备的设备视图中, 可以直接看到哪些模块中发生该故障。
在巡视窗口中打开“诊断”(Diagnostics) 选项卡和子选项卡“设备信息”(Device information), 查看详细的错误描述信息。
设备视图(在线) 的示意图:
PROFINET 端口诊断
如果在 PROFINET 设备的“在线与诊断”(online & diagnostics) 设备视图的“诊断”(Diagnostics) 区域中选择“PROFINET 接口 > 端口”(PROFINET interface > Ports), 则表格中会列出 PROFINET 接口的端口。
该表提供有关 PROFINET 接口的端口的以下信息。
• 名称
• 状态
• 设置
• 操作模式
扩展的维护概念
可连接集成 SIMATIC 设备交换机的 PROFINET 接口支持四个级别的诊断概念, 符合 PROFINETV2.3 或更高版本的规范且具有以下状态:
表格 5-3 诊断状态的分类
诊断状态
符号
错误严重性
良好
绿色对勾
需要
维护
绿色扳手
要求
维护
黄色扳手
差
红色扳手
诊断概念的目的是尽早检测出并消除潜在故障, 以避免损坏故障。
除良好(无故障) 和差(故障) 状态信息外, 还为 PROFINET 设备定义了其它状态信息。
生成的维护信息带有以下系统报警:
• 需要维护(用绿色扳手表示)
• 要求维护(用黄色扳手表示)
可为大多数常用参数定制生成这两个系统报警所需的时间。
示例:PROFINET 电缆要求维护
下图显示了如何交换诊断信息(例如当由于老化而导致光缆上的传输质量降低时)。在此示例中, 在已经对需要维护进行诊断后, 再考虑示例场景
编号 说明
① 光纤电缆的系统预留降至 0 dB 以下。
② ET 200S PN FO 和交换机都向 IO 控制器发送要求维护报警。
③ 基于这些中断, IO 控制器将检测来自交换机和 IO 设备的要求维护需求。在 IO 控制器中更新模块信息数据, 并调用相应的错误 OB。注意:为了能够在 IO 控制器中启动错误 OB, 必须在所涉及 IO 控制器的 STEP 7 中选择“如果发生通信错误则调用用户程序” (Call the user program if communication errors occur) 属性。
④ 在 STEP 7(位于 PG/PC 上) 中, 将使用黄色扳手符号指示 IO 设备和交换机上的“要求维护”消息。
⑤ STEP 7 也可以直接从交换机读出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