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采用过程映像输入进行系统诊断 ...
西门子博途:采用过程映像输入进行系统诊断

楼主(2024-08-07):
>除了事件驱动型系统诊断之外, SIMATIC 系列的输入和输出模块也可通过过程映像输入提供诊断信息。
此前介绍的系统诊断可与程序执行异步执行。为了在发生故障时正确地处理输入和输出数据,某些模块使用值状态 (QI = Quality Information) 进行评估。
与过程映像输入相关的诊断信息与用户数据同步传输。评估通道值状态时, 请在 STEP 7 的 I/O模块属性中选中“值状态”(Value status) 复选框。
值状态评估
如果已启用了某个 I/O 模块的值状态, 则除用户数据外, 该模块还可提供值状态信息。此信息可直接在过程映像输入中使用, 并且可以通过简单的二进制运算来检索, 而无需评估模块诊断。在 STEP 7 中组态的诊断对于值状态的输出不是必需项。
每个通道均唯一性地分配有值状态中的一个位。值状态中的位指示用户数据中读入值的有效性。
值状态的影响
受以下任何一个因影响时, 激活通道的值状态为“无效”(Invalid):
• 通道诊断未决(无需考虑是否为该通道组态了诊断, 如断路)
• 输出通道:激活了“对 CPU STOP 模式的响应”(Reaction to CPU STOP) 功能(由于 CPU 转入STOP 模式, 连接中断)
• 紧凑型 CPU 的板载数字量 I/O 的输出通道:如果将某个通道用于工艺功能, 则该通道将返回值状态 0(“无效”)。此时, 系统将不再检查输出值是否正确。
• 激活了 PROFIenergy 功能。即, 启用了休眠功能(“继续操作模式”下除外)
使用非故障安全模块时, 需注意:某个激活的通道无效时, 也将导致其它所有已激活通道的值状态置位为“无效”(Invalid)。因此, 建议用户禁用所有未连接或未使用的通道。
示例:某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通道的值状态评估
下述示例所示为通过用户程序, 对某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通道的值状态进行基本评估。通过一个通道测量气缸直径, 并计算其周长。
• 如果值状态指示通道无错误, 则可计算周长。
• 如果值状态指示通道有错误, 则输出值“0”, 作为周长替代值。
下图显示了用户程序中的值状态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