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SCL:GOTO:跳转

楼主(2024-08-07):
>明
使用“跳转”指令,可以从标注为跳转标签的指定点开始继续执行程序。
跳转标签和“跳转”指令必须在同一个块中。在一个块中,跳转标签的名称只能指定一次。每个跳转标签可以是多个跳转指令的目标。
不允许从“外部”跳转到程序循环内,但允许从循环内跳转到“外部”。
遵守跳转标签的以下语法规则:
字母(a 至 z,A 至 Z)
字母和数字组合;请检查排列顺序是否正确,如首先是字母,然后数字字母(a - z,A - Z,0 - 9)
不能使用特殊字符或反向排序字母与数字组合,如首先是数字,然后是字母(0-9,a - z,A - Z)
可按如下方式声明此指令:
GOTO <跳转标签>;
...
.... <跳转标签>: <指令>
参数
下表列出了该指令的参数:
参数
数据类型
说明
<跳转标签>
-
跳转标签,将跳转到该标签处
<指令>
-
跳转后执行的指令。
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了该指令的工作原理:
SCL
CASE "Tag_Value" OF
1 : GOTO MyLABEL1;
2 : GOTO MyLABEL2;
3 : GOTO MyLABEL3;
ELSE GOTO MyLABEL4;
END_CASE;
MyLABEL1: "Tag_1" := 1;
MyLABEL2: "Tag_2" := 1;
MyLABEL3: "Tag_3" := 1;
MyLABEL4: "Tag_4" := 1;
根据“Tag_Value”操作数的值,程序将从对应的跳转标签标识点开始继续执行。例如,如果“Tag_Value”操作数的值为 2,则程序将从跳转标签“MyLABEL2”开始继续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将跳过“MyLABEL1”跳转标签所标识的程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