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设置应用程序循环和延时时间 ...
西门子博途:设置应用程序循环和延时时间

楼主(2024-08-07):
>• 在 STEP 7 中, 已创建有等时同步模式组态。
• 已创建等时同步模式中断 OB 同步循环 (OB 6x)。
• 等时同步模式中断 OB 处于打开状态。
设置应用程序循环
应用程序循环是数据循环 T_DC(发送时钟) 的倍数。 使用应用程序循环设置可减小因执行等时同步模式中断 OB 而增高的 CPU 利用率。 下例中, 仅会在 CPU 中每执行完 2 个数据循环T_DC 之后调用 OB。
要为等时同步模式应用程序设置应用程序循环,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上述等时同步模式中断 OB 的“特性”(Properties) 对话框。
2. 在区域导航中, 单击“等时同步模式”(Isochronous mode) 组。
3. 在“应用程序循环(ms)”(Application cycle (ms))中设置应用程序循环。 打开下拉列表框,选择应用程序循环。 该下拉列表框中有多个可以作为应用程序循环的数据循环 T_DC。 下图中, 数据循环 T_DC 设置为 2 ms。
设置延时时间
延时时间是发送时钟的起始点与等时同步模式中断 OB 起始点之间的时间。 STEP 7 自动将延时时间默认设置为执行窗口的起始时间。 其结果是, 过程映像分区的等时模式更新将自动地处于应用程序循环的该执行窗口中。
还可以手动地设置该延时时间。 延时时间越短, 等时同步模式中断 OB 中用户程序的执行时间越长。 手动设置延时时间时, 必须在应用程序循环的执行窗口中调用“SYNC_PI”和“SYNC_PO”指令。
要为等时同步模式应用程序设置延时时间,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上述等时同步模式中断 OB 的“特性”(Properties) 对话框。
2. 在区域导航中, 单击“等时同步模式”(Isochronous mode) 组。
3. 清除“自动设置”(Automatic setting)复选框。
4. 在“延时时间(ms)”(Delay time (ms))中, 输入自己需要的延时时间。
应用程序循环系数大于 1 的 IPO 模型的标签
如果等时同步模式 OB 的运行时间比一个数据循环 T_DC 要长,那么必须将输出延时一个应用循环 (OB 6x)。 为此,在此模型中数据输出发生在数据输入之前。
在第一个数据循环的执行窗口中将调用 SYNC_PI 和 SYNC_PO 指令(仅当有在应用循环因数 > 1 时适用)。
执行窗口是指可以调用 SYNC_PI 和 SYNC_PO 指令的时间段,即,在通过 PROFINET 传输循环数据之后直到数据循环 T_DC 结束之前不久的时间。
将在下一个数据循环或以下数据循环中执行 OB 6x 中的其它用户程序。
图中显示了从采集时间 (E) 到 IO 控制器中的处理 (V),直到输出过程值 (A) 的这一段时间内,应用循环因数为 2(应用循环 = 2 倍数据循环)时的信号顺序。 STEP 7 将计算延时时间。 在此时间内,将在 PROFINET IO 上传输读取的输入数据。
该模型尤其适用于 OB 6x 中带有一个扩展用户程序的大型 I/O 组态。 使用这个模型,可在处理输入数据和获取相应输出数据时具有更长的计算时间。
从“输入端子”到“输出端子”的固定处理时间为 TI + (应用循环因子 + 1) x T_DC + TO。 TI + (2 x 应用程序循环系数 + 1) x T_DC + TO 可作为一个过程响应时间而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