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STARTUP 模式

楼主(2024-08-07):
>在 CPU 开始执行循环用户程序之前,将执行启动例程。
通过编写相应的启动组织块,可以在启动例程中指定循环程序的初始化变量。即,可以在用户程序中创建一个或多个启动组织块,或者一个也不创建。
注意事项
• CPU 复位过程映像输入。
• 根据相应模块的参数设置,禁用或响应所有输出:将提供参数中所设置的替换值或保持上一个值输出并将控制过程转为安全操作模式。
• 处理启动例程之前, CPU 将 I/O 输入传送到过程映像输入中。
• 处理启动例程之后, CPU 释放外设输出

• CPU 始终以暖启动方式启动。
– 将初始化非保持性位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时器。
– 将初始化数据块中的非保持性变量。
• 在启动期间,尚未运行循环时间监视。
• CPU 按启动组织块编号的顺序处理启动组织块。无论选择哪种启动模式, CPU 都会处理所有编程的启动 OB(图“设置启动行为”)。
• 如果发生相应事件,则 CPU 可在启动期间启动以下 OB:
– OB 82:诊断中断
– OB 83:可移除/插入的模块
– OB 86:机架错误
– OB 121:编程错误(仅限全局错误处理)
– OB 122:超时(仅限全局错误处理)
关于如何使用全局和本地错误处理的相关说明,请参见 STEP 7 在线帮助。
在转换为 RUN 模式之后, CPU 才会启动其它所有 OB。

预期组态和实际组态不匹配时的响应
下载到 CPU 的组态表示所需的组态。实际组态是指自动化系统的实际组态。如果预期组态和实际组态有所不同,则 CPU 的行为将由硬件兼容性设置指定。

取消启动
如果启动期间出错, CPU 将取消启动并回到 STOP 模式。
在以下情况下, CPU 不执行启动或者会中断启动:
• 未插入 SIMATIC 存储卡或插入的存储卡无效。
• 必须将硬件配置下载到 CPU。
组态启动特性
在 CPU 属性的“启动”(Startup) 组中组态该 CPU 的特性。
设置启动特性
要设置启动特性,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STEP 7 硬件和网络编辑器的设备视图中选择 CPU。
2. 在“常规”(General) 下的属性中,选择“启动”(Startup) 区域。

① 在上电后设置启动类型
② 定义插槽中的模块与所组态的模块无法匹配时的启动特性。该参数适用于 CPU 和所有未选择其它设置的模块。
• 仅在兼容时启动 CPU:在这种设置下,已组态插槽中的模块必须与已组态模块兼
容。兼容表示模块匹配输入和输出的数量,且必须匹配其电气和功能属性。
• 即使不兼容也启动 CPU:在这种设置下, CPU 的启动与所插入的模块类型无关。
对于本地使用的模块,可以在参数“比较组态与实际安装模块”中针对每个插槽单独组态硬件兼容性。更改模块的硬件兼容性设置时, CPU 中的设置不适用于该模块。
③ 指定最大时间段(默认值:60000 ms),在此时间段内,集中式 I/O 和分布式 I/O 必须已就绪。在 CPU 启动过程中,将为通信模块 (CM/CP) 提供电压和通信参数。该参数分配时间将指定为一个时间段,在此时间段内,连接到通信模块 (CM/CP) 的 I/O 模块必须准备就绪。
集中式 I/O 和分布式 I/O 在参数分配时间内准备就绪后, CPU 将立即转入 RUN 模式。
如果集中式 I/O 和分布式 I/O 在组态时间内未准备就绪,则 CPU 的启动特性将取决于硬件兼容性设置。

“比较预设与实际组态”参数的示例
“仅在兼容时启动 CPU”
具有 32 个数字量输入的 DI 32x24VDC HF 输入模块可以是具有 16 个数字量输入的DI 16x24VDC HF 输入模块的兼容替代模块。引脚分配和所有电气和功能特性完全相同。
“即使不兼容也启动 CPU”(Startup CPU even if mismatch)
在此插槽中插入了模拟量输出模块,而不是已组态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或者此插槽以及后续所有插槽中都没有模块。虽然无法访问已组态的输入,但 CPU 仍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