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用户常量

楼主(2024-08-07):
>常量值可以通过用户常量的帮助保存。通常,控制器中有  OB、FC 和 FB 的局部常量和整个用户程序的全局常量。

优点 •   用户常量可用于更改全局或本地所有使用位置的常量值。 •   使用用户常量,可以使程序更具可读性。 特性 •   本地用户常量在块接口中定义。 •   全局用户常量在“PLC 变量”中定义。 •   用户程序仅可对用户常量读取访问。 •   对于受专有技术保护的块,用户常量是不可见的。  推荐 •   使用用户常量来提高程序的可读性和集中可变性 –  错误代码, –  CASE 指令, –  转换系数, –  自然常数... 示例 用于CASE 指令的本地用户常量
控制器的全局用户常量
全局用户常量的规则允许的字符
全局常量的名称可由以下字符构成:

  • 允许使用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 不可使用引号。
唯一的常量名称
全局常量的名称在 CPU 中必须唯一,即使常量位于 CPU 的不同变量表中。块已经使用的名称、CPU 内 PLC 变量或其它常量名称,不能用于新的常量。唯一性检查并不区分大小写字母。
如果输入了一个已经在其它时间分配的名称,则会在输入的第二个名称上自动添加序号。例如,如果第二次输入名称“Motor”,则该输入条目将更改为“Motor(1)”。
允许的数据类型
对于常量,由 CPU 支持的所有数据类型都可以,不包括结构化数据类型。
要求
已组态了 I/O、分配了地址和过程映像分区,并创建了所需的块。
在本示例中,编程语言为 LAD。
步骤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 打开变量表并在“用户常量”(User constants) 选项卡中输入“Pip”(过程映像分区)数据类型的常量。为每个使用的过程映像分区指定一个名称。,必要时,请添加注释信息。

  • 打开程序编辑器(如,双击项目树中的 OB)。
  • 将 UPDAT_PI 指令拖放到程序段中。
  • 双击 PART 输入参数打开变量选择。
    在变量选择中,只列出过程映像分区常量。
  • 选择所需的过程映像分区。

“用户常量”和“系统常量”表结构
在“用户常量”中,可以定义整个 CPU 范围内有效的符号常量。系统所需的常量将显示在“系统常量”(Systems constants) 选项卡中。例如,系统常量可对模块进行标识的硬件标识符。
下图显示了这两个变量的结构。所显示的列编号可能不同。

下表列出了各列的含义。可根据需要显示或隐藏各列。

说明

可以单击该符号,以便通过拖放操作将变量移动到程序段中以用作操作数。
名称
常量在 CPU 范围内的唯一名称。
数据类型
常量的数据类型

常量的值
变量表
显示包含有常量声明的变量表。
该列仅存在于“所有变量”(All tags) 表中。
注释
用于描述变量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