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STEP 7 中的拓扑视图

楼主(2024-08-07):
结构
下图提供了拓扑视图总览:
①
切换开关:设备视图/网络视图/拓扑视图
②
拓扑视图工具栏
③
拓扑视图的图形区域
④
总览导航
⑤
拓扑视图的表格区域(拓扑概览)
拓扑视图是硬件和网络编辑器的三个工作区中的一个。在此, 可执行以下任务:
• 显示以太网拓扑结构
• 组态以太网拓扑结构
• 标识出设置的拓扑结构与实际拓扑结构(在线) 间的差异, 并将这种差异降至最低STEP 7 的拓扑视图包含一个图形区域和一个表格区域。
图形区域
拓扑视图的图形区域显示 PROFINET 设备及其相应端口和端口连接。在此, 可添加更多PROFINET 设备。
下图显示了拓扑视图的图形区域。
① 选择器:设备视图/网络视图/拓扑视图
② 工具栏
③ 拓扑视图的图形区域
④ 总览导航
⑤ 选择器, 用于选择拓扑视图中的表格区域
表格区域
• 拓扑结构概览:在表格中显示以太网或 PROFINET 设备及其相应端口和端口连接。该表格与网络视图中的网络总览表相对应。
• 拓扑结构比较:在此, 可通过离线/在线比较或高级离线/在线比较, 将设备及端口互连自动导入 STEP 7 中。
① 用于选择拓扑视图的图形区域的选择器
② 选择器:设备视图/网络视图/拓扑视图
③ 选择器:拓扑结构概览/拓扑结构比较:
④ 拓扑视图的表格区域
在拓扑视图中互连端口
操作步骤
要在拓扑视图中互连端口,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将鼠标指针放在要互连的端口上。
2. 按住鼠标左键。
3. 移动鼠标指针。
指针此时将使用联网符号来指示“互连”模式。与此同时, 可以看到指针上出现锁型符号。
指针移到有效目标位置上时, 该锁型符号才消失。
4. 现在, 将鼠标指针拖到目标端口。执行该操作时, 鼠标左键可以一直保持按下状态, 也可以松开鼠标左键。
5. 现在松开鼠标左键或再次按住它(取决于上一个动作)。
结果
已经创建了一个端口互连。
在巡视窗口中互连端口
要互连端口,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设备或网络视图中, 选择 PROFINET 设备或 PROFINET 接口。
2. 在巡视窗口中, 浏览到端口属性“端口互连”(Port interconnection)。
如果选择的是 PROFINET 接口, 该设置在巡视窗口中的位置为:“属性 > 常规 > 高级选项 >端口 [...] > 端口互连”(Properties > General > Advanced Options > Port [...] > PortInterconnection)。
3. 在“本地端口”(Local port) 部分, 可以在本地端口处找到该设置。例如, 当使用光纤电缆时, 在此设置电缆名称。
在“伙伴端口”(Partner port) 区域中, 选择“伙伴端口”(Partner port) 下拉列表以显示可用伙伴端口并作出选择。
如果 PROFINET 接口已断开连接, 该操作会自动将其连接。在子网属性中, 可以设置该子网是否能够用于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