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多环网

楼主(2024-08-07):
>多环网
使用多环网, 可提高星形拓扑结构的 PROFINET IO 网络可用性。
在多环网组态中, 从一台交换机将引出多条 PROFINET 线路(星形拓扑结构)。同时, IO 设备间分别建立 PROFINET 连接。冗余 PROFINET 电缆从每条线路的最后一台设备回连交换机。
该交换机将作为管理器。该管理器中必须带有两个环网端口, 分别用于不同的环网。因此, 可支持多环网。例如, SCALANCE X414 固件版本 V3.10 及以上版本支持多达 4 个环网。
管理器将分别监视所有环网:检查各环网(MRP 域) 的传输路径是否正常。为此, 每次都需要使用一个 MRP 实例。每个连接的环网都需要一个 MRP 实例(由 STEP 7 自动设置)。

要求
• SCALANCE X414 V3.10 及以上版本
• SCALANCE X300 V4.0 及以上版本(通过 GSD 文件进行组态)
组态多环网的规则
• 多环网上的 MRP 角色:
– 在各实例中, 属于所有环网的设备必须具有 MRP 角色, 该角色在 GSD 文件中的“SupportedMultipleRole”属性中输入。
– SCALANCE X300 系列交换机 V4.0 及更高版本和 X414 系列交换机 V4.10 及更高版本,
支持多环网 MRP 角色“管理器”(Manager)。
• 如果属于所有环网的设备在一个环网中具有“管理器”(Manager) 角色, 则该环网中不能包含具有“管理器(自动)”(Manager (Auto)) 角色的设备。

组态多环网
要组态带有多环网的 MRP 组态,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拓扑视图中, 互连属于同一个 MPR 域且形成环网的各设备环网端口。
2. 在网络视图中, 选择 PROFINET IO 系统。
3. 在巡视窗口中, 浏览到“环网互连”(Ring interconnections) 域中的“属性 > 常规 > PROFINET> 环网互连 > MRP 域”(Properties > General > PROFINET > MRP domains)。
该域显示了 IO 系统中的所有拓扑环网和相关 MRP 域。
4. 在“环网互连”(Ring interconnections) 域中, 选择生成的某个环网。
下表列出了环网中的所有 PROFINET 设备。
5. 在 MRP 角色列中, 为 PROFINET 设备设置介质冗余角色。

多环网示例
下图显示了一个多环网示例组态。

在该示例中, 交换机 1 属于两个 MRP 环网。 环网 1 由交换机 1 和 PLC 1 构成, 环网 2 由交换机 1 和 IO 设备 1 构成。
STEP 7 将自动为该交换机分配“管理器”(Manager) 角色。 其它设备将作为“客户端”(Client) 角色。
该管理器位于环网 1 和 2 的交叉处。 该管理器将分别监视两个环网。 为此, 需要使用两个MRP 实例。
一个 MRP 实例检查环网 1 中可访问的所有设备;另一个实例则监视环网 2 中的所有设备是否可访问(在本示例中, 每个环网中仅一台设备)。
可分别组态各自的 MRP 实例。

下图显示了管理器中的两个 MRP 实例(交换机的 PROFINET 接口)。 在本示例中, MRP 实例1 检查 MRP 域“mrpdomain-1”中的设备是否可访问。 MRP 实例 2 监视 MRP 域中“mrpdomain-2”的设备。

下图显示了环网 1 (mrpdomain-1)。 在 mrpdomain-1 中, 使用 CPU 的 PROFINET 接口作为“客户端”, 使用交换机 PROFINET 接口的 MRP 接口 1 作为“管理器”。

下图显示了环网 2 (mrpdomain-2)。 在 mrpdomain-2 中, 使用 IO 设备的 PROFINET 接口作为“客户端”, 使用交换机 PROFINET 接口的 MRP 接口 2 作为“管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