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项目:组态 CPU 1516F-3 PN/DP

楼主(2024-08-07):
操作步骤
1. 在 STEP 7 Professional V17 的 Portal 视图中,创建一个名为“S7_Safety_V17_GS”的新项目
2. 在“设备与网络”(Devices & networks) Portal 中,使用“添加新设备”(Add new device).添加一个 CPU 1516F-3 PN/DP。
结果:包含 CPU 1516F-3 PN/DP 的设备视图打开。
3. 在 F-CPU 的“属性”(Properties) 区域,切换到“Fail-Safe”区域。
在此,您可以更改下列参数或接受默认设置:
– “PROFIsafe 起始地址”(Basis for PROFIsafe addresses)
– “该接口的 F-I/O 的默认 F 监视时间”(Default F-monitoring time for F-I/O of this
interface)
4. 在本示例中保留默认值。

在 PROFINET 子网上组态 ET 200SP 分布式 I/O 系统
在此步骤中,为 ET 200SP 分布式 I/O 系统和 PROFINET 子网组态接口模块。

1. 在项目视图中,单击“网络视图”(Network view) 选项卡。
2. 在硬件目录的搜索域中输入“IM155-6 PN”,按 [Enter] 键开始搜索。
3. 在搜索结果中,单击产品编号为 6ES7155-6AU01-0BN0 的接口模块
4. 在“Information”面板中,从“Version”下拉列表中选择与接口模块匹配的固件版本。
5. 将产品编号为 6ES7155-6AU01-0BN0 的接口模块从“Catalog”窗格拖到网络视图的图形区域。
6. 在 IM155-6 PN ST 的 PROFINET 接口上按住鼠标按钮,并将 PROFINET 连接拖到右侧 FCPU 的绿色 PROFINET 接口。
结果:在 F-CPU 和 IM155-6 PN ST 之间自动创建了一个 PROFINET 子网。IP 地址和PROFINET 设备名称也会自动分配。

组态用于连接紧急停车开关的 F-DI 模块、位置开关和激光扫描器

操作步骤
1. 在网络视图的图形区域,双击 IM155-6 PN ST。
结果:IM155-6 PN ST 在设备视图中打开。
2. 在 ET 200SP 的设备视图中,通过将 F-DI 8x24VDC HF 故障安全数字量输入模块从硬件目录拖到插槽 1 添加该模块。
3. 选择“属性”(Properties) 选项卡中的“I/O 地址”(I/O addresses) 区域。
在此示例中,将“起始地址”(Start address) 参数设置为 0。
4. 切换到“F-parameter”区域。在此,您可以更改下列参数,必要时可以应用默认设置:
– “F-monitoring time”
– “F-destination address”
– “Behavior after channel fault”
– “F-I/O DB-number”
本示例中将保留 F 参数的默认设置不变。
5. 切换到“DI parameter”区域。
为通道 2 和 6 禁用传感器电源的“Short-circuit test”参数。

6. 在本示例中,一个双通道紧急停车开关将连接到通道 0 和 4。
在“Channel parameter”下进行下图中所示的设置。将在 F 模块中进行等效的 1oo2 评估。

7. 在本示例中,用于监视双通道安全门的位置开关将连接到通道 1 和 5。在“Channel parameter”下进行下图中所示的设置。

8. 在本示例中,用于监视可进出的入口区域的激光扫描器将连接到通道 2 和 6。
在“Channel parameter”下进行下图中所示的设置。

9. 通过取消选中“Activated”复选框,禁用未使用的 DI 通道 3 和 7。

组态用于连接电机的 F-DQ 模块

操作步骤
1. 在 ET 200SP 的设备视图中,通过将 F-DQ 4x24VDC/2A PM HF 故障安全数字量输出模块从硬件目录拖到插槽 2 添加该模块。
2. 选择“属性”(Properties) 选项卡中的“I/O 地址”(I/O addresses) 区域。
在此示例中,将“起始地址”(Start address) 参数设置为 6。
3. 切换到“F-parameter”区域。在此,您可以更改下列参数或接受默认设置:
– “F-destination address”
– “F-monitoring time”
– “Behavior after channel fault”
– “F-I/O DB-number”
本示例中将保留 F 参数的默认设置不变。

4. 转至“DO 参数”(DO parameter) 区域。
在“Channel parameter”下进行下图中所示的设置。

5. 通过取消选中“Activated”复选框,禁用未使用的 DQ 通道 1、 2 和 3。

组态用于用户确认、反馈电路和启动的 F-DI 模块

在此步骤中,组态用于连接用户确认的故障安全数字量输入模块、反馈电路和启动。

操作步骤
1. 在 ET 200SP 的设备视图中,通过将 F-DI 8x24VDC HF 故障安全数字量输入模块从硬件目录拖到插槽 3 添加该模块。
2. 选择“属性”(Properties) 选项卡中的“I/O 地址”(I/O addresses) 区域。
在此示例中,将“起始地址”(Start address) 参数设置为 11。
3. 切换到“F-parameter”区域。在此,您可以更改下列参数,必要时可以应用默认设置:
– “F-monitoring time”
– "F-destination address”
– “Behavior after channel fault”
– “F-I/O DB-number”
本示例中将保留 F 参数的默认设置不变。
4. 切换到“DI parameter”区域。
为通道 3 和 7 禁用传感器电源的“Short-circuit test”参数。

5. 在本示例中,反馈电路将连接到通道 0。
在“Channel parameter”下进行下图中所示的设置。

通过取消选中“Activated”复选框,禁用通道 4。
6. 在本示例中,用户确认将连接到通道 1。
在“Channel parameter”下进行下图中所示的设置。

通过取消选中“Activated”复选框,禁用通道 5。

7. 在本示例中,启动将连接到通道 3。
在“Channel parameter”下进行下图中所示的设置。

通过取消选中“Activated”复选框,禁用通道 7。
8. 通过取消选中“Activated”复选框,禁用未使用的 DI 通道 2 和 6。
9. 通过将服务模块从硬件目录拖到插槽 4 添加该模块。

下载硬件配置

操作步骤
1. 在项目树中选择该 F-CPU。
2. 在 F-CPU 的快捷菜单中选择“下载到设备 > 硬件配置”(Download to device > Hardwareconfiguration)。如果尚未在线连接到 F-CPU,用户会被提示建立此连接。
结果:硬件配置被编译。“加载预览”(Load preview) 对话框随后出现。
3. 单击“加载”(Load) 按钮。
结果:硬件配置被下载。
4. “加载结果”(Load results) 对话框将随后显示(如果适用)。接着单击“完成”(Finish) 按钮。

指定设备名称

在此步骤中,为接口模块指定有效的 PROFINET 设备名称。F-CPU 的设备名称在下载硬件配置时已指定。

操作步骤
1. 切换到网络视图。
2. 从网络视图中选择“PN/IE_1”子网。
3.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分配设备地址”(Assign device name)。
结果:“分配 PROFINET 设备名称”(Assign PROFINET device name) 对话框打开。
4. 在“PROFINET 设备名称”(PROFINET device name) 下拉列表中为 ET200SP 选择“io_device_1”。
5. 在“网络中的可访问参与者”(Accessible participants in the network) 表中选择类型为“ET200SP”的条目。
6. 可以使用“闪烁 LED”(Flash LED) 按钮识别设备。
7. 单击“分配名称”(Assign name) 按钮。

分配 PROFIsafe 地址

每个 F-I/O 用其 PROFIsafe 地址进行唯一寻址。PROFIsafe 地址由一个 F 源地址和一个 F 目标地址组成。
PROFIsafe 地址的唯一性可通过将 F 源地址和 F 目标地址进行组合来确保。
每个 ET 200SP F-模块的 PROFIsafe 地址在网络范围内和 CPU 范围(系统范围)内必须唯一。如果满足以下 2 个条件,则:
• F-CPU 的 F 源地址(“PROFIsafe 起始地址”(Basis for PROFIsafe addresses) 参数)在整个网络中是唯一的。
• F 模块的 F 目标地址在 CPU 范围内是唯一的。

地址分配规则
ET200SP 是具有 PROFIsafe 地址类型 2 的 F 模块。在分配 PROFIsafe 地址时,请遵守以下规则:
具有 PROFIsafe 地址类型 2 的 F-I/O 将使用 F 源地址(“所分配的 F-CPU 的 PROFIsafe 起始地址”(Basis for PROFIsafe addresses of the assigned F-CPU) 参数)和 F 目标地址的组合来唯一地寻址。
每个 F-I/O 的 F 源地址和 F 目标地址组合必须在网络范围内*和 CPU 范围**(系统范围)内是唯一的。另外, F 目标地址不能由具有 PROFIsafe 地址类型 1 的 F-I/O 占用。
为确保这些地址在 F-CPU 中对于支持的组态是唯一的,需要确保所有 F-CPU 的“PROFIsafe 起始地址”(Basis for PROFIsafe addresses) 参数在网络范围内*是唯一的。通过对 F-CPU 的“PROFIsafe 起始地址”(Basis for PROFIsafe addresses) 参数进行不同设置,即可确保这些地址的唯一性。
* 网络由一个或多个子网组成。“网络范围”表示超出子网边界。在 PROFIBUS 中,网络包含可通过 PROFIBUS DP 进行访问的所有节点。在 PROFINET IO 中,网络包含可通过RT_Class_1/2/3(Ethernet/WLAN/Bluetooth,第 2 层)和(如果适用) RT_Class_UDP
(IP,第 3 层)进行访问的所有节点。
** 所谓“CPU 范围内”,就是所有 F-I/O 都分配给一个 F-CPU:该 F-CPU 的集中式 F-I/O 以及以该 F-CPU 为 DP 主站/IO 控制器的多个 F-I/O。通过“智能从站-从站”通信进行寻址的 F-I/O将分配给智能从站的 F-CPU,而不是分配给 DP 主站/IO 控制器的 F-CPU。

操作步骤
在本示例中,让 F 系统自动分配 PROFIsafe 地址。当所有 LED 呈红色点亮时,说明可以开始分配模块的 F 目标地址。如下所示分配 PROFIsafe 地址:
1. 从网络视图中选择 ET 200SP。
2.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Assign F-destination address”。
3. 在“Identification”下,选择用于识别 F 模块的方法。
– “通过 LED 闪烁”
该选项为默认设置。在识别期间,待识别 F 模块的 STATUS LED 指示灯闪烁。
– “通过序列号”
如果无法清楚地识别 F 模块,则可通过接口模块的序列号进行识别。

4. 在“Assign”列中,选择要分配 F 目标地址的所有 F 模块。
如果在“Assign”列中选择该接口模块,则将选择该站的所有 F 模块。
5. 单击“Identification”按钮。检查待分配 F 目标地址的 F 模块上的状态 LED 是否呈绿色闪烁。
如果使用序列号进行识别,则比较所显示的序列号是否与接口模块的序列号相同。

6. 在表的“Confirm”列中确认是否正确识别了 F 模块。
7. 使用“Assign F-destination”按钮,为 F 模块分配 F 目标地址。
必须在 60 秒内确认“Confirm Assignment”对话框。
8. 关闭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