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在线和诊断视图”

楼主(2024-08-07):
>冗余系统在线与诊断
“在线访问”:
在 S7-1500R/H 冗余系统中, 将显示 PG/PC 与 CPU 间是否存在在线连接。在附加说明“在线(通过主 CPU)”(Online (via Primary CPU)) 或“在线(通过备用 CPU)”(Online (via BackupCPU)) 中, 还将指示“在线”连接 CPU 的角色。

如果启用“接收报警”(Receive alarms), 则可接收到在线连接 CPU 中发出的诊断事件的异步报警。该显示与标准 CPU 中的表示相对应。

诊断”:
“诊断”中将概览显示冗余系统的以下信息:
• 系统状态
• 配对状态
• CPU 的操作状态
• 清晰区分主 CPU 和备用 CPU

主 CPU 或备用 CPU 的在线与诊断
冗余系统的 CPU“在线和诊断”视图与标准 CPU 的显示相同。
在 RUN-Redundant 系统状态下, 主 CPU 和备用 CPU 将显示冗余系统的在线数据, 而与哪个CPU 建立在线连接无关。
在非冗余模式下, 编程设备/PC 显示具有在线连接的 CPU 的数据。
选择该 CPU, 在项目树中显示在线数据。

S7-1500H 系统中线型拓扑 IO 设备的在线和诊断
自 STEP 7 V18 起, 可以选择组态 R1 设备。 将 R1 设备的每个接口模块分配给两个 H-CPU 之一。
在 IO 设备的设备视图中, 打开“在线和诊断”(Online & diagnostics) 窗口。 将在“诊断”(Diagnostics) 菜单中找到“冗余”(Redundancy) 对话框。 其划分如下:
• “模块”(Module) 列: IO 设备的接口模块。
• “控制器”(Controller) 列:每种情况下分配的 CPU。
• “连接状态”(Connection status) 列:接口模块和分配的 CPU 之间连接的当前状态以及当前正在使用的接口模块。

IO 设备的“在线和诊断”(Online & diagnostics) 功能独立于冗余 S7-1500H 系统的组态变量。 可以将“在线和诊断”(Online & diagnostics) 功能用于环型或线型拓扑或者组合拓扑。

S2 设备的接口模块视图
与 R1 设备相比, S2 设备只有一个接口模块。 因此,“接口模块”(Interface module) 列仅显示一个 S2 设备的接口模块。
此接口模块分配给两个 H-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