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 使用监视表格监视 CPU

楼主(2024-08-07):
>用户通过监视表格可以在 CPU 执行用户程序时监视或修改数据点。
这些数据点可以是输入 (I)、输出 (Q)、 M 存储器、 DB 或外围设备输(如“On:P”或“I3.4:P”)。由于监视功能只能显示从 Q存储器写入的最后一个值,并且不会从物理输出读取实际值,因此无法准确监视物理输出(Q0.0:P)。
监视功能不会改变程序顺序。它为用户提供有关程序顺序的信息以及 CPU中的程序的数据。用户也可以使用“修改值”功能来测试用户程序的执行情况。
说明
在设备配置期间分配高速计数器 (HSC)、脉冲宽度调制 (PWM) 和脉冲串输出 (PTO)设备使用的数字 I/O 点。将数字 I/O点的地址分配给这些设备之后,无法通过监视表格的“强制”功能修改所分配的 I/O点的地址值。
使用监视表格可以监视或修改各变量的值,用户有以下选择:
● 在扫描周期开始或结束时
● CPU 切换为 STOP 模式时
● “永久”(从 STOP 切换到 RUN 后不重设值)
要创建监视表格:
1. 双击“添加新监视表格”(Add new watch table)打开新监视表格。
2. 输入变量名称将变量添加到监视表格。
要监视变量,必须在线连接到 CPU。可使用以下选项修改变量:
● “立即修改”(Modify now) 立即修改所选地址的值一个扫描周期。
● “使用触发器修改”(Modify with trigger) 修改所选地址的值。
该功能不提供反馈来指示实际上是否修改了所选地址。
如果需要修改反馈,请使用“立即修改”(Modify now) 功能。
● “启用外围设备输出”(Enable peripheral outputs) 允许在 CPU 处于 STOP模式时启用外围设备输出。此功能对测试输出模块的接线很有用。
可以使用监视表格顶部的按钮选择各种功能。
输入要监视的变量名称并从下拉选择项中选择一种显示格式。在线连接到 CPU时,单击“监视”(Monitor) 按钮将在“监视值”(Monitor value) 域中显示数据点的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