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使用强制表格

楼主(2024-08-07):
>使用强制表格

强制表格提供了“强制”功能,能够将与外围设备输入或外围设备输出地址对应的输入或输出点的值改写成特定的值。CPU在执行用户程序前将此强制值应用到输入过程映像并在将输出写入到模块前将其应用到输出过程映像。
说明

强制值存储在 CPU 中,而不是强制表格中。
不能强制输入(或“I”地址)或输出(或“Q”地址)。
但是,可以强制外围设备输入或外围设备输出。
强制表格将自动在地址后面添加一个“:P”(例如:"On":P 或 "Run":P)。

在“强制值”(Force value) 单元格中,输入要强制的输入值或输出值。
然后可以使用“强制”(Force) 列中的复选框启用对输入或输出的强制功能。

使用“启动或替换强制”(Start or replace forcing)按钮强制设置强制表格中的变量值。单击“停止强制”(Stop forcing)按钮重置变量值。
在强制表格中,可以监视输入的强制值的状态。但是不能监视输出的强制值。
还可以在程序编辑器中查看强制值的状态。

说明
在强制表格中强制输入或输出时,强制操作将变成项目组态的一部分。如果关闭STEP 7,被强制元素仍会在 CPU 程序中保持激活状态,直至这些元素被清除。
要清除这些被强制元素,必须使用 STEP 7 连接到在线CPU,然后使用强制表格断开或停止对这些元素的强制功能。
CPU 允许用户在强制表格中指定物理输入或输出地址(I_:P 或Q_:P)然后启动强制功能,以此来强制输入和输出点。
在程序中,物理输入的读取值被强制值覆盖。程序在处理过程中使用该强制值。
程序写入物理输出时,输出值被强制值覆盖。强制值出现在物理输出端并被过程使用。
在强制表格中强制输入或输出时,强制操作将变成用户程序的一部分。
即使编程软件已关闭,强制选项在运行的 CPU程序中仍保持激活,直到在线连接到编程软件并停止强制功能将其清除为止。
含有通过存储卡装载到另一个 CPU 的强制点的程序将继续强制程序中选择的点。
如果 CPU 正在执行写保护存储卡上的用户程序,则无法通过监控表初始化或更改对 I/O的强制,因为用户无法改写写保护用户程序中的值。
强制写保护值的任何尝试都将生成错误。
如果使用存储卡传送用户程序,则该存储卡上的所有被强制元素都将被传送到 CPU。

无法强制分配给 HSC、 PWM 和 PTO 的数字 I/O 点
在设备配置期间分配高速计数器 (HSC)、脉冲宽度调制 (PWM) 和脉冲串输出 (PTO)设备使用的数字 I/O 点。将数字量 I/O点的地址分配给这些设备之后,无法通过强制表的强制功能修改所分配的 I/O点的地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