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常用PLC品牌与型号大全

楼主(2024-08-08):
1、西门子

LOGO和S7-200是超小型化的PLC,适合于单机控制或小型系统的控制,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种场合中的自动检测、监测及控制等。

S7-300是模块化小型PLC系统,可用于对设备进行直接控制,可以对多个下一级的可编程序控制器进行监控,还适合中型或大型控制系统的控制,能满足中等性能要求的应用。

s7-300针对的是中小系统,他的模块可以扩展多达32个模块,背板总线也在模块内集成,它的网络连接已比较成熟和流行,有mpi、工业以太网,使通讯和编程变得简单,选择性也比较多,并可借助工具进行组态和设置参数。

s7-400:同300的区别主要在于热启动(wrst)这一部分,其他基本一样。它还有一个外部的电池电源接口,当在线更换电池时可以向ram提供后备电源。

S7-1200是紧凑型PLC,是S7-200的升级版,具有模块化、结构紧凑、功能全面等特点,适用于多种应用,能够保障现有投资的长期安全。

S7-1500是新一代大中型PLC,比S7-300/400的各项指标有很大的提高,专为中高端设备和工厂自动化设计,可供用户使用的充足的资源和超高速的运算处理速度,拥有卓越的系统性能,并集成一系列功能,包括运动控制、工业信息安全,以及可实现便捷安全应用的故障安全功能。

2、三菱

FX1S:三菱PLC是一种集成型小型单元式PLC。且具有完整的性能和通讯功能等扩展性。如果考虑安装空间和成本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FX1N:是三菱电机推出的功能强大的普及型PLC。具有扩展输入输出,模拟量控制和通讯、链接功能等扩展性。是一款广泛应用于一般的顺序控制三菱PLC。

FX2N:在当时,是三菱PLC是FX家族中最先进的系列。具有高速处理及可扩展大量满足单个需要的特殊功能模块等特点,为工厂自动化应用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

FX3U:是三菱电机公司新近推出的新型第三代三菱PLC,可能称得上是小型至尊产品。基本性能大幅提升,晶体管输出型的基本单元内置了3轴独立最高100kHz的定位功能,并且增加了新的定位指令,从而使得定位控制功能更加强大,使用更为方便。FX3U系列产品为FX2N替代产品。

FX3G:是三菱电机公司新近推出的新型第三代三菱PLC,基本单元自带两路高速通讯接口(RS422&USB,内置高达32K大容量存储器,标准模式时基本指令处理速度可达0.21μs,控制规模:14~256点(包括CC-LINK网络I/O),定位功能设置简便(最多三轴)。

Q系列:大型PLC,Q系列产品高性能、低成本的要求,三菱电机自动化特推出经济型QUTESET型三菱PLC,即一款以自带64点高密度混合单元的5槽Q00JCOUSET。另一款自带2块16点开关量输入及2块16点开关量输出的8槽Q00JCPU-S8SET,其性能指标与Q00J完全兼容,也完全支持GX-Developer等软件,故具有极佳的性价比。

FX5U系列:虽小而精,与以往产品FX3U相比,系统总线速度大大提升了150倍,最大可扩展16块智能扩展模块,内置2入1出模拟量功能,内置以太网接口及4轴200kHz高速定位功能。

3、欧姆龙

NX7:运动控制、PLC、安全、图像传感器、HMI的一体化。

NX1:兼顾信息活用、安全对策、 品质管理和生产效率。

NX1P:集高功能运动控制和实现现场LoT的网络于一身的Sysmac入门机型。

NJ:运动、PLC、视觉控制的一体化。

CP:内置脉冲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串行通信功能的一体PLC。

CJ1:综合自动化控制和过程控制的必要功能,无底板结构、更灵活的小型PLC。

CJ2:继承CJ1的所有功能,并在性能、功能上全新升级。

CS1:丰富的CPU、高功能单元构成自动化控制和过程控制为一体的可编程中型PLC。

C200HX/C200HG/C200HE:实现生产现场的智能化、信息化的可编程中型PLC。

CPM:将触摸屏和控制器封装在一起的一体化控制器。

PLC过程控制:时序控制与过程控制融合的PLC仪表系统。实现应用搭配的最适合的系统了。

4、松下

FP0R:超高速运算处理速度(80ns/步)。程序32K步。标准配备编程口USB2.0。

FP0H:适合小型装置!位置控制RTEX单元,配备双端口Ethernet。

FP7:远程I/O单元。

FP-X0:新一代多功能、经济型PLC。本体配备继电器和晶体管混合型输出。推出新型控制单元,适用于立体停车库行业。

FP-XH:新增FP-XH通用型控制单元AFPXHC38AT。

FPΣ:超小型,高性能。最大输入输出可达384点。程序容量32K步,可充分确保注释区域。配置RS485端口,温度调节简单。

FP0:超小型PLC的标准型。最大输入输出可达128点。A/D,D/A,热电偶,I/O链接等丰富的扩展单元可供选择。

FP2SH:扫描时间1ms/20k步,实现了高速处理的高性能模式。

FP-X:配备标准USB端口,高程序容量32K步,可确保充分注释区域,Tr输出为脉冲输出,内置4轴。

BX:板型控制器,有利于系统黑箱化。对应使用梯形图程序语言的板型控制器。模拟输出板,继电器输出板。

5、基恩士

KV-Nano:合理定价包装型、高速、功能全面的 PLC...

KV-7000:超越PLC 常识的全新速度与存储完全无需梯形图的通信 KV-X COM定位、运动控制系统 KV-X MOTION以最多8 种语言存储软元...

KV-5000/3000:CPU 单元 KV-5000/3000[NEWS] 实时PLC KV-5000 Ver.2/3000 Ver.2 新功能 ...

Visual KV:精巧的设计PLC‍‍易于扩展,便于利用的Ladder Builder(梯形图建筑者)软件‍‍用户易操作的设计‍‍Visual KV是一款高速小巧的装置,是...

KV-P:KV-P 系列 日本基恩士KEYENCE PLC 可翻转三色信息显示面板 • 该类产品中本品速度最为快捷,最低扫描时间为140...

KZ:特性Keyence的KV系列提供数种适用的扩展单元以增加I/O数。用KV系列可以容易地扩展I/O口的个数。世界上最小的PLC!数种扩展选择20kHz...

KV-1000:同行业最快加快对性能和简易操作的控制。装有执行梯形图专用引擎 “KV-VELOCE※”新开发的32bit梯形图专用 引擎“KV-VELOCE”,通过与32...

KV-M:采用「Motion Flow」,可以削减程序工时 • 只需1个单元即可实现同步控制 • 采用BUS SYSTEM,可以发挥CPU的高速性能。

6、台达

ES:系列性价比较高,可实现顺序控制。

EX:系列具备数字量和模拟量I/O,可实现反馈控制。

EH2:系列具备数字量和模拟量I/O,可实现反馈控制。

PM:系列可实现2轴直线/圆弧插补控制,最高脉冲输出频率达500kHz。

SA:系列内存容量8k steps,运算能力强,可扩展8个功能模块。

SC:系列具有100k Hz的高速脉冲输出和100k Hz的脉冲计数。

SS:系列外形轻巧,可实现基本顺序控制。

SX:列具有2路模拟量输入和2路模拟量输出,并可扩展8个功能模块。

SV:系列外形轻巧,采用了CPU+ASIC双处理器,支持浮点运算,指令最快执行速度达0.24μs。

7、信捷

XC1(经济型)(控制点数:10/16/24/32)小点数的控制系统,适用于一般性的应用场合,功能相对简易,可进行逻辑控制、数据运算等一般功能。

XC2(基本型)(控制点数:10/16/24/32/42/48/60)具备一般数据处理、高速计数、高速脉冲输出、通讯等功能,更快的处理速度,相当于XC3系列的2倍,部分寄存器稍少,能满足大多数需求,不可外扩模块,但可接BD板实现温度等控制(14/16/42点除外)。

XC3(标准型)(控制点数:14/24/32/42/48/60)XC系列中的标准机型,功能齐全,除具有一般数据处理功能外,还具有高速计数、高速脉冲输出、通讯、PWM脉宽调制、频率测量、精确定时、中断等功能、支持扩展模块和BD板的连接(14点不支持任何扩展, 42点不支持BD板),可满足各种使用要求。

XC5(增强型)(控制点数:24/32)除具备XC3的全部功能外,还支持4轴脉冲输出、扩展模块和BD板的连接等功能,内部资源空间也更大。

XCM(运动型)(控制点数:60)可实现10轴脉冲输出,同时支持普通PLC的绝大部分功能,如高速计数、中断、PID控制等,不支持扩展模块,但支持BD板的连接。

XCC(高性能)(控制点数:24/32)更快的指令处理速度,最多可支持5路脉冲输出、5路AB相高速计数,支持基本的运动控制指令,可实现两轴联动、插补、随动、坐标转换等功能,也支持普通PLC的绝大部分功能,包括高速脉冲、高速计数、中断、PID控制等,支持扩展模块和BD板的连接。

包含XD2(基本型)(控制点数:16)XD系列中的基本机型,功能基本齐全,除具有基本的数据处理功能外,还支持高速脉冲输出、高速计数、通讯、脉宽调制、频率测量、精确定时、中断等功能,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大约是XC系列的12倍),能满足基本需求,但不支持外接扩展模块和扩展BD、扩展ED。

XD3(标准型)(控制点数:16/24/32/48/60)XD系列中的标准机型,功能齐全,除具有一般的数据处理功能外,还具有高速计数、高速脉冲输出、标配时钟、通讯(Modbus RTU/ASCⅡ)、PWM脉宽调制、频率测量、精确定时、中断等功能、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大约是XC系列的12倍)、所有机型都支持扩展模块(10个)、BD板(1~2块)和左扩展模块(1块)的连接,可满足各种使用需求。

XD5(增强型)(控制点数:24/32/48/60)除具备XD3系列的全部功能外,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大约是XC系列的15倍),具有更大的内部资源空间。本体带有串口、一个 USB下载口,所有机型都支持扩展模块(16个)、BD板(1~2块)和左扩展模块(1块)的连接。

XDM(运动控制型)(控制点数:24/32/48/60)支持基本的运动控制指令,可实现两轴联动、插补、随动等功能,可实现4轴独立脉冲输出,最多支持10轴脉冲输出,同时支持标准型PLC的几乎全部功能,如高速计数、中断、PID控制等,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大约是XC系列的15倍),可插SD卡用于存储数据,本体带有一个串口、一个USB下载口(支持高速下载、监控,速度可达12M),所有机型都支持扩展模块(16个)、BD板(1~2块)和左扩展模块(1块)的连接。

XDC(运动控制型)(控制点数:24/32/48/60)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大约是XC系列的15倍),支持浮点运算,最多可支持2路脉冲输出,4路AB相高速计数,同时支持标准型PLC的几乎全部功能,如高速计数、中断、PID控制等,所有机型都支持扩展模块(16个)、BD板(1~2块)和左扩展模块(1块)的连接,可插SD卡用于存储数据,本体带有两个串口、支持运动控制总线,同时通过总线控制20个轴运行。

XG1系列:XG1系列是信捷最新款的模块化中型PLC,目标直指国内高端市场。它的强大特点如下:

(1)超强运动控制支持功能;

(2)CPU处理速度全面提升;

(3)可靠性更高;

(4)新增以太网口通讯,方便快捷,功能强大,适应性更强。

XL3系列是信捷推出的一款新型超薄PLC,它的特点是:

(1)超薄外观,小巧实用,适应于各种工业环境;

(2)兼容性优越;

(3)最多支持 10个扩展模块;

(4)突出的性价比;(5)节省安装空间。

8、施耐德

Twido:小型PLC,可完成一般的自动化任务,比西门子S7-200性能稍弱,编程平台是TwidoSoft或TwidoSuite。

M218:小型PLC,可完成一般的自动化任务,比西门子S7-200性能稍弱,编程平台是SoMachine。

M238:面向OEM自动化的小型专用PLC,可完成较复杂的OEM自动化任务,跟西门子S7-200性能接近,编程平台是SoMachine。

M258:中型PLC,跟西门子S7-300性能接近,但结构有所差异,更接近于倍加莱、倍福、万可的产品,编程平台是SoMachine。

M340:中型PLC,跟西门子S7-300性能接近,编程平台是Unitry。

Premium:中型PLC,跟西门子S7-300性能接近,新的编程平台是Unitry,原来是PL7 Pro。

Quantumn:大型PLC,跟西门子S7-400性能接近,新的编程平台是Unitry,原来是Concept。

Neza:小型PLC,Modicon Nano的中国版,编程平台是PL707。

Micro:小型PLC,原来面向小型自动化应用的一代产品,编程平台是PL7。

984:大型PLC,Modicon Quantumn的前一代产品。

9、AB(罗克韦尔)

ControlLogix系列:这是AB最具有实力的大型PLC系统,模块化结构,支持热插拔,冗余,无限I/O,支持EtherNet/IP,ControlNet,DeviceNet等网络通讯,支持顺序控制,运动控制,传动控制和过程控制,功能十分强大,应用也十分广泛,如果是大型项目,推荐使用此系列。

CompactLogix系列:这是AB的中型PLC系统,模块化无机架式结构,不支持热插拔,支持EtherNet/IP,ControlNet,DeviceNet等网络通讯,支持顺序控制,运动控制,传动控制和过程控制,传言说AB用此系列代替SLC500系列,但客户认可度并不高,一方面大型系统方面有ControlLogix,而中小型系统有具有长期应用实践价格略为低廉的SLC500,所以它的推广举步维艰。

FlexLogix系列:分布式系统,支持热插拔,用于设备现场的分布式应用。可以选择处理器作为独立的分布式控制器使用,也可以选择通讯适配器带I/O作为分布式I/O站使用。使用Flex I/O分布式站,可以降低项目成本。

SLC500:小型控制系统,模块化机架式结构,不支持热插拔,应用十分广泛。

MicroLogix:微型控制系统,其中分为MicroLogix1000,1100,1200,1500四个系列,其中1100是刚推出的,集成了以太网通讯口。

10、汇川

1.H1U系列简易型小型PLC
  H1U系列PLC 隶属汇川小型PLC 经济型系列,其主要特点具备小体积,大程序容量,并具备3 轴高速100K 脉冲以便实现高精度定位。支持CANlink 扩展卡扩展H2u 系列的远程扩展模块来丰富IO。该系列PLC 点数覆盖14~60 点。是小型自动化设备高性价比的选择。
2.H3U系列CAN总线高性能小型PLC
  H3U系列PLC是汇川技术开发的第三代高性能小型PLC,采用新一代独具匠心的PLC 架构技术,在增加更多丰富功能的情况下持续提升性能。配合完整且严格的软件测试过程,使得PLC 稳定可靠
3.H5U系列EtherCAT总线高性能小型PLC
  汇川技术推出首个应用EtherCAT 总线的小型PLC H5U,让线体设备飞速运转。随着终端消费日趋升级,生产制造面临巨大的压力,而H5U 能够简化布线量、加快编程调试时间、满足带轴能力的要求以及严苛的成本控制需求,从容应对严峻的挑战,是将EtherCAT 总线应用到小型PLC 的先锋之作。
EASY系列全场景紧凑型中小型PLC
汇川EASY系列全场景紧凑型中小型控制器全系列8个机型,满足用户对中小型自动化设备各种需求,适用于严苛体积、多轴运控、温度控制、通信组网等场景。机身模块化设计,支持扩展卡和模块扩展,精准适配各类场合,完美适配特定需求,避免资源浪费。本地集成多种工业网络通信协议,轻松对接数据采集系统和周边设备。完全自主化的编程软件,持续迭代易用性功能,符合工程师应用习惯,更易用。
4.AM400系列经济型中型PLC
  AM400 系列PLC 为经济型高性能中型PLC,支持IL,LD,FBD,SFC,CFC,ST 等编程语言,同时提供各种应用库。包括基于EtherCAT 的运动控制库,运动控制包括点对点运动,凸轮运动,插补运动等,另外还包括CANopen 通信库,文件处理,字符串处理,以太网通信,485 通信等库。利用该平台可以简单,快捷,稳定地搭建所需要的设备应用程序。
5.AM600系列通用型中型PLC
  AM600 系列中型PLC属于汇川技术自主开发的首款中型PLC。 凭借十余载的工控设备沉淀,打造出坚固可靠的工业大脑。使其在大规模控制的工厂自动化、产线自动化,过程控制自动化设备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