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系列模拟量-FX3U-3A-ADP

楼主(2024-08-08):
      上一篇介绍了FX3U-4DA的接线及使用,这篇主要介绍FX3U-3A-ADP的使用。

FX3U-3A-ADP连接在FX3S、FX3G、FX3GC、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上,是获取2通道的电压/电流数据、并输出1通道的电压/电流数据的模拟量特殊适配器。

1) FX3S可编程控制器上只能连接1台3A-ADP。

FX3G、FX3GC可编程控制器上最多可连接2台3A-ADP。

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上最多可连接4台3A-ADP。

(包括其它模拟量功能扩展板和模拟量特殊适配器。)

2) 可以实现电压输入、电流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输出。

3) 各通道的A/D转换值被自动写入FX3S、FX3G、FX3GC、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的特殊数据寄存器中。

4) D/A转换值根据FX3S、FX3G、FX3GC、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中特殊数据寄存器的值而自动输出。

1. 规格:

2. 接线:

2.1. 端子排列:

2.2   电源接线:3A-ADP的电源(DC24V)由端子排的「24+」、「24-」供给。

2.3   模拟量输入接线:模拟量输入在每个ch(通道)中都可以使用电压输入、电流输入。

2.4   模拟量输出接线:模拟量输出在每个ch(通道)中都可以使用电压输出、电流输出。

3. 程序编写:

      3.1 特殊软元件:

     3.2 编程举例:

       3.2.1 模拟量输入:a.输入模式   b.输入数据  c.平均次数。

a.输入模式:根据输入类型选择电压或者电流模式。

b.输入数据:监控输入数据软元件的数值,再根据比例关系(见规格)换算为相应的电压或电流数据。

c.平均次数:通过设定平均次数,在输入数据中保存平均值。

3.2.2 模拟量输出:a.输出模式   b.输出数据

a.输出模式:通过将特殊辅助继电器置为ON/OFF,可以设定为电流输出/电压输出。

b.输出数据:将输出设定数据中设定的数字值进行D/A转换,并输出模拟量值。

4. 故障排查:发生错误时,在错误状态中保存发生错误的状态。

1. 检测出上限量程溢出(b0、b1)

1) 错误内容

输入的模拟量值(电压或者电流)超出了规格范围。

电压输入模式时:输入电压超过了10.2V。

电流输入模式时:输入电流超过了20.4mA。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输入的模拟量值是否在规格范围内。此外,请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2. 输出数据设定值错误(b2)

1) 错误内容

指定的数字值为超出了规格范围的数值。

没有正确执行模拟量输出。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指定的数字值是否在规格范围内。

3. EEPROM错误(b4)

1) 错误内容

EEPROM中设定的、工厂出厂时的调整数据的读出错误,或者损坏了。

2) 处置方法

情况没有得到改善时,可以联系我司。

4. 平均次数的设定错误(b5)

1) 错误内容

通道1、通道2的某个平均次数的设定超过了1~4095的范围。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各通道的平均次数是否被正确设定。

5. 3A-ADP硬件错误(b6)

1) 错误内容

3A-ADP没有正常动作。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是否正确地向3A-ADP供给了DC24V电源。

此外,请确认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是否正确。

情况没有得到改善时,可以联系我司。

6. 3A-ADP通信数据错误(b7)

1) 错误内容

3A-ADP与可编程控制器间发生通信异常。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是否正确。

情况没有得到改善时,可以联系我司。

7. 检测出下限量程溢出(b8、b9)

1) 错误内容

输入的模拟量值(电流)低于规格范围。

电流输入模式时,输入电流低于2mA。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输入的模拟量值是否在规格范围内。此外,请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自动化授权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