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干货分享,WinCC和三菱 PLC以太网通信方法

楼主(2024-08-08):
本文描述了WinCC如何与三菱Q系列PLC进行以太网通讯,主要介绍了CPU自带以太网口和扩展以太网模块两种情况以及分别使用TCP、UDP两种协议进行通讯组态步骤及其注意事项。

WinCC从V7.0 SP2版本开始增加了三菱以太网驱动程序,支持和三菱FX3U、Q 系列PLC进行以太网通讯。本文档主要介绍了WinCC和三菱Q PLC以太网通讯的组态步骤。

测试环境:

上位机软件:WinCC V7.0 SP3 ASIA
PLC开发软件:GX Works2
通讯电缆:直连网线

本文档使用的自带以太网口的三菱QCPU为Q04UDEHCPU,如下图:

PLC侧设置

通过UDP协议进行通讯新建项目,选择相应的PLC型号:选择“PLC参数-内置以太网参数”:

点击“开启设定”设定协议,此处选择UDP,并设定PLC通讯端口(此处是10进制)

点击设置结束,并且下载程序及参数。

Wincc侧设置

在WinCC项加载驱动“Mitsubishi Ethernet”:

在Mitsubishi Q系列下创建新的连接:

设置连接参数:

注意,端口号为PLC的通讯端口(十进制),网络编号和PC编号默认即可。

在连接下创建变量:

3.2.3 运行结果

通过TCP协议通讯
设置PLC内置以太网端口参数如下:

下载PLC参数即可

WinCC连接参数,选择“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