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博大,七种工业继电器,你用过几种?

楼主(2024-08-08):
JZGKCHINA工控技术分享平台
引言:
工业继电器是电气控制系统中常用的设备,用于在电路中进行电气信号的转换和控制。工业继电器的种类繁多,每种继电器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应用场景。本文将介绍什么是工业继电器,以及常见的工业继电器类型及其应用场景。
什么是继电器?
继电器是一种电气控制装置,用于在电路中进行电气信号的转换和控制。它通过控制一个电路中的一个或多个开关来实现对另一个电路的控制(通常是低电压控制高电压)。继电器通常由电磁线圈、触点和外壳组成。当电磁线圈通电时,会产生磁场,使得触点闭合或断开,自动切换(ON/OFF)状态,从而实现对电路的控制。
基本上,一个标准的继电器具有五个端子——正电源、负电源、公共端、输出常开 (NO) 和输出常闭 (NC)。当继电器不供电时,端子 NC 和公共端相互连接。当继电器供电时,端子 NO 和公共端相互连接。这种切换会根据给定的电源即时自动进行。因此,继电器的输出可以是开路的,也可以是闭路的。根据您连接到三个输出端子的内容,电流将根据设计流动或不流动。因此,它在电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继电器的类型及应用场景:
2.1
机电继电器:
机电继电器是最常见的继电器类型,它使用电磁线圈和机械触点来进行电路的开关控制。机电继电器有一个磁线圈,当被激发时,它会在其周围产生电磁场并在电路中感应电流。然后,由于这种作用,该磁线圈移动触点(产生磁场吸引移动的触点)。当电流被移除时,触点通过弹簧移回其原始位置。
机电继电器的主要缺点是,不适合高速场景,如果频繁切换或输出电路中的电流较大,会在电路内部产生电弧。这会损坏继电器的内部电路。
应用场景
适用于各种工业控制场景,如电机控制、照明系统等。
2.2
过载继电器:
过载继电器用于监测电路中的电流,并在电流超出额定值时断开电路。它可保护电气设备免受电流过载的损害,一旦电流超出设定范围,过载继电器会触发并切断电路,从而防止设备损坏或过热。
与传统的继电器根据给定的电源改变输出电路不同,过载继电器根据内部线圈的温度改变其输出电路。过载继电器将输入电流电路传递到输出电路,线圈内的温度在限值范围内。当电流长时间超过一定额定值时,内部线圈开始发热。过热后,内部触点线圈将关闭,作用于控制电路。因此,输入电流不会传递到输出电路。为了再次使其恢复正常,给出了一个要按下的跳闸重置按钮。这将再次启动电路流。
继电器中具有辅助触点 – NO 和 NC,它们根据线圈的温度操作打开或关闭。
应用场景
常见于电动机控制中。
2.3
时间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具有延时开关的功能,可以根据预设的时间延迟来控制电路的开关状态。它广泛应用于需要按照时间序列进行操作的场景。
时间继电器是机电继电器的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内部使用定时器来切换电路。延迟可以是 ON 型或 OFF 型,类似于 PLC 编程中的延迟。这允许在延迟后接通电路中的电流,或在延迟后关闭电路。
应用场景
定时启动或停止设备、定时控制照明系统等。现在基本已被PLC中的定时器代替。
2.4
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使用半导体器件代替传统的机械触点,具有快速响应、长寿命、抗振动等优点。
固态继电器的工作方式与机电继电器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它使用半导体进行开关。由于半导体运行速度快,电路可以在高速频率下打开或关闭。这允许快速开关操作,而不必担心内部电路受到任何损坏。
主要缺点是半导体在运行过程中会耗散大量热量,需要对其进行散热,否则继电器会在一段时间后失效。
应用场景
它广泛应用于需要频繁开关和较高精度的场景,如自动化生产线、温度控制系统等。
2.5
闭锁继电器:
闭锁继电器具有记忆功能,可在电源断电后保持原来的状态。它常用于需要记忆和保持特定状态的场景。
闭锁继电器的功能与 PLC 编程中的置位复位线圈相同。继电器通电后会闭合电路,即使断开电源,它也会保持锁定开启状态。要将其关闭,必须在其关闭端子中发出电源脉冲。最大的优点是不需要连续供电即可运行,只需一个脉冲,您的电路将保持打开或关闭。
应用场景
电力系统中的保护和控制装置。
2.6
安全继电器:
安全继电器主要用于监测和保护人身安全。它可以检测到异常情况(如电流过大、接触不良等)并迅速切断电路,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安全继电器是工业中使用的最先进的继电器类别。顾名思义,安全继电器用于危险场所,或涉及到安全的关键应用。安全继电器具有特殊功能,例如检测内部触点故障然后闭合电路、检测输入电路故障、短路、断线等。在检测到异常情况后,迅速切断电路,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选择安全继电器需要对风险因素评估和技术有充分的了解。详情可以参考ISO 12100 规范。
应用场景
安全继电器广泛应用于急停、安全门、安全光幕等自动化设备和安全控制系统中。
2.7
接地故障继电器:
接地故障继电器用于检测电气系统中的接地故障,并在发生接地故障时迅速切断电路,以确保人身安全和设备的正常运行。接地故障继电器通常用于大型电气系统,在这些系统中,漏电是不可接受的,并且可能对附近环境造成危险。这样可以防止人体因漏电电流而触电。
应用场景
常用于电力系统和工业设备中,能够及时响应接地故障并采取保护措施。
总结:
工业继电器是电气控制系统中常见的设备,用于电路中的信号转换和控制。不同类型的工业继电器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机电继电器常用于电机控制和自动化装置,过载继电器用于保护电气设备免受过流损害,定时继电器用于按照预设时间序列进行操作,固态继电器适用于需要频繁开关和高精度的场景,闭锁继电器具有记忆功能,安全继电器用于保护人身安全,接地故障继电器用于检测和切断接地故障。了解和正确应用各种工业继电器类型对于有效的电气控制至关重要。
2024年07月
1.Smart200&V90伺服系统:已更新15课
2.贝加莱直播课程:已更新30课
3.PKS快速入门:初级&中级-全
4.剑指工控经典公开课:已更新35课5.EPLAN快速入门:初级20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