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工业以太网杂谈(一)

楼主(2024-08-08):
JZGKCHINA工控技术分享平台
开题我们先罗列一下国内目前常见的
工业以太网协议以及主要厂家
Modbus TCP/IP
以及其他中立厂商
EtherNet/IP
ProfiNet
S7comm
EtherCAT
PowerLink
想必大家都知道在以太网还在以同轴电缆作为物理传输介质的时候,很多主流工业通讯方式还是串口,包括我们熟知的Modbus RTU,Can,MPI/PPI , 3964R, MB+ , DF1等等。
今天给大家讲讲这几种工业以太网:
Modbus TCP/IP:
首先我们来看Modbus TCP/IP, 直观上看他还是Modbus协议,这个没错,Modbus TCP/IP是Modbus 协议的变体,将Modbus协议运行在了TCP/IP网络上,连接端口是502,不需要校验和计算,因为数据校验在低层进行了;
还有几种协议Modbus over TCP,Modbus over TCP/IP还有Modbus RTU/IP,这三种也是Modbus的变体,但是和Modbus TCP/IP协议最大的区别就是带有了Modbus RTU的检验和。
目前也有很多人在研究Modbus UDP/IP,这和Modbus TCP/IP最大的区别在于可以提高实时性和通信效率。因为UDP是无连接协议,比TCP节约了大量网络时间,但是可靠性和安全性不能保证。
首先,让我们通过一段报文来理解Modbus TCP/IP,从OSI七层模型物理层到应用层
上图我们可以清晰看到Modbus TCP/IP使用了OSI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以及应用层
物理层:
Frame 物理层的数据帧概况,线路307个字节,实际捕获307个字节
物理介质:以太网卡传输介质: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封装类型:Ethernet(1)物理接口:RJ45帧编号:1176帧长度:307字节
数据链路层:
Ethernet II协议,以太网帧头信息 (14个字节)
网卡MAC地址:
目的MAC:00:15:5d:07:b4:0a源MAC:a8:74:1d:c7:16:5d类型:IPv4
网络层:
IP协议 IP包头信息(20个字节)
版本:IPv4协议类型:TCP源IP地址:172.18.32.32目的IP地址:172.18.31.72
传输层:
TCP协议 数据段的头信息(20个字节)
源端口:502目的端口:57298序列号:4197确认号:241PDU长度:253
应用层:
MBAP,Modbus 应用层的信息(253个字节)
MBAP:(7个字节)MABP 由四部分构成:事务识别号:9522协议识别号:0长度:247设备识别号:255
详细说明如下:
描述
字节长度
描述
客户端表示
服务端表示
事务识别号
2字节
Modbus 请求/响应任务的识别号
由客户端初始化时形成
由接收到的请求信息复制
协议识别号
2字节
0=Modbus 协议
由客户端初始化时形成
由接收到的请求信息复制
长度
2字节
后面的字节数量
由客户端发送请求时形成
由服务端响应请求时形成
设备识别号
1字节
连接的从站地址
由客户端初始化时形成
由接收到的请求信息复制
关于设备识别号,对于Modbus TCP/IP协议该项默认255,但是如果该协议为Modbus Plus或者Modbus RTU等串口协议,通过串口服务器等转换设备转换后变为了Modbus RTU over TCP,则该项为Modbus 串口从站的设备地址。
Modbus:(246个字节)在应用层Modbus的响应报文:
第一个字节:功能码第二个字节:后面的长度第三个字节:请求数据的第一个寄存器的值。上图即显示的40001-40024的值;由上图也能看出40003的当前值为38.86
综上内容一条完整modbus TCP/IP的构成如下:
以
太
网
头
IP
包
头
数
据
段
M
A
P
功
能
码
长
度
数
据
[0]
数
据
[1]
数
据
[2]
......
以太网头(14字节):
目的MAC地址
(6字节)
源MAC地址
(6字节)
类型(2字节)
0x0800为IPv4
IP包头(20字节)
版本
(1字节)
DSF
(1字节)
总长度
(2字节)
识别码
(2字节)
标志字
(1字节)
段偏移
(1字节)
生存时间
(1字节)
协议(1字节)
06=TCP
错误校验
(2字节)
源IP地址
(4字节)
目的IP地址
(4字节)
数据段(20字节)
源端口
(2字节)
目的端口
(2字节)
序列号
(4字节)
确认号
(4字节)
数据段长度
(1字节)
Flag
(1字节)
窗口
(2字节)
校验和
(2字节)
紧急指针
(2字节)
后面即为Modbus TCP/IP部分信息;
Modbus TCP/IP数据结构:
Modbus TCP/IP为CS架构,Client不断的像Server发出请求,Server端被动响应提供数据或者被写入。读写的数据结构和Modbus RTU是一样的,常见的如下四种:
序号
描述
地址
读写权限
开关量输入
10001 或者
只读
模拟量输入寄存器
30001 或者
只读
线圈输出
00001 或者
读写
保持寄存器
40001 或者
读写
根据以上四种数据类型,可以引申出常见的8个功能码:
FC1
读取线圈的状态
FC5
单个写入线圈
FC2
读取开关量输入的状态
FC15
连续写入一组线圈
FC3
读取保持寄存器的值
FC6
单个写保持寄存器
FC4
读取模拟量输入寄存器的值
FC16
连续写保持寄存器
但是实际上Modbus协议的功能码远不止如下8个;比如FC20和FC21就是对文件记录的操作,其中FC20是读取文件记录,FC21是对文件进行写操作。
Modbus TCP/IP Client/Server 模型:
Modbus TCP/IP工作过程:
客户端在网络上发出消息请求,将任务进行初始化请求信息被服务端接收到服务端发送一个响应消息客户端确认收到服务端的响应信息
Modbus TCP/IP和Modbus RTU ADU的区别:
Modbus RTU ADU:
从站地址
功能码
数据
CRC校验
Modbus TCP/IP ADU:
Modbus 应用协议头头
(MBAP Header)
功能码
数据
其中两点区别:
1、没有了CRC校验
2、从站地址(1个字节)变为了MBAP Header(七个字节)
最后给大家附上modbus错误代码
错误
代码
说明
非法功能。对于服务器(或从站)来说,询问中接收到的功能码是不可允许的操作,可能是因为功能码仅适用于新设备而被选单元中不可实现同时,还指出服务器(或从站)在错误状态中处理这种请求,例如:它是未配置的,且要求返回寄存器值。
非法数据地址。对于服务器(或从站)来说,询问中接收的数据地址是不可允许的地址,特别是参考号和传输长度的组合是无效的。对于带有100个寄存器的控制器来说,偏移量96和长度4的请求会成功,而偏移量96和长度5的请求将产生异常码02。
非法数据值。对于服务器(或从站)来说,询问中包括的值是不可允许的值。该值指示了组合请求剩余结构中的故障。例如:隐含长度是不正确的。modbus协议不知道任何特殊寄存器的任何特殊值的重要意义,寄存器中被提交存储的数据项有一个应用程序期望之外的值。
从站设备故障。当服务器(或从站)正在设法执行请求的操作时,产生不可重新获得的差错。
确认。与编程命令一起使用,服务器(或从站)已经接受请求,并且正在处理这个请求,但是需要长持续时间进行这些操作,返回这个响应防止在客户机(或主站)中发生超时错误,客户机(或主机)可以继续发送轮询程序完成报文来确认是否完成处理。
从属设备忙。与编程命令一起使用。服务器(或从站)正在处理长持续时间的程序命令。张服务器(或从站)空闲时,用户(或主站)应该稍后重新传输报文。
存储奇偶差错。与功能码20和21以及参考类型6一起使用,指示扩展文件区不能通过一致性校验。服务器(或从站)设法读取记录文件,但是在存储器中发现一个奇偶校验错误。客户机(或主方)可以重新发送请求,但可以在服务器(或从站)设备上要求服务。
不可用网关路径。与网关一起使用,指示网关不能为处理请求分配输入端口至输出端口的内部通信路径。通常意味着网关是错误配置的或过载的。
网关目标设备响应失败。与网关一起使用,指示没有从目标设备中获得响应。通常意味着设备未在网络中。
未
完
待
续
下回给大家通过WireShark
分解西门子工业以太网
作 者 简 介
曹俊义
工业物联网资深构建专家
工厂智能化改造践行专家
资深工业网络通讯专家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专家ProSoft产品顶级技术专家
工业通讯领域沉浸十数年,深喑各种工业通讯协议和工业网络架构以及国内外多种主流PLC应用和操作、熟知罗克韦尔、施耐德、西门子、GE等知名品牌的冗余系统,对工业无线通讯、工业物联网、工业IT与OT的融合,有着前瞻性的独到见解和务实的实践经验。现任伟联科技董事长。努力为中国工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深入发展做出贡献。
往期精选
1.Smart200&V90伺服系统:已更新15课
2.贝加莱直播课程:已更新30课
3.PKS快速入门:初级&中级-全
4.剑指工控经典公开课:已更新35课5.新品推荐:已更新10课